求解释单片机数码管十六进制显示程序

楼主(2019-08-06):
为什么下面这个能把接收字节在数码管上以十六进制形式显示出来

while (1)
{ //将接收字节在数码管上以十六进制形式显示出来
LedBuff[0] = LedChar[RxdByte & 0x0F];
LedBuff[1] = LedChar[RxdByte >> 4];
}

网友A:
RxdByte是接收到的8位数据,经RxdByte & 0x0F结果是分解出RxdByte的低4位,RxdByte >> 4结果是分解出RxdByte的高4位。假设RxdByte的值是0xab,分解结果是0x0b和0x0a。

网友B:
去打开:LedBuff[] 函数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