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摆的主要程序

楼主(2019-08-06):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11];
u8 t;
RCC_Configuration(); // 初始化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 初始化 IO 端口
delay_init(72); // 初始化延时函数
NVIC_Configuration(); // 中断优先级初始化
  LED_Init();        // 初始化与 LED 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LED0=1;          // 点亮 LED

USART1_Config(); // 初始化   配置 USART1
USART2_Config(); // 初始化   配置 USART2  (用于接收 MPU6050 数据)
TIM3_PWM_Init(1000-1,719); // 1 分频   周期  1/72000  频率
TIM_SetCompare1(TIM3,200); //  设置占空比  20%GPIOC-> 6,7,8,9
TIM_SetCompare2(TIM3,0); // 设置占空比  40%
TIM_SetCompare3(TIM3,0); // 设置占空比  60%
TIM_SetCompare4(TIM3,0); // 设置占空比  80%
if(sign)
{
memcpy(Temp,Re_buf,11);
sign=0;
if(Re_buf[0]==0x55) // 检查帧头
{
switch(Re_buf[1])
{
case 0x51: // 标识这个包是加速度包
a[0] = ((short)(Temp[3]<<8 | Temp[2]))/32768.0*16; //X 轴加速度
a[1] = ((short)(Temp[5]<<8 | Temp[4]))/32768.0*16; //Y 轴加速度
a[2] = ((short)(Temp[7]<<8 | Temp[6]))/32768.0*16; //Z 轴加速度
T = ((short)(Temp[9]<<8 | Temp[8]))/340.0+36.25; // 温度
case 0x52: // 标识这个包是角速度包
w[0] = ((short)(Temp[3]<<8| Temp[2]))/32768.0*2000; //X 轴角速度
w[1] = ((short)(Temp[5]<<8| Temp[4]))/32768.0*2000; //Y 轴角速度
w[2] = ((short)(Temp[7]<<8| Temp[6]))/32768.0*2000; //Z 轴角速度
T = ((short)(Temp[9]<<8| Temp[8]))/340.0+36.25; // 温度
case 0x53: // 标识这个包是角度包
angle[0] = ((short)(Temp[3]<<8| Temp[2]))/32768.0*180; //X 轴滚转角
angle[1] = ((short)(Temp[5]<<8| Temp[4]))/32768.0*180; //Y 轴俯仰角
angle[2] = ((short)(Temp[7]<<8| Temp[6]))/32768.0*180; //Z 轴偏航角
T = ((short)(Temp[9]<<8| Temp[8]))/340.0+36.25; // 温度

break;
default: break;
}
}
}
if(mode==1)
{
if(angle[0]<10&&angle[0]>-10)
{
if((angle[0]<0&&w[0]<0)||(angle[0]>0&&w[0]>0))
{
   TIM_SetCompare1(TIM3,0); //  设置占空比  20% 风扇 1
TIM_SetCompare2(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40%  风扇 2
TIM_SetCompare3(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60% 风扇 3
TIM_SetCompare4(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80% 风扇 4
}
   else
   {
   if((angle[0]>0&&w[0]>0)||(angle[0]<0&&w[0]>0))
   {
   TIM_SetCompare1(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20% 风扇 1
TIM_SetCompare2(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40%  风扇 2
TIM_SetCompare3(TIM3,0); // 设置占空比  60% 风扇 3
TIM_SetCompare4(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80% 风扇 4
   }
   else
   {
   TIM_SetCompare1(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20% 风扇 1
TIM_SetCompare2(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40%  风扇 2
TIM_SetCompare3(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60% 风扇 3
TIM_SetCompare4(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80% 风扇 4
   }
   }
}
   else
   {
   TIM_SetCompare1(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20% 风扇 1
TIM_SetCompare2(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40%  风扇 2
TIM_SetCompare3(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60% 风扇 3
TIM_SetCompare4(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80% 风扇 4
         }
}
if(mode==2)
{
   LED0=0;
   if(KEY0==0)// 按键选择要摆动的直线长度
     {
delay_ms(10);
     if(KEY0==0) //key0 按一下直线长度加 10  默认是 30
     {
       length=length+10;
       while(!KEY0);
     }
   } if(KEY1==0)
   {
   delay_ms(10);
   if(KEY1==0)
{
   length=length+10; //key0 按一下直线长度减 10  默认是 30
   while(!KEY1);
}
} if(WK_UP==1)// 开始执行设定的值
     {delay_ms(10);
     if(WK_UP==1)
     {  mode2=1;
       while(WK_UP);
     } }
   if(mode2==1)
   { if(length==30)
       jiao=jiao_du[0];
     if(length==40)
       jiao=jiao_du[1];
     if(length==50)
       jiao=jiao_du[2];
     if(length==60)
       jiao=jiao_du[3];
   if(angle[0]<10&&angle[0]>-10)
       {
   if((angle[0]<0&&w[0]<0)||(angle[0]>0&&w[0]>0))
     {
       TIM_SetCompare1(TIM3,0); //  设置占空比  20% 风扇 1
TIM_SetCompare2(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40%  风扇 2
TIM_SetCompare3(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60% 风扇 3
TIM_SetCompare4(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80% 风扇 4
       }
         else
       {
         if((angle[0]>0&&w[0]>0)||(angle[0]<0&&w[0]>0))
         {
       TIM_SetCompare1(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20% 风扇 1
TIM_SetCompare2(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40%  风扇 2
TIM_SetCompare3(TIM3,0); // 设置占空比  60% 风扇 3
TIM_SetCompare4(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80% 风扇 4
         } else {
       TIM_SetCompare1(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20% 风扇 1
TIM_SetCompare2(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40%  风扇 2
TIM_SetCompare3(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60% 风扇 3
TIM_SetCompare4(TIM3,1000); // 设置占空比  80% 风扇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