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MP101无线测温传感器低功耗+RF源程序

楼主(2019-08-06):
分享一个无线测温传感器的设计资料,原理图+代码,经测试可以用。

/*
  ******************************************************************************
  * File Name          : main.c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include "stm32l0xx_hal.h"
#include "rtc.h"
#include "rcc.h"

#include "communication.h"
#include "LowPower.h"
#include "sensor.h"

#define SLEEP_MODE 0       //为0时是低功耗模式,为非零时我延时模式

void _Error_Handler(char * file, int line);
int main(void)
{
    int timer = 0;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WirelessInit();//配置通信
        RTC_Config();
        HAL_Delay(100);

    SensorCheck(); //识别硬件版本
    SensorInit();  //初始化各个设备
        while(1)
        {
        SystemClock_Config();     //系统时钟配置,回复后重新配置

        SensorUpload();         //传感器数据处理
        WirelessTaskLowPower(); //nrf数据发送处理

        if(WirelessTxIsNotEmpyt()) //如果nrf还要要发送的数据
        {
            SleepTime(10,SLEEP_MODE);//延时方式
            SensorTimerDec(9);      //传感器内部计时器减10s
        }
        else
        {
            SleepTime(SensorTimerGet(),SLEEP_MODE); //等待延时
            SensorTimerSet(-1);                     //延时完成一个周器,触发一次测量
        }

        }
}

/* USER CODE BEGIN 4 */
/**
  * @brief  RTC Wake Up callback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RTC唤醒中断的处理函数中断的处理内容可以在此处执行
  */
void HAL_RTCEx_WakeUpTimerEventCallback(RTC_HandleTypeDef *hrtc)
{
  /* Clear Wake Up Flag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_Error_Handler(char * file, in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include "SI7021.h"
#include "Battery.h"
#include "temperature.h"
#include "fifo.h"
#include "led.h"
#include "sensor.h"

#define HARD_NUM         4
#define SENSOR_NUM       3     //定义传感器的数量
#define SENSOR_BUF_NUM   7
enum {
    BATTERY,
    TEMP101,
    SI1702,
};
static int sensorState[SENSOR_NUM] ={0,0,0};  //用来表示对应的传感器是否在线,如果不在线为0,用来识别硬件
static uint8_t sensorBuf[SENSOR_BUF_NUM]; //传感器数据缓存的buf

//检测设备已获取硬件版本
//适用硬件版本如下:OVE350S取电,OVE350S,OVE350S-C,OVE350S-B,和硬件故障
static enum{
    OVE350S_A = 0,
    OVE350S_B,
    OVE350S_C,
    OVE350S_AA,
    HARD_ERROR,
}hardVersion;
static int sampleCycle[HARD_NUM] ={20,20,20,20}; //定义每个硬件产品的循环周期
static int sampleCountMax[HARD_NUM] = {6,6,6,6};  //定义最迟几个采样周期,发送一次数据,为了防止数据不变的时候一致不发送,定一个最低的周期
static int timer=0;                      //需要外部一个以s为单位的,石基单元驱动
static int sampleCount = 0;

//计时器为递减模式
int SensorTimerGet(void)
{
    return timer;
}
void SensorTimerSet(int inc)
{
    timer = inc;
}
void SensorTimerDec(int dec)
{
    timer = timer - dec;
}
//检查硬件已获得硬件版本号

//#define SET_DEV OVE350S_C //如果指定硬件版本
void SensorCheck(void)
{

#ifdef SET_DEV
    hardVersion = SET_DEV; //硬件版本为指定
#else                       //否则,自动检测
    sensorState[0] = 0;
    sensorState[1] = 0;
    sensorState[2] = 0;

    sensorState[TEMP101] = TempCheck(0);
    sensorState[SI1702]  = SI70XX_Check(0);

    sensorState[BATTERY] = BatteryCheck();
    if((sensorState[BATTERY]!=0)&&(sensorState[TEMP101]!=0)&&(sensorState[SI1702]==0))
    {
        hardVersion = OVE350S_B;
    }
    else if((sensorState[BATTERY]!=0)&&(sensorState[SI1702]!=0)&&(sensorState[TEMP101]==0))
    {
        hardVersion = OVE350S_C;
    }
    else if((sensorState[BATTERY]==0)&&(sensorState[TEMP101]!=0)&&(sensorState[SI1702]==0))
    {
        hardVersion = OVE350S_A;
    }
    else
    {
        hardVersion = HARD_ERROR;
    }

#endif

}

void SensorInit(void)
{
    switch(hardVersion)
    {
        case OVE350S_A:  //通用版硬件取电模式
        {
            TempInit(0);
            break;
        }
        case OVE350S_B:  //通用版硬件电池模式
        {
            BatteryMeasereInit();
            TempInit(0);
            break;
        }
        case OVE350S_C:  //通用版硬件,温湿度模式
        {
            BatteryMeasereInit();
            SI70XX_Init(0);
            break;
        }
        case HARD_ERROR: //都不是,上报硬件错误,led等常亮
        {
            while(1)
            {
                LedOn();
            }
            break;
        }
        case OVE350S_AA:
        {
            while(1)
            {
                LedOn();
            }
            break;
        }
        default:
        {
            while(1)
            {
                LedOn();
                HAL_Delay(300);
                LedOff();
                HAL_Delay(300);
            }
            break;
        }
    }
}

//获取温度,湿度,和电压值,每个数据缓存在两个字节的空间中
//第0-1字节:温度
//第2-3字节:湿度
//第4-5字节:电压
//第6字节:  空闲
int SensorGet(void)
{
    int ret = 0;
    switch(hardVersion)
    {
        case OVE350S_A:
        {
            SensorTimerSet(sampleCycle[OVE350S_A]); //填入采用周期
            if(TempGetLowPower(&sensorBuf[0]))
            {
                ret = 1;
            }
            *(uint16_t *)&sensorBuf[2] = 0;//湿度为零
            *(uint16_t *)&sensorBuf[4] = 0;//电压为零
            sensorBuf[6] =0 ;//空闲位为零
            break;
        }
        case OVE350S_B:
        {
            SensorTimerSet(sampleCycle[OVE350S_B]);
            if(TempGetLowPower(&sensorBuf[0]))
            {
                ret = 1;
            }
            *(uint16_t *)&sensorBuf[2] = 0;//湿度为零
            if(BatteryGetLowPower(&sensorBuf[4]))
            {
                ret = 1;
            }
            sensorBuf[6] =0 ;//空闲位为零
            break;
        }
        case OVE350S_C:
        {
            SensorTimerSet(sampleCycle[OVE350S_C]);
            if(TempAndHumiGetLowPower(&sensorBuf[0]))//温度湿度一起处理,4个字节
            {
                ret = 1;
            }
            if(BatteryGetLowPower(&sensorBuf[4]))
            {
                ret = 1;
            }
            sensorBuf[6] =0 ;//空闲位为零
            break;
        }
        case OVE350S_AA:
        {
            break;
        }
        case HARD_ERROR: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return ret;
}

//上传传感器数据
void SensorUpload(void)
{
    if(SensorTimerGet()<=0)  //如果计时器时间到
    {
        sampleCount ++;
        if(SensorGet())       //如果需要发送信息,则将数据给fifo
        {
            sampleCount = 0;
            FIFO_Insert(&sensorBuf[0],SENSOR_BUF_NUM);
        }
        else
        {
            if(sampleCount>=sampleCountMax[hardVersion])
            {
                sampleCount = 0;
                FIFO_Insert(&sensorBuf[0],SENSOR_BUF_NUM);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