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度精确小数后两位lcd显示,并通过串口发送给上位机

楼主(2019-08-0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宏定义主时钟HZ
/*====================================
自定义类型名
====================================*/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sbit DS  = P2^2;   //DS18B20单总线
void Delay_Ms(INT16U ms)
{
     INT16U i;
         do{
              i = MAIN_Fosc / 96000;
                  while(--i);   //96T per loop
     }while(--ms);
}
/*us延时函数,执行一次US--所需6.5us进入一次函数需要11.95us*/
void Delay_us(uchar us)
{
        while(us--);
}

/*单总线初始化时序*/
bit ds_init()
{
        bit i;
        DS = 1;
        _nop_();
        DS = 0;
        Delay_us(75); //拉低总线499.45us 挂接在总线上的18B20将会全部被复位
        DS = 1; //释放总线
        Delay_us(4); //延时37.95us 等待18B20发回存在信号
        i = DS;
        Delay_us(20); //141.95us
        DS = 1;
        _nop_();
        return (i);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 = 0;
                _nop_();//产生些时序
                DS = dat & 0x01;
                Delay_us(10);//76.95us
                DS = 1; //释放总线准备下一次数据写入
                _nop_();
                dat >>= 1;
        }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 j, dat;
        for(i=0;i<8;i++)
        {
                DS = 0;
                _nop_();//产生读时序
                DS = 1;
                _nop_();//释放总线
                j = DS;
                Delay_us(10);//76.95us
                DS = 1;
                _nop_();
                dat = (j<<7)|(dat>>1);
        }
        return (dat);
}

/*串口初始化,比特率9600*/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T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TL1 = 0xfd;         //比特率9600
        TR1 = 1;                //启动T1定时器
        SM0 = 0;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

union _Temp{  //联合体类型定义         ,使用联合体方便温度的运算
        uchar c[2];        //其中c[0]温度的高字节,c[1]存放温度的低字节
        uint x;        //x就正好是DS18B20的温度值
};

void main()
{
        union _Temp temp;//联合体变量定义
        double i;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TI = 1;//使用printf()puts()前都应软件置位TI = 1;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elay_Ms(1000);
    Init_LCD1602();                  //初始化lcd
    LCD1602_Dis_Str(0, 1, "BaiYong ");
        while(1)
        {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be);//读取DS18B20暂存器值
                temp.c[1] = read_byte();//温度低字节
                temp.c[0] = read_byte();//温度高字节
                i = temp.x * 0.0625;//还原小数
                printf("温度: %4.2f", i);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输出
                printf("℃ \n");
                 RefreshTemp(i)         ;
                Delay_Ms(1000);//5秒发送一次
        }
}

全部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