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中写备注时字变成了方框该怎么办

楼主(2019-08-06):
(无正文)

网友A:
设置支持中文即可,有把锤子的点开,里面查看有选项选GB2312

网友B:
在eidt-configuration-colors&fonts-editor C files里面取消勾选use color in comment就可以了。

网友C:
从Keil的菜单栏,单击“Edit”编辑菜单,在编辑菜单下拉菜单,单击选择Configuration选项,打开Configuration选项,选择Editor选项,在这个选项有个Encoding选项,修改这里为Chinese GB2312,保存退出完事。

网友D:
写备注前先写上注释

网友E:
输入法有问题

网友F:
方框删除输入法切换重新输入

网友G:
在方格的前面加一个空格(英文的)或减一个试试,中文字符占两个英文字符位起始字符位奇偶错了会变成方格。

网友H:
你是在中文状态下输入,要改成英文状态

网友I:
可以直接改为GB类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eidt-configuration-colors&fonts-editor C files里面取消勾选use color in comment就可以了。

可以啦,谢谢哦

网友J:
写程序中是不允许有中文的,需要加中文备注的话需要在所备注的中文前面两个双斜杠“//”

网友K:
装完整版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L:
eidt-configuration-colors&fonts-editor C files里面取消勾选use color in comment

网友M:
#在这里快速回复#edit->configuration  editor中的encoding改成GB2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