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卡尔曼滤波程序分享

楼主(2019-08-06):
在网上找的卡尔曼滤波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更改了一下代码!实测有用

  1. /* Includes ------------------------------------------------------------------*/
  2. #include "stm32f10x.h"
  3. #include "kalman.h"
  4. #include "matrix.h"

  5. /*==============================================================================
  6. 1.预估计
  7.    X(k|k-1) = F(k,k-1)*X(k-1|k-1)        //控制量为0

  8. 2.计算预估计协方差矩阵
  9.    P(k|k-1) = F(k,k-1)*P(k-1|k-1)*F(k,k-1)'+Q(k)
  10.    Q(k) = U(k)×U(k)'

  11. 3.计算卡尔曼增益矩阵
  12.    Kg(k) = P(k|k-1)*H' / (H*P(k|k-1)*H' + R(k))
  13.    R(k) = N(k)×N(k)'

  14. 4.更新估计
  15.    X(k|k) = X(k|k-1)+Kg(k)*(Z(k)-H*X(k|k-1))

  16. 5.计算更新后估计协防差矩阵
  17.    P(k|k) =(I-Kg(k)*H)*P(k|k-1)

  18. 6. 更新最优值

  19. F(k,k-1):     状态转移矩阵
  20. X(k|k-1):     根据k-1时刻的最优值估计k时刻的值
  21. X(k-1|k-1):   k-1时刻的最优值
  22. P(k|k-1):     X(k|k-1)对应的covariance
  23. P(k-1|k-1):   X(k-1|k-1)对应的covariance
  24. Q(k):         系统过程的covariance
  25. R(k):         测量过程的协方差
  26. H(k):         观测矩阵转移矩阵
  27. Z(k):         k时刻的测量值

  28. 基本思路: 首先根据上一次(如果是第一次则根据预赋值计算)的数据计算出本次的估计值,
  29.           同理,根据上一次的数据计算出本次估计值的协方差;  接着,由本次估计值的协
  30.           方差计算出卡尔曼增益;  最后,根据估测值和测量值计算当前最优值及其协方差
  31. ==============================================================================*/

//================================================//
//==             最优值方差结构体               ==//
//================================================//
typedef struct  _tCovariance
{
  float PNowOpt[LENGTH];
  float PPreOpt[LENGTH];
}tCovariance;

static tOptimal      tOpt;
static tCovariance   tCov;
//float         Z[LENGTH]  = {4000};           //  测量值(每次测量的数据需要存入该数组)
static float         I[LENGTH]  = {1};              //  单位矩阵
static float         X[LENGTH]  = {9.8};              //  当前状态的预测值
static float         P[LENGTH]  = {0};              //  当前状态的预测值的协方差
static float         K[LENGTH]  = {0};              //  卡尔曼增益
static float         Temp3[LENGTH] = {0};           //  辅助变量
//============================================================================//
//==                    卡尔曼滤波需要配置的变量                            ==//
//============================================================================//
static float         F[LENGTH]  = {1};              //  状态转移矩阵   即:坚信当前的状态与上一次状态的关系,如果坚信是一样的,则状态转移矩阵就为单位矩阵
static float         Q[LENGTH]  = {0.0001f};//0.0001f              //  系统过程的协方差        协方差的定义:真实值与期望值之差的平方的期望值
static float         R[LENGTH]  = {2};              //  测量过程的协方差        协方差的定义:真实值与期望值之差的平方的期望值
//如果你需要滤波结果更依赖于观测量,那就调小R,增大Q;反之,调大R,调小Q,这样估计值就取决于系统。
//如果R大Q小,就是说,状态估计值比测量值要可靠,这时,所得出的结果就是更接近估计值;
//如果R小Q大,这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会更接近测量值。
static float         H[LENGTH]  = {1};              //  观测矩阵转移矩阵        测量值与状态预测值之间的单位换算关系,即把预测值单位换算成测量值单位
static float         Temp1[LENGTH] = {1};           //  辅助变量, 同时保存tOpt.XPreOpt[]的初始化值
static float         Temp2[LENGTH] = {10000};       //  辅助变量, 同时保存tCov.PPreOpt[]的初始化值

void KalMan_Pram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LENGTH; i++)
  {
    tOpt.XPreOpt[i] = Temp1[i];           //零值初始化
  }
  for (i=0; i<LENGTH; i++)
  {
    tCov.PPreOpt[i] = Temp2[i];           //零值初始化
  }
}

//============================================================================//
//==                          卡尔曼滤波                                    ==//
//============================================================================//
//==入口参数: 当前时刻的测量值                                                            ==//
//==出口参数: 当前时刻的最优值                                                            ==//
//==返回值:   当前时刻的最优值                                                            ==//
//============================================================================//
float KalMan_Update(float *Z)
{
        u8 i;
        MatrixMul(F, tOpt.XPreOpt, X, ORDER, ORDER, ORDER);       //  基于系统的上一状态而预测现在状态; X(k|k-1) = F(k,k-1)*X(k-1|k-1)

        MatrixCal(F, tCov.PPreOpt, Temp1, ORDER);
        MatrixAdd(Temp1, Q, P, ORDER, ORDER);                     //  预测数据的协方差矩阵; P(k|k-1) = F(k,k-1)*P(k-1|k-1)*F(k,k-1)'+Q

        MatrixCal(H, P, Temp1, ORDER);
        MatrixAdd(Temp1, R, Temp1, ORDER, ORDER);
        Gauss_Jordan(Temp1, ORDER);
        MatrixTrans(H, Temp2, ORDER, ORDER);
        MatrixMul(P, Temp2, Temp3, ORDER, ORDER, ORDER);
        MatrixMul(Temp1, Temp3, K, ORDER, ORDER, ORDER);          //  计算卡尔曼增益; Kg(k) = P(k|k-1)*H' / (H*P(k|k-1)*H' + R)

        MatrixMul(H, X, Temp1, ORDER, ORDER, ORDER);
        MatrixMinus(Z, Temp1, Temp1, ORDER, ORDER);
        MatrixMul(K, Temp1, Temp2, ORDER, ORDER, ORDER);
        MatrixAdd(X, Temp2, tOpt.XNowOpt, ORDER, ORDER);          //  根据估测值和测量值计算当前最优值; X(k|k) = X(k|k-1)+Kg(k)*(Z(k)-H*X(k|k-1))

        MatrixMul(K, H, Temp1, ORDER, ORDER, ORDER);
        MatrixMinus(I, Temp1, Temp1, ORDER, ORDER);
        MatrixMul(Temp1, P, tCov.PNowOpt, ORDER, ORDER, ORDER);   //  计算更新后估计协防差矩阵; P(k|k) =(I-Kg(k)*H)*P(k|k-1)

        for (i=0; i<LENGTH; i++)
        {
          tOpt.XPreOpt[i] = tOpt.XNowOpt[i];
          tCov.PPreOpt[i] = tCov.PNowOpt[i];
        }

        return tOpt.XNowOpt[0];
}

网友A(2020-03-23):
谢谢分享,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B: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然后小白想问下卡尔曼滤波返回值不应该是下一时刻的最优值吗

网友C(2021-05-13):
tOptimal 这个结构体的定义在哪儿?

网友D:
这个不错,感觉论坛代码的质量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