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过编码器脉冲值控制小车行驶距离 源程序

楼主(2019-08-06):
  大一时使用51单片机进行控制小车走过的距离,现整理一下发个帖子凑一下黑币,不喜轻喷。。
主要思路是利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来读出编码器脉冲值,进而通过获得的脉冲值来控制行驶距离。
首先利用外部中断测得车轮转一圈获得的脉冲,并测出车轮一圈长度。再利用以上思路便能得出距离从而控制。
在控制小车转过的角度时基本也是以上思路。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16 Encodercout=0;//轮子转一圈大概产生270个脉冲,轮子周长为154mm,走过30度产生58个脉冲
u16 wheelcount=0;
u16 distance=1000;//定义变量为行驶距离,单位为mm
u16 time=0;  // 定义占空比的变量
sbit PWM1=P2^0;   //P2.0输出右轮pwm
sbit PWM2=P2^1;          //输出左轮pwm        右轮较快
sbit motorl1=P2^2;
sbit motorl2=P2^3;//右轮
sbit motorr1=P2^4;
sbit motorr2=P2^5;//左轮
void motor();
//void delay(u16 a)
//{
//        while(a--);
//}
void Int0Init()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TimeInt()
{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0xfc;//(65536-10)/256;//赋初值定时

TL0=0x18;//(65536-10)%256;//1ms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
//void UsartInit()
//{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        TL1=0XF3;
//        ES=1;                                                //打开接收中断
//        EA=1;                                                //打开总中断
//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   u8 receivedata;
//  receivedata=SBUF;//接收寄存器
//  RI=0;        //接受位清零
//  SBUF = Encodercout;          //发送寄存器
//  while(!TI); // 等待发送完成
//  TI=0;        //发送位清零
// receivedata = 0;
//}

void main()
{
   while(1)
   {
    Int0Init();
//    UsartInit();
        TimeInt();
        if(wheelcount<=(distance/154))
        {
          motor();
        }
         else if(Encodercout<=(distance%154)/154*270)
        {
         motor();
        }
         else
        {
         motorl1=0;
         motorr1=0;
        }
   }
}
void motor()
{
motorl1=1;
motorl2=0;
motorr1=1;
motorr2=0;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TH0=0xfc;//(65536-10)/256;//赋初值定时

TL0=0x18;//(65536-10)%256;1ms

time++;
if(time>=100)
time=0;
else if(time<=50) //轮占空比%30,可改 21:28
{
  PWM1=1;
  PWM2=0;
}

else if(time>50&time<=99)
{PWM1=0;
PWM2=1;
}//左轮占空比
else if(time>99&time<100)
{
PWM1=0;
PWM2=0;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的中断函数
{
        if(Encodercout>=270)
        {
          Encodercout=1;
          Encodercout++;
          wheelcount++;
        }
        else
    {
     Encodercout++;
    }
}

网友A(2019-10-16):
为什么程序里有一部分内容加//隐藏掉了?

网友B(2023-08-30):
谢谢楼主分享!先收藏了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程序里有一部分内容加//隐藏掉了?

那是串口函数 因为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