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按一个键数码管显示一个数,但第四列的键盘没法检测。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06):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dula[]={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ff};
uchar wei,duan,num,temp;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num=16;                                                          //初始数码管不亮
        wei=0x0f;
        P2=wei;
        duan=dula[num];;
        P3=duan;
        while(1)                                                  //进入判别键盘
                {
                        P0=0xfe;                                   //一行赋值
                        temp=P0;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一行一次检测           未按或松开则退出
                        {
                                 delay(5);
                                temp=P0;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一行二次检测                  未按或松开则退出
                                        {
                                                  temp=P0;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0;                  //列检测,等于哪一列则显示对应数
                                                                        break;
                                                                case 0xde:num=1;
                                                                        break;
                                                                case 0xbe:num=2;
                                                                        break;
                                                                case 0x7e:num=3;
                                                                        break;
                                                       }
while(temp!=0xf0)                                  //一行松开检测   按着则循环,松开则退出
                                                         {
                                                                  temp=P0;
                                                                temp=temp&0xf0;
                                                         }
                                        }
                          }

                        P0=0xfd;
                        temp=P0;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0;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0;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4;
                                                                        break;
                                                                case 0xdd:num=5;
                                                                        break;
                                                                case 0xbd:num=6;
                                                                        break;
                                                                case 0x7d:num=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0;
                                                                temp=temp&0xf0;
                                                         }
                                        }
                        }

                        P0=0xfb;
                        temp=P0;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0;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0;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8;
                                                                        break;
                                                                case 0xdb:num=9;
                                                                        break;
                                                                case 0xbb:num=10;
                                                                        break;
                                                                case 0x7b:num=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0;
                                                                temp=temp&0xf0;
                                                         }
                                        }
                        }

                        P0=0xf7;
                        temp=P0;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0;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0;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12;
                                                                        break;
                                                                case 0xd7:num=13;
                                                                        break;
                                                                case 0xb7:num=14;
                                                                        break;
                                                                case 0x77:num=15;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0;
                                                                temp=temp&0xf0;
                                                         }
                                        }
                        }

                        duan=dula[num];                  //最终显示数
                        P3=duan;
                   }
}

楼主:
无差别检测某一行时,第四列是可以的。但单独检测第四列的按键就没法。希望大神们指导指导

网友A:
楼主写得太啰嗦,查错也困难,按你的原意给你改了。

网友B:
查看下第四排的电路是否有问题,或者第四排所接的单片机串口是否有别的应用导致冲突。

网友C:
自己走单步调试,并用万用表配合量测。

楼主:
无差别检测某一行是可以的,但单独检测第四列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下第四排的电路是否有问题,或者第四排所接的单片机串口是否有别的应用导致冲突。

无差别检测某一行时第四列可以的,但单独检测第四列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得太啰嗦,查错也困难,按你的原意给你改了。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下第四排的电路是否有问题,或者第四排所接的单片机串口是否有别的应用导致冲突。

原本矩阵键盘接的P0口,刚换成P1口,可以了

网友D:
进行每步调试,找到错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