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pwm频率可调程序 定时器初值问题

楼主(2019-08-07):
这个程序目前可以实现  5-120hz可调
但是超过120的时候 这个TH0 =(65536-FOSC/(XHZ*256))/256;计算就会出错  我调试的时候发现这个=2了
但是我将FOSC/(XHZ*256)这个结果计算出来直接放进去就可以正常输出频率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非常着急  希望告诉解答一下 谢谢

我想要的是0-300hz可调即可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math.h>
sbit   LED=P3^7;
unsigned int count ;

#define FOSC 18432000
#define XHZ   125
//#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256)
//unsigned char XHZ=100;
void Timer0Init(void)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H0 =254;//(65536-24000000/(XHZ*256))/256;                //设置定时初值
//        TL0 =152;//(65536-24000000/(XHZ*256))%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65536-FOSC/(XHZ*256))/256;                //设置定时初值
   TL0 =(65536-FOSC/(XHZ*256))%256;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CCON = 0;
    CL = 0;
    CH = 0;
    CMOD = 0x04;

//    CCAP0H = CCAP0L = 0x80;         //PWM0 port output 50% duty cycle square wave
//   CCAPM0 = 0x42;                  //PCA module-0 work in 8-bit PWM mode and no PCA interrupt

    CCAP1H = CCAP1L = 0x80;         //PWM1 port output 0% duty cycle square wave
    PCA_PWM1 = 0x00;
    CCAPM1 = 0x42;
    CR = 1;                         //PCA timer start run

    while (1);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        TH0 =254;//(65536-24000000/(XHZ*256))/256;                //设置定时初值
//        TL0 =152;//(65536-24000000/(XHZ*256))%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65536-FOSC/(XHZ*256))/256;                //设置定时初值
   TL0 =(65536-FOSC/(XHZ*256))%256;                //设置定时初值

}

网友A:
后面加个UL

网友B:
杀鸡焉用牛刀,想要50%占空比0-300hz可调的矩形波只要简单使用定时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C:
不错,很喜欢,希望能实现。谢谢

楼主:
谢谢  感谢你的回答  加了UL果然好用    但是为什么我    应为我要可调频率  我把初值里面XHZ这个变量替换成unsigned int 变量后就不能正常输出了  只能宏定义才可以   这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