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微弱电压信号控制可以做到吗?

楼主(2019-08-07):
我接入单片机一电压信号,信号相对微弱,200-500MV变化,我想我想让单片机当输入200MV的时候输出0.5V电压,当输入500MV电压时输出4.5V电压,输入电压从200-500MV成线性变化,输出电压也从0.5V-4.5V成线性变化,这样可以做到吗?如果可以,请问需要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SO-8的最好)求个思路,想自己制作出来.

网友A:
这玩意你确定要用单片机来做?
在mV级别的分辨率,你单片机的ADC至少在12位或者以上
你像通过DAC输出,那么你单片机的DAC至少也是12位或者以上
这两个性能都有的,并集中在一个片上的单片机并不多,当然,DSP不算在内
你要是想SO-8就能做好,基本是没有希望了,从中涉及ADC和DAC转换的误差,算法的误差,我觉得没戏

但并不是不能做,一片OPA系列的双运放就可以了,但在这之前,你要知道怎么去计算这个传递方程,因为它并不是简的放大,中间还有个截距,好像是这么说的吧
反正头痛得很

网友B:
15W201S系列有SOP8封装,其P5.4、P5.5有电压比较器功能。程序中可以设置两路PWM信号,一路经其它引脚输出经滤波得到0~VCC电压接到电压比较器的+端,电压比较器的-端接输入信号,当PWM占空比由低到高扫描,当扫描电压大于输入电压即发生电压比较器中断,此时的PWM占空比滤波电压≈输入电压。将此时的PWM占空比按比例+修正系数控制另一路PWM的占空比,其输出经滤波即可以得到0~VCC电压。这样就可以按比例完成CD/CD电压转换。
完全是构想,未经实物验证。

网友C:
很多地方会用到这种功能,先用运放把mv级电压放大,不然ADC测mv级电压误差会达到数据没有意义。最好放大到和输出电压一致,这样通过ADC读取电压,然后用PWM加运放组成电压跟踪器模拟DAC输出,这样程序会简单不少,像自己做白光t12电烙铁,就会用到这样的电路。

网友D:
1、用单片机做这件事,不确当。
2、MV与mV相差1000000000倍,你知道吗?

网友E:
SOP8的单片机就不要想了,SOP8的运放倒是可以,用multisim搭了个仿真电路,你参考下.输入用差分放大电路对200mV进行求差放大,然后对其进行偏置500mV.VDC1 VDC2这些参考电压可以用TL431之类的提供,当然仿真用的理想模型,实际电路中那些输入输出电阻,旁路电容,调零之类都没考虑太多,这个要根据实际需要自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