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485接收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9-08-07):
STC12C5A60S2单片机板,使用modbus协议,通过调试软件给下位机发命令时,有些命令单片机没有做出响应,再发几次就又响应,是485接收的原因,还是处理程序的原因?

网友A:
程序的原因

楼主:
接收程序只是在中断里把数据接收进来,再用主函数进行处理

楼主:
else if( S2CON & 0x01)//接收
        {
            S2CON &= ~0x01;
                rs232485=0;
                receTimeOut = 10;    //通讯超时值
                receBuf[receCount] =S2BUF;
                ACC = receBuf[receCount];
//                if(P != RB8)
//                        checkoutError = 2;        //偶校验出错
                receCount++;          //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加1
                receCount &= 0x0f;    //最多一次只能接收16个字节
        }

楼主:
这是我的接收程序,之后在主函数一直对接收来的数据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