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X90614为啥不能返回数据?以下是我使用的程序以及实用的单片机板

楼主(2019-08-07):
//-------------------------------------------------------------------------
//存在的问题:数码管无法显示,无法接收到传感器的数据。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ack_number 10
#define LCD P0
//**************端口定义**************************************************
uchar flag;            //LCD控制线接口
sbit RS=P2^6;             //RS 端
sbit RW=P2^5;          // 读写端
sbit LCDE=P2^7;        //使能端
           //mlx90614 端口定义
sbit SCK=P3^7;        // 时钟线
sbit SDA=P3^6;         // 数据线

sbit DPY1 = P2^2;                      //温度显示第 1 个数码管段选
sbit DPY2 = P2^3;                      //温度显示第 2 个数码管段选
sbit DPY3 = P2^4;                      //温度显示第 3 个数码管段选

sbit row1 = P1^7;                           //矩阵键盘第 1 列
sbit row2 = P1^6;                           //矩阵键盘第 2 列
sbit row3 = P1^5;                           //矩阵键盘第 3 列
sbit cow1 = P1^3;                           //矩阵键盘第 1 行
sbit cow2 = P1^2;                           //矩阵键盘第 2 行
sbit cow3 = P1^1;                           //矩阵键盘第 3 行
//************数据定义****************************************************
bdata uchar flag1;       //可位寻址数据
sbit bit_out=flag1^7;
sbit bit_in=flag1^0;
uchar tempH,tempL,err;

void CALTEMP(uint TEMP);
void ReadKey(void);
void initInt();
void delay1(uint z);
void show();
uchar key_num;
uchar mah[5];

/********数码管码值定义*******************************************************/
uchar code LED01[]={           //LED显示代码,0-9 共阳  不带小数点的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uchar code LED02[]={           //LED显示代码,0-9 共阳  带小数点的
0x40,0x79,0x24,0x30,
0x19,0x12,0x02,0x78,
0x00,0x10};
/**********全局变量定义******************************************************/
bit b20ms,b100ms;   //定时标志位
uchar c20ms,c100ms;     //定时毫秒数

//**************************  LCD1602  ***********************************
//向 LCD 写入命令或数据*****************************************************
#define LCD_COMMAND   0         //命令
#define LCD_DATA   1         // 数据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设置显示模式******* 0x08+   *********************************************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设置输入模式********** 0x04+ ********************************************
#define LCD_AC_UP   0x02       //光标右移 AC+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默认 光标左移 AC-
#define LCD_MOVE   0x01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默认 画面不移动

//**************************  mlx90614  ***********************************
//command mode  命令模式
#define RamAccess 0x00     // 对 RAM 操作
#define EepomAccess 0x20     // 对 EEPRAM 操作
#define Mode  0x60     //进入命令模式
#define ExitMode 0x61     //退出命令模式
#define ReadFlag 0xf0     //读标志
#define EnterSleep 0xff     //进入睡眠模式
//ram address read only RAM 地址(只读)
#define AbmientTempAddr  0x03   //周围温度
#define IR1Addr    0x04
#define IR2Addr    0x05
#define LineAbmientTempAddr 0x06     //环境温度
/*0x0000 0x4074  16500  0.01/单元
     -40    125*/
#define LineObj1TempAddr 0x07   //目标温度,红外温度
/*0x27ad-0x7fff  0x3559 22610 0.02/单元
  -70.01-382.19  0.01   452.2*/
#define LineObj2TempAddr 0x08
//eepom address  EEPROM 地址
#define TObjMaxAddr  0x00    //测量范围上限设定
#define TObjMinAddr  0x01    //测量范围下限设定
#define PWMCtrlAddr  0x02    //PWM 设定
#define TaRangeAddr  0x03    //环境温度设定
#define KeAddr   0x04    //频率修正系数
#define ConfigAddr  0x05    //配置寄存器
#define SMbusAddr  0x0e    //器件地址设定
#define Reserverd1Addr 0x0f    //保留
#define Reserverd2Addr 0x19    // 保留
#define ID1Addr   0x1c    //ID 地址 1
#define ID2Addr   0x1d    //ID 地址 2
#define ID3Addr   0x1e    //ID 地址 3
#define ID4Addr   0x1f    //ID 地址 4

//************函数声明*****************************************************
void start();         //MLX90614 发起始位子程序
void stop();         //MLX90614 发结束位子程序
uchar ReadByte(void);       //MLX90614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send_bit(void);       //MLX90614 发送位子程序
void SendByte(uchar number);     //MLX90614 接收字节子程序
void read_bit(void);       //MLX90614 接收位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       //延时程序
uint readtemp(void);       //读温度数据
void init1602(void);       //LCD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busy(void);        //LCD 判断忙子程序
void cmd_wrt(uchar cmd);      //LCD 写命令子程序
void dat_wrt(uchar dat);      //LCD 写数据子程序
void display(uint Tem);      //显示子程序
void Print(uchar *str);      //字符串显示程序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Tem;        //温度变量
    initInt();
SCK=1;
SDA=1;
delay(4);
SCK=0;
delay(1000);
SCK=1;
init1602();        // 初始化 LCD
while(1)
{
        while(b100ms)    //每 100ms 扫描一次键盘
        {
         b100ms=0;
      ReadKey();
        }

        if(key_num==1)              //按下 1 键时,进行数码管显示
        {
         Tem=readtemp();
         CALTEMP(Tem);
         show();
        }

        if(key_num!=1)      //液晶屏显示
        {
  Tem=readtemp();      //读取温度
  cmd_wrt(0x01);      // 清屏
  Print("  Temperature:    ");  //显示字符串  Temperature: 且换行
  display(Tem);      //显示温度
  Print(" ^C");     //显示摄氏度
  delay(100000);      //延时再读取温度显示
        }
}
}
//------------------字符串显示程序--------------------------
void Print(uchar *str)      //字符串显示程序
{
while(*str!='\0')      //直到字符串结束
{
  dat_wrt(*str);      // 转成 ASCII 码
  str++;        //指向下一个字符
}
}

//--------------输入转换并显示(用于 LCD1602)--------------------
void display(uint Tem)
{
uint T,a,b;
T=Tem*2;
if(T>=27315)       //温度为正
{
  T=T-27315;       //
  a=T/100;       //温度整数
  b=T-a*100;       //温度小数
  if(a>=100)       //温度超过 100 度
  {
   dat_wrt(0x30+a/100);   //显示温度百位
   dat_wrt(0x30+a%100/10);   //显示温度十位
   dat_wrt(0x30+a%10);    //显示温度个位
  }
  else if(a>=10)      //温度超过 10 度
  {
   dat_wrt(0x30+a%100/10);   //显示温度十位
   dat_wrt(0x30+a%10);    //显示温度个位
  }
  else        //温度不超过 10 度
  {
   dat_wrt(0x30+a);    //显示温度个位
  }
  dat_wrt(0x2e);      //显示小数点
  if(b>=10)       //温度小数点后第 1 位数不等于 0
  {
  dat_wrt(0x30+b/1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 1 位数
  dat_wrt(0x30+b%1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 2 位数
  }
  else        //温度小数点后第 1 位数等于 0
  {
   dat_wrt(0x3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 1 位数 0
   dat_wrt(0x30+b);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 2 位数
  }
}
else         //温度为负
{
  T=27315-T;
  a=T/100;
  b=T-a*100;
  dat_wrt(0x2d);      //显示负号
  if(a>=10)       //温度低于负 10 度
  {
   dat_wrt(0x30+a/10);    //显示温度十位
   dat_wrt(0x30+a%10);    //显示温度个位
  }
  else        //温度高于负 10 度
  {
   dat_wrt(0x30+a);    //显示温度个位
  }
  dat_wrt(0x2e);      //显示小数点
  if(b>=10)       //温度小数点后第 1 位数不等于 0
  {
   dat_wrt(0x30+b/1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 1 位数
   dat_wrt(0x30+b%1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 2 位数
  }
  else        //温度小数点后第 1 位数等于 0
  {
   dat_wrt(0x30);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 1 位数 0
   dat_wrt(0x30+b);    //显示温度小数点后第 2 位数
  }
}
}
//--------------------根据十六进制计算温度------------------------------
void CALTEMP(uint TEMP)
{
      uint T;
      uint a,b;
      uchar A4,A5,A6,A7,A8;
      T=TEMP*2;
      if(T>=27315)
            {
               T=T-27315;
               a=T/100;
               b=T-a*100;
               if(a>=100)
                   {
                      A4=a/100;
                      a=a%100;
                      A5=a/10;
                      a=a%10;
                      A6=a;
                    }
               else if(a>=10)
                    {
                      A4=0;
                      A5=a/10;
                      a=a%10;
                      A6=a;
                    }
               else
                    {
                      A4=0;
                      A5=0;
                      A6=a;
                    }
               if(b>=10)
                    {
                      A7=b/10;
                      b=b%10;
                      A8=b;
                    }
                else
                    {
                      A7=0;
                      A8=b;
                    }
             }
         else
               {
                  T=27315-T;
                  a=T/100;
                  b=T-a*100;
                  A4=9;
                  if(a>=10)
                      {
                         A5=a/10;
                         a=a%10;
                         A6=a;
                      }
                  else
                      {
                         A5=0;
                         A6=a;
                      }
                  if(b>=10)
                      {
                         A7=b/10;
                         b=b%10;
                         A8=b;
                      }
                  else
                      {
                         A7=0;
                         A8=b;
                      }
                }
             mah[4]=A4;
             mah[3]=A5;
             mah[2]=A6;
             mah[1]=A7;
             mah[0]=A8;
}
//------------------------------
void start(void)       //开始条件是 SCK=1 时,SDA 由 1 到 0
{
SCK=0;
delay(4);
SDA=1;
delay(4);
SCK=1;
delay(4);
SDA=0;
delay(4);
SCK=0;
delay(4);
}
//------------------------------
void stop(void)        //停止条件是 SCK=1 时,SDA 由 0 到 1
{
SCK=0;
delay(4);
SDA=0;
delay(4);
SCK=1;
delay(4);
SDA=1;
delay(4);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Byte(uchar number)
{
uchar i,n,dat;
n=Nack_number;       //可以重发次数
    Send_again:
dat=number;
for(i=0;i<8;i++)       //8 位依次发送
{
  if(dat&0x80)         //取最高位
  {
   bit_out=1;         // 发 1
  }
  else
  {
   bit_out=0;         // 发 0
  }
  send_bit();          //发送一个位
  dat=dat<<1;          //左移一位
}
read_bit();          //接收 1 位 应答信号
if(bit_in==1)           //无应答时重发
{
  stop();
  if(n!=0)
  {
   n--;          //可以重发 Nack_number=10 次
   goto Repeat;     // 重发
  }
  else
  {
   goto exit;      // 退出
  }
}
else
{
  goto exit;
}
Repeat:
start();        //重新开始
goto Send_again;      // 重发
exit: ;         // 退出
}
//-----------发送一个位---------
void send_bit(void)
{
if(bit_out==1)
{
  SDA=1;          // 发 1
}
else
{
  SDA=0;          // 发 0
}
_nop_();
SCK=1;           // 上升沿
delay(4);delay(4);
SCK=0;
delay(4);delay(4);
}
//----------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ReadByte(void)
{
uchar i,dat;
dat=0;         // 初值为 0
for(i=0;i<8;i++)
{
  dat=dat<<1;       // 左移
  read_bit();       //接收一位
  if(bit_in==1)
  {
   dat=dat+1;      // 为 1 时对应位加 1
  }
}
SDA=0;         //发送应答信号 0
send_bit();
return dat;        //带回接收数据
}
//----------接收一个位----------
void read_bit(void)
{
SDA=1;         //数据端先置 1
bit_in=1;
SCK=1;         // 上升沿
delay(4);delay(4);
bit_in=SDA;        // 读数据
_nop_();
SCK=0;
delay(4);delay(4);
}

//------------------------------
uint readtemp(void)
{
SCK=0;
start();         //开始条件
SendByte(0x00);       //发送从地址 00
SendByte(0x07);       //发送命令
start();         //开始条件
SendByte(0x01);       //读从地址 00
bit_out=0;
tempL=ReadByte();      //读数据低字节
bit_out=0;
tempH=ReadByte();      //读数据高字节
bit_out=1;
err=ReadByte();       //读错误信息码
stop();         //停止条件
return(tempH*256+tempL);
}
//******************LCD 显示子函数***********************
void init1602(void)       //初始化 LCD
{
cmd_wrt(0x01);       // 清屏
cmd_wrt(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不闪烁
cmd_wrt(0x06);       //完成一个字符码传送后,光标左移,显 示不发生移位
cmd_wrt(0x38);       //16 ×2 显示,5×7 点阵,8 位数据接口
}
void busy(void)        //LCD忙标志判断
{
flag=0x80;        // 赋初值 高位为 1 禁止
while(flag&0x80)      //读写操作使能位禁止时等待 继续检测
{
  LCD=0xff;
  RS=0;         //指向地址计数器
  RW=1;         // 读
  LCDE=1;        //信号下降沿有效
  flag=LCD;       //读状态位 高位为状态
  LCDE=0;
}
}
void cmd_wrt(uchar cmd)      //写命令子函数
{
LCDE=0;
busy();         //检测 读写操作使能吗
LCD=cmd;         // 命令
RS=0;          //指向命令计数器
RW=0;          // 写
LCDE=1;         //高电平有效
LCDE=0;
}
void dat_wrt(uchar dat)      //写数据子函数
{
busy();         //检测 读写操作使能吗
LCDE=0;
if(flag==16)
{
  RS=0;        //指向指令寄存器
  RW=0;         // 写
  LCD=0XC0;       //指向第二行
  LCDE=1;        //高电平有效
  LCDE=0;
}
RS=1;         //指向数据寄存器
RW=0;          // 写
LCD=dat;         // 写数据
LCDE=1;         //高电平有效
LCDE=0;
}
//------------延时--------------
void delay(uint n)
{
uint j;
for(j=0;j<n;j++)
{
  _nop_();
}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Int()
{
TMOD = 0x10;       // 定时器 1 方式 1
TH1=(65536-1000)/256;     //定时器 1 设置 1ms 定时
TL1=(65536-1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1 = 1;                          //开定时器 T1 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 T1
}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1handle() interrupt 3   //定时器 3 1ms 中断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c20ms++;
c100ms++;
if(c20ms >= 20)    //20ms 计时器
    {
        c20ms = 0;
        b20ms = 1;
    }
if(c100ms >= 50)    //100ms 计时器
    {
        c100ms = 0;
        b100ms = 1;
    }
}

//--------------------------温度显示函数------------------------
void show()
{
DPY1=0;
LCD=LED01[mah[4]];           //转换 8 位数显示,不带小数点的
delay1(2);
LCD=0xFF;
DPY1=1;

DPY2=0;
LCD=LED02[mah[3]];            //转换 8 位数显示,带小数点的
delay1(2);
LCD=0xFF;

DPY1=0;
LCD=LED01[mah[2]];            //转换 8 位数显示,不带小数点的
delay1(2);
LCD=0xFF;

DPY3=0;
DPY2=1;
DPY1=1;
LCD=LED01[mah[1]];            //转换 8 位数显示,不带小数点的
delay1(2);
LCD=0xFF;
DPY1=0;

LCD=LED01[mah[0]];            //转换 8 位数显示,不带小数点的
delay1(2);
LCD=0xFF;
DPY3=1;
DPY1=1;
}

void ReadKey(void)
{
    row1=0;           //矩阵键盘第 1 列,将第一列拉低,扫描是否有按键按下,第一列按键包 括:1,4,7
    row2=1;           //矩阵键盘第 2 列
    row3=1;           //矩阵键盘第 3 列
    cow1=1;           //矩阵键盘第 1 行
    cow2=1;           //矩阵键盘第 2 行
    cow3=1;           //矩阵键盘第 3 行
_nop_();          //延时函数
if(!(cow1&cow2&cow3)) //如果有键按下,就返回,且判断是那个键值,否则继续扫描下 一列
{
if(cow1==0)
key_num=1;
    if(cow2==0)
key_num=4;
if(cow3==0)
key_num=7;
return;
}

    row1=1;           //矩阵键盘第 1 列,将第一列拉低,扫描是否有按键按下,第一列按键包 括:2,5,8
    row2=0;           //矩阵键盘第 2 列
    row3=1;           //矩阵键盘第 3 列
    cow1=1;           //矩阵键盘第 1 行
    cow2=1;           //矩阵键盘第 2 行
    cow3=1;           //矩阵键盘第 3 行
_nop_();          //延时函数
if(!(cow1&cow2&cow3)) //如果有键按下,就返回,且判断是那个键值,否则继续扫描下 一列
{
if(cow1==0)
key_num=2;
    if(cow2==0)
key_num=5;
if(cow3==0)
key_num=8;
return;
}

row1=1;           //矩阵键盘第 1 列,将第一列拉低,扫描是否有按键按下,第一列按键包 括:3,6
    row2=1;           //矩阵键盘第 2 列
    row3=0;           //矩阵键盘第 3 列
    cow1=1;           //矩阵键盘第 1 行
    cow2=1;           //矩阵键盘第 2 行
_nop_();          //延时函数
if(!(cow1&cow2)) //如果有键按下,就返回,且判断是那个键值,否则继续扫描下一列
{
if(cow1==0)
key_num=3;
    if(cow2==0)
key_num=6;
return;
}
}
//--------------数码管显示延时函数-----------------------------------------------------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我使用的传感器

我使用的传感器

HC6800-ES V2.0.pdf

使用的开发板原理图

传感器中文手册

网友A(2020-03-07):
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怎么解决的?

我使用的单片机里面使用了定时器中断,导致时钟无法运行,这个温度用到了时钟有冲突!你可以换别的型号能满足这些中断要求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