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驱动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
  ENA是使能端可以直接飘空是吗?5V处没输入也能行吗?这个板用法有大佬能教教吗

网友A(2019-08-07):
EN引脚不能悬空,通常接单片机IO口用作开关或者PWM端口调速用的.如果不需要调速,也可以直接接到+5V上.

网友B:
这个 PCB 板设计上有瑕疵就是输出线宽太细啦,楼主当它保险丝用么

网友C:
EN引脚不能悬空,通常接单片机IO口用作开关或者PWM端口调速用的.如果不需要调速,也可以直接接到+5V上

网友D:
不能空,不用时应上拉或下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 PCB 板设计上有瑕疵就是输出线宽太细啦,楼主当它保险丝用么

输出线宽度大概要多少呢,对5V电机的话,1MM够吗?

网友B:
这个由电机功率,铜板厚度决定

没打板之前须重新修改元器件布局;打板后的补救办法是加一层焊锡即可

网友F:
EN不能空吧,反正我不接是动不了,那个5V应该是降压后供芯片用的,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