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AC0832的信号发生器Proteus仿真设计(附仿真文件+Word文档+C程序

楼主(2019-08-07):
设计要求:
1.输出4种波形:方波、锯齿波、三角波、正弦波;
2.幅值可调节范围为2V~10V;
3.频率可调节范围为20Hz~80Hz;
设计思路:
通过Keil平台下的C语言编程,单片机控制输出的数字信号经工作在直通方式下的DAC0832数模转换,输出方波、正弦波、锯齿波、三角波4种电压波形,且波形幅值、频率可调。波形的切换、频率和幅值的增减可通过按键模块实现,同时当前的波形信息可实时更新在LCD12864显示模块上,波形形象可通过示波器测量模块展现。整个设计由Proteus仿真实现,并能满足设计内容及要求。
程序思路:

仿真结果:
1.幅值为4V,频率为20Hz的方波输出信号

2.幅值为5V,频率为50Hz的锯齿波输出信号

3.幅值为6V,频率为60Hz的三角波输出信号

4.幅值为10V,频率为80Hz的正弦波输出信号

由以上四图看出,信号发生器仿真设计结果满足设计要求,LCD液晶显示的波形信息与示波器上的波形一一对应。

程序代码:
intmain(void)
{
uchar data i=0;
uchar idata strtemp[35];
SP=0xA0;
for(i=0; i<7; i++)
{
  //从20Hz开始,到80Hz,步长为10Hz,共7个频率数据,最高只能做到80Hz,同时由于启动中断会占用一定时间,所以补偿25us。
  freq=65535-(1000000/(20+i*10)/256)+25;
}
TMOD=0x11;
ET0=1;
ET1=0;
EA=1;
TL0=freq[index_freq]%256;
TH0=freq[index_freq]/256;
TR0=1;
IT0=0;
EX0=1;
LE1=0;
P2=amplitude[index_amp];
EA=0;
LE1=1;
LCDinit12864();
LCD_DispStrWide(0x00,"波形:1方波");
LCD_DispStrWide(0x10,"频率:20Hz");
LCD_DispStrWide(0x08,"幅值:2.0V");
LCD_DispStrWide(0x18,"波形 频率 +-");
LE1=0;
EA=1;
while(1)
{
  if(K_WAVE==1)
  {
    K_WAVE=0;
C_WAVE++;
if(C_WAVE>=4) C_WAVE=0;  //0:方波1:锯齿波 2:三角波3:正弦波
    sprintf(strtemp,"%s%s","波形:",disp_wave[C_WAVE]);
    LE1=1;
    EA=0;
    LCD_DispStrWide(0x00,strtemp);
    EA=1;
    LE1=0;
   }
  else if(K_FREQ_AMP==1)
  {
     K_FREQ_AMP=0;
     C_FREQ_AMP++;
     if(C_FREQ_AMP >= 2) C_FREQ_AMP=0;
     LE1=1;
     EA=0;
     if(C_FREQ_AMP == 0)
      LCD_DispStrWide(0x18,"波形 频率 +-");  //0:频率
     else
      LCD_DispStrWide(0x18,"波形 幅值 +-");  //1:幅值
     EA=1;
     LE1=0;
  }
  else if(K_ADD == 1)
  {
     K_ADD=0;
     if(C_FREQ_AMP == 0)
     {//在7种频率之间切换 20Hz,30Hz,40Hz,50Hz,60Hz,70Hz,80Hz
     index_freq++;
     if(index_freq>=7) index_freq=0;
     sprintf(strtemp,"%s%d%s","频率:",(int)(20+index_freq*10),"Hz");
     LE1=1;
     EA=0;
      LCD_DispStrWide(0x10,strtemp);
     EA=1;
     LE1=0;
     }
     else
     {
      //在9种幅值之间切换  1V,2V,3V,4V,5V,6V,7V,8V,9V,10V
     index_amp++;
   if(index_amp > 8) index_amp=0;
sprintf(strtemp,"%s%.1f%s","幅值:",(float)(1+index_amp*0.5)*2,"V ");
     LE1=1;
     EA=0;
      LCD_DispStrWide(0x08,strtemp);
      LCD_DispStrWide(0x10,"频");
     EA=1;
      LE1=0;
     P2=amplitude[index_amp];
     }
  }
  else if(K_REDUCE==1)
  {
     K_REDUCE=0;
     if(C_FREQ_AMP == 0)
     {
      if(index_freq > 0)
      index_freq--;
      sprintf(strtemp,"%s%d%s","频率:",(int)(20+index_freq*10),"Hz");
      LE1=1;
      EA=0;
     LCD_DispStrWide(0x10,strtemp);
     EA=1;
     LE1=0;
     }
     else
     {
     if(index_amp > 0)
     index_amp--;
     sprintf(strtemp,"%s%.1f%s","幅值:",(float)(1+index_amp*0.5)*2,"V ");
      LE1=1;
     EA=0;
     LCD_DispStrWide(0x08,strtemp);
     LCD_DispStrWide(0x10,"频");
     EA=1;
     LE1=0;
     P2=amplitude[index_amp];
     }
  }
} return 0;

}

word资源如下:内容不全已经删除

网友A(2023-05-20):
没有附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