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NTC3435热敏电阻的水温自动加热系统设计

楼主:
【功能设计】
使用IAP15W4K58S4单片机、数码管和NTC3435热敏电阻、DC12V直流加热棒(带驱动板)组成一个自动加热系统。可以手动设定目标温度(30℃~90℃),设置步进1摄氏度。
请使用者仅用于参考学习,不要用于商业。
【使用流程描述】
1.上电程序会轮流显示设定温度和实际温度。配有指示灯表示当前所显示的是哪一个。
2.任意时刻按下增加或减少按键,程序进入设置模式,显示设定值并保持。后台加热仍然以原设置值为准。
3.当按下确定键且设定温度在有效范围内时,程序装载新设置值并进行自动调整,否则恢复原值。按下取消键也恢复原值。
4.降温操作通过被动散热进行,所以会比较慢。
5.后续需求有所变化,增加一个串口输出,传递设置值和实际值给远端单片机显示。
【主机参数设置】
0.MCU型号IAP15W4K58S4,频率11.0592MHz,下载程序时注意勾选“在程序区的结束处添加重要测试参数”。
1.ADC使用片内ADC,10位精度,使用内部基准源校正采集值。
2.PID部分借用他人程序,针对此设计做了调整
。参考程序来源已不可考,故不贴出。
3.NTC电阻采用B值3435防水型号,其查表程序为本人所写,详情请查阅对应C文件(移植很方便)。
4.串口设置9600 8N1。
【从机参数设置】
1.型号STC15W408AS,频率11.0592MHz。
2.从机使用IIC转并口的转接板连接LCD1602,极大地节约了IO口的使用。

这个小板原本为在Arduino上使用而设计的,但是既然遵守IIC协议,并且只是PCF8574芯片通信,那么51也可以才对。经过查找,在百度贴吧上找到了使用其驱动LCD1602的程序,并且重新排版编写使之清晰明了,工程中的LCD1602_IIC.c即为此转接板的驱动程序。

【实物快照】

显示部分会随着主机的显示进行更新

白天照的不清晰,数码管由于直连IO推挽方式驱动所以有些段选有残影。单片机PWM和加热部分之间使用MOS管驱动,供电12V。

【主机主程序】

#include"STC15.H"        //单片机寄存器定义
#include"Binary.H"        //提供二进制输入
#include<intrins.h>        //提供_nop_函数
#include"NTC3435.c"        //提供NTC查询表

sbit Key_Add=P1^5;//设定值+
sbit Key_Subtract=P1^6;//设定值-
sbit Key_Submit=P1^7;//确定修改
sbit Key_Cancel=P5^5;//取消修改

sbit LED_Red=P3^6;//用于指示当前显示的温度为设定值
sbit LED_Green=P3^7;//用于指示当前显示的温度为测得值

sbit S1=P4^5;
sbit S2=P4^2;
sbit S3=P4^4;//数码管位选

sbit PWM_FC=P1^0;//PWM输出引脚

//初始化变量
unsigned int code Voltage_BandGap_ROM _at_ 0xe7f7;//58K程序空间的MCU
//全局变量表
unsigned char smgduan[18]={0xfa,0x22,0xb9,0xab,0x63,0xcb,0xdb,0xa2,0xfb,0xeb,0xf3,0x5b,0x19,0x3b,0xd9,0xd1,0x01};
unsigned char Display_Temperature_Act[3]={0,0,0};//温度测得值显示数组
unsigned char Display_Temperature_Set[3]={0,0,0};//温度设定值显示数组
int Temperature_Act=32;                        //温度测得值
int Temperature_Set=40;                        //温度设定值
int Shadow_Temperature_Set=40;        //温度设定值影子值
unsigned int T0_Cnt_1=0;                //定时器0周期计数1:显示轮询
unsigned int T0_Cnt_2=0;                //定时器0周期计数2:PID控制
unsigned char T0_Cnt_3=0;                //定时器0周期计数3:串口发送
bit En_Display_Standby=1;                //显示轮询有效标志位
bit Do_T0_3=0;                                        //串口发送标志
bit flag_display_mode=0;                //显示标志位
bit Temperature_Set_Choose=0;//温度设置值数据来源选择,用于PID设置,该值为0时数据参考来自设置变量,该值为1时数据参考来源来自影子变量
bit flag_Key_Add=0;                                //按键动作执行标志位
bit flag_Key_Subtract=0;                //按键动作执行标志位
bit flag_Key_Submit=0;                        //按键动作执行标志位
bit flag_Key_Cancel=0;                        //按键动作执行标志位
bit busy=0;//串口1发送状态
//ADC测温相关变量
unsigned int ADC_DATA;                        //读取到的ADC转换值
unsigned int ADC_BandGap;                //读取的BandGap转换值
float VCC_Voltage;                                //计算得到的VCC电压值,单位mV
float NTC_Voltage;                                //计算得到的NTC分压电压值,单位mV
float NTC_Temperature;                        //查表计算得到的NTC对应温度值,单位℃
unsigned long NTC_R_Comp=0;                //待对比的电阻值,单位十倍欧姆
bit flag_value_update=0;                //测得值更新标志位
bit En_ADC_Value=0;                                //ADC转换值标志 0:无效 1:有效

//移植PID部分时的全局变量
int e ,e1 ,e2 ;//pid
float uk ,uk1 ,duk ;//pid
float Kp=10,Ki=12,Kd=1.5;//pid        10,12,1.5
int out=0;
unsigned int PWMTime=0;
unsigned int cnt=0;
/************************************************************
名称:基于NTC3435的水温自动加热系统设计
平台:IAP15W4K58S4 11.0592MHz 9600 8N1

编写注意:数码管连接在P2口,单片机推挽输出方式直驱

程序编写:凌净清河
硬件制作:凌净欣羽
文稿排版:凌净欣羽

发布日期:2019年8月7日(星期三)
声明:如您直接使用本例程或进行较大程度的借鉴,请注明程序出处,谢谢!
所属:新矿城学习基地#2019
************************************************************/
void PWMOUT()
{
        if(cnt<PWMTime)
        {
                PWM_FC=1;
        }
        else
        {
                PWM_FC=0;
        }
        if(cnt>1000)cnt=0;
}

void PIDControl(void)
{
        if(Temperature_Set_Choose)
        {
                e=Shadow_Temperature_Set-NTC_Temperature;
        }
        else
        {
                e=Temperature_Set-NTC_Temperature;
        }
        duk=(Kp*(e-e1)+Ki*e+Kd*(e-2*e1+e2));
        uk=uk1+duk;
        if(uk>1200)
        {
                uk=1000;
        }
        else if(uk<-1200)
        {
                uk=0;
        }

        out=(int)uk;
        if(out>1000)
        {
                out=1000;
        }
        else if(out<0)
        {
                out=0;
        }
        PWMTime=out;
        uk1=uk;
        e2=e1;
        e1=e;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串口1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while(busy);
        busy=1;
        SBUF=dat;
}

void Value_Send()//串口将数据发送出去,仅发送显示的部分
{
        SendData(0xC7);
        delay(100);
        SendData(Display_Temperature_Act[0]);
        delay(100);
        SendData(Display_Temperature_Act[1]);
        delay(100);
        SendData(Display_Temperature_Act[2]);
        delay(100);
        SendData(Display_Temperature_Set[0]);
        delay(100);
        SendData(Display_Temperature_Set[1]);
        delay(100);
        SendData(Display_Temperature_Set[2]);
        delay(100);
        SendData(0x7C);
}

void VCC_Voltage_Read()                                                //调用此函数更新电源电压值,存储在VCC_Voltage变量中,该函数改变ADC的设置
{
        P1ASF=B00000000;                                                //不设置P1ASF,以便上电读取BandGap电压的ADC转换值
        ADC_CONTR=B10000000;                                        //开启ADC电源,设置转换速度540时钟周期,清空转换标志位,停止转换,模拟通道选择P1^0
        ADC_RES=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RESL=0;                                                                //清除结果寄存器
        CLK_DIV&=B11011111;                                                //ADC_RES[7:0]存放高8位ADC结果,ADC_RES[1:0]存放低2位ADC结果
        //PADC=1;                                                                //设置A/D转换中断优先级为最高

        ADC_CONTR|=0x08;                                                //开始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按照例程延时4个周期
        while(!En_ADC_Value);                                        //等待转换结束
        En_ADC_Value=0;                                                        //清除标志位
        ADC_BandGap=ADC_DATA;                                        //保存BandGap的ADC转换值
        VCC_Voltage=Voltage_BandGap_ROM*1023.0/(float)ADC_BandGap;//电源电压值计算
}

void NTC_Voltage_Read()                                                //调用此函数更新NTC电压值,存储在NTC_Voltage变量中,该函数改变ADC的设置
{
        P1ASF=B00001000;                                                //NTC接在P13
        ADC_CONTR=B11100011;                                        //开启ADC电源,设置转换速度90时钟周期,清空转换标志位,停止转换,模拟通道选择P1^3
        ADC_RES=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RESL=0;                                                                //清除结果寄存器
        CLK_DIV&=B11011111;                                                //ADC_RES[7:0]存放高8位ADC结果,ADC_RES[1:0]存放低2位ADC结果
        //PADC=1;                                                                //设置A/D转换中断优先级为最高

        ADC_CONTR|=0x08;                                                //开始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按照例程延时4个周期
        while(!En_ADC_Value);                                        //等待转换结束
        En_ADC_Value=0;                                                        //清除标志位
        NTC_Voltage=Voltage_BandGap_ROM*(float)ADC_DATA/(float)ADC_BandGap;//NTC分压电压计算
}

/*
数值显示处理函数,将温度变量的值判断合法范围并按位取出送给显示数组
温度变量值的合理更新由其更新函数负责
为提高效率,该函数只在变量更新时执行一次,不随数码管显示函数轮询刷新
*/
void Data_Process()
{
        if(Temperature_Act>0&&Temperature_Act<100)
        {
                Display_Temperature_Act[0]=Temperature_Act/10;
                Display_Temperature_Act[1]=Temperature_Act%10;
                Display_Temperature_Act[2]=12;
        }
        else
        {
                if(Temperature_Act<0)
                {
                        Temperature_Act*=(-1);//将值变为正数
                        Display_Temperature_Act[0]=17;//显示负号
                        Display_Temperature_Act[1]=Temperature_Act/10;
                        Display_Temperature_Act[2]=Temperature_Act%10;
                }
                else//数值大于100℃
                {
                        Display_Temperature_Act[0]=Temperature_Act/100;
                        Display_Temperature_Act[1]=(Temperature_Act%100)/10;
                        Display_Temperature_Act[2]=Temperature_Act%10;
                }
        }
        //由于设置值由设置函数保证合法性,此处不用判断,直接按位取出即可
        Display_Temperature_Set[0]=Temperature_Set/10;
        Display_Temperature_Set[1]=Temperature_Set%10;//温度设定值在30~90之间
        Display_Temperature_Set[2]=12;

//                        Display_Temperature_Set[0]=PWMTime/100;
//                        Display_Temperature_Set[1]=(PWMTime%100)/10;
//                        Display_Temperature_Set[2]=PWMTime%10;
//        if(PWMTime==0)Display_Temperature_Set[2]=15;
}

/*
数码管显示函数,用于刷新显示设定的和实际的温度值
同时刷新LED的指示显示
参数为布尔量,0:显示设定值 1:显示测得值
*/
void smg_display(bit choos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3;i++)
        {
                switch(i)
                {
                        case 0:S1=0;S2=1;S3=1;break;
                        case 1:S1=1;S2=0;S3=1;break;
                        case 2:S1=1;S2=1;S3=0;break;
                }
                if(choose)
                {//测得值
                        P2=smgduan[Display_Temperature_Act[i]];
                }
                else
                {//设定值
                        P2=smgduan[Display_Temperature_Set[i]];
                }
                delay(100);
                P2=0x00;
        }

        if(choose)//在不同模式下点亮相应的指示灯
        {
                LED_Red=1;LED_Green=0;
        }
        else
        {
                LED_Red=0;LED_Green=1;
        }
}

void Timer0Init(void)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1Init(void)                //1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91;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
        AUXR |= 0x01;                //??1?????2???????
        AUXR |= 0x04;                //???2???Fosc,?1T
        T2L = 0xE0;                //??????
        T2H = 0xFE;                //??????
        AUXR |= 0x10;                //?????2
}

void sys_init()
{
        P0M1=0x00;
        P0M0=0x00;
        P1M1=0x00;
        P1M0=0x00;
        P2M1=0x00;
        P2M0=0xFF;//P2口推挽输出
        P3M1=0x00;
        P3M0=0x00;
        P4M1=0x00;
        P4M0=0x00;
        P5M0=0x00;
        P5M1=0x00;
        P2=0x00;
        LED_Red=0;
        LED_Green=0;
        Timer0Init();
        Timer1Init();
        UartInit();
        EA=1;
        ET0=1;
        ET1=1;
        ES=1;//开串口中断使能
        EADC=1;//开ADC转换中断
        VCC_Voltage_Read();//读取电源电压
        Data_Process();
        LED_Red=1;
        LED_Green=1;
}

void main()
{
        sys_init();
        while(1)
        {
                smg_display(flag_display_mode);
                if(flag_value_update)
                {
                        flag_value_update=0;
                        NTC_Voltage_Read();//读取NTC的分压值(P13上的模拟电压)
                        NTC_R_Comp=100000*NTC_Voltage/(VCC_Voltage-NTC_Voltage);//计算待对比的NTC阻值,单位十倍欧姆
                        NTC_Temperature=NTC_103_3435_Compare(NTC_R_Comp);//查表计算NTC对应的温度值
                        Temperature_Act=(char)NTC_Temperature;//取整
                        Data_Process();
                }
                //***************************************************************************
                //此处添加PID调温的函数
                //Temperature_Set_Choose为温度设置值数据来源选择标志位,用于PID设置。
                //该值为0时温度设置值来自变量Temperature_Set,该值为1时设置值来自影子变量Shadow_Temperature_Set
                //温度的设置值为int型数据,范围为30-90
                //实时温度可以来自以下两个变量:
                //Temperature_Act为int型变量,存储显示的测得值
                //NTC_Temperature为float型变量,存储每次转换完成后的查表得到的温度值
                PWMOUT();
                //***************************************************************************
                if(Do_T0_3)
                {
                        Do_T0_3=0;
                        Value_Send();//串口发送显示的值给另一个单片机(设计要求?

                }

                if((Key_Add==0&&(!flag_Key_Add)))
                {
                        delay(3000);
                        if(Key_Add==0)
                        {
                                flag_Key_Add=1;
                                //按键执行内容
                                if(Temperature_Set_Choose==0)//当首次进入设置模式时
                                {
                                        En_Display_Standby=0;//关闭中断中的显示轮询
                                        Shadow_Temperature_Set=Temperature_Set;//备份之前的设置值
                                        Temperature_Set_Choose=1;//切换PID数据来源
                                        flag_display_mode=0;//切换到设定值显示
                                }
                                Temperature_Set++;//增加设置值
                                if(Temperature_Set>90)Temperature_Set=90;//设置上限
                                Data_Process();//更新显示
                        }
                }
                if((Key_Subtract==0&&(!flag_Key_Subtract)))
                {
                        delay(3000);
                        if(Key_Subtract==0)
                        {
                                flag_Key_Subtract=1;
                                //按键执行内容
                                if(Temperature_Set_Choose==0)//当首次进入设置模式时
                                {
                                        En_Display_Standby=0;//关闭中断中的显示轮询
                                        Shadow_Temperature_Set=Temperature_Set;//备份之前的设置值
                                        Temperature_Set_Choose=1;//切换PID数据来源
                                        flag_display_mode=0;//切换到设定值显示
                                }
                                Temperature_Set--;//减少设置值
                                if(Temperature_Set<30)Temperature_Set=30;//设置下限
                                Data_Process();//更新显示
                        }
                }
                if((Key_Submit==0&&(!flag_Key_Submit)))
                {
                        delay(3000);
                        if(Key_Submit==0)
                        {
                                flag_Key_Submit=1;
                                //按键执行内容
                                if(Temperature_Set_Choose)//确定键在设置模式时有效
                                {
                                        En_Display_Standby=1;//开启中断中的显示轮询
                                        Temperature_Set_Choose=0;//切换PID数据来源
                                }
                        }
                }
                if((Key_Cancel==0&&(!flag_Key_Cancel)))
                {
                        delay(3000);
                        if(Key_Cancel==0)
                        {
                                flag_Key_Cancel=1;
                                //按键执行内容
                                if(Temperature_Set_Choose)//取消键在设置模式时有效
                                {
                                        Temperature_Set=Shadow_Temperature_Set;//还原之前的设置值
                                        En_Display_Standby=1;//开启中断中的显示轮询
                                        Temperature_Set_Choose=0;//切换PID数据来源
                                }
                        }
                }

                if(Key_Add)flag_Key_Add=0;
                if(Key_Subtract)flag_Key_Subtract=0;
                if(Key_Submit)flag_Key_Submit=0;
                if(Key_Cancel)flag_Key_Cancel=0;
        }
}

void T0() interrupt 1
{
        if(T0_Cnt_1==400)
        {
                T0_Cnt_1=0;
                if(En_Display_Standby)
                {
                        flag_display_mode=!flag_display_mode;
                }
                flag_value_update=1;
        }
        else
        {
                T0_Cnt_1++;
        }

        if(T0_Cnt_2==10)
        {
                T0_Cnt_2=0;
                PIDControl();
//                PWMTime=PWMTime+100;
//                if(PWMTime>1000)
//                {
//                        PWMTime=0;
//                }
        }
        else
        {
                T0_Cnt_2++;
        }

        if(T0_Cnt_3==100)
        {
                T0_Cnt_3=0;
                Do_T0_3=1;
        }
        else
        {
                T0_Cnt_3++;
        }
}

void T1() interrupt 3
{
        cnt++;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
        if(TI)
        {
                TI=0;//清除标志位
                busy=0;//上一数据发送完成
        }
}

void ADC() interrupt 5                                                //AD中断服务函数
{
        ADC_CONTR&=!0x10;                                                //清除ADC中断标志,例程
        ADC_DATA=(ADC_RES<<2)|ADC_RESL;                        //10位ADC结果拼接
        En_ADC_Value=1;                                                        //ADC转换值有效标志
}

【程序下载】
基于NTC3435的水温自动加热系统设计

网友A(2019-12-02):
能不能把完整的资料发给我?尤其是PID程序。可以把温度范围放大到0~30度

网友B:
PID控制的部分还么有完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ID控制的部分还么有完成吗?

程序是可用的,由于是师兄的毕设,所以PID部分只对照示波器测试了具体表现可以达到比较好的预期,理论层面上没有做精确分析和计算

网友D(2020-02-16):
想问你一个问题,关于热敏电阻的温度与阻值之间的关系,好像你的不对呀,有点差距,还有就是你的NTC接电源还是接地(是采用上拉电阻还是下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问你一个问题,关于热敏电阻的温度与阻值之间的关系,好像你的不对呀,有点差距,还有就是你的NTC接电源 ...

呃,太久了不记得当初怎么连的了,应该是VCC-10K-NTC-GND吧..

网友C(2020-03-26):
引用 网友D:
想问你一个问题,关于热敏电阻的温度与阻值之间的关系,好像你的不对呀,有点差距,还有就是你的NTC接电源 ...

NTC是接地的,VCC-10K-NTC-GND。
有不对的地方请见谅哈,我承认自己学艺不精~

网友E(2023-08-15):
牛X,向楼主看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NTC是接地的,VCC-10K-NTC-GND。
有不对的地方请见谅哈,我承认自己学艺不精~

有没串一个电阻到ADC呢?

网友F(2023-10-11):
引用 网友E:
有没串一个电阻到ADC呢?

一般是不用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