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单片机串口通讯,接收数据就复位?

楼主(2019-08-07):
我在学习K60FX15xx,在使用串口通信功能时,使用uart4的TE24、25接口。每次一发数据,单片机就复位(通过调试得出的结果)。即使我完全使用例程也是如此,排除可能是程序写错的原因。晚上搜索发现貌似没几位遇到和我一样的情况。请问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网友A:
你是抄你别人的语句,能不能保证别人的语句是正确的呢?
你可以用汇编写。这样就不需要用别人的语句了,完全自己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