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电机驱动模块使能端如何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9-08-07):
L298N上有两个通道的使能端,将使能端放置为0电机停止转动,使能端放置为1时电机可以转动,这个板子刚回来时使能端都是用跳线器短接的,但是现在需要控制使能端使电机停止或转动,但是拿下跳线器后发现每个使能端有两个接口,不知道使用哪个,向哪个输入信号,从而控制板子,求解

网友A:
但是拿下跳线器后发现每个使能端有两个接口,用万用表量下是通的吗,或用万用表量找出所需的引脚

网友B:
读产品说明书

网友C:
将使能端放置为0电机停止转动,使能端放置为1时电机可以转动,把你这个使能脚接IO就好了

网友D:
两个接口的随便一个都可以把

网友E:
挨个试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F(2020-10-02):
我一开始也有疑惑,拿万用表测了一下,有个引脚是通到5V电源的,单片机要接另一个引脚,接到5V引脚可能就把单片机烧了。具体要接哪个每个板子可能不一样,你自己要用万用表测一下,或者看一下PCB布线,如果看得到有个引脚接到L298N去而不是接到电源,那单片机接这个引脚就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两个接口的随便一个都可以把

不可以的,有个引脚是接到板载电源的,我用万用表测过了

网友G:
看原理图就明白了

网友H:
这个设计的意思就是让使能一直接高5V,IN1 IN2A接两个PWM控制转速和前后,这样控制的转速范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