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把2进制的数转变为16进制的数?

楼主(2019-08-07):
(无正文)

网友A:
按照每4位,从高到低分别乘 8 4 2 1然后再求和......
具体的方法......看数电第一章介绍16进制的章节应该就有答案了......

网友B:
这是最简单,不用额外写程序的题目了。将二进制数每四位切开,就是16进制。

网友C:
太简单了。直接定义一个INT16  或者 INT32, 强制转换类型。

网友D:
百度有现成的代码

网友E:
按照8421规范呀

网友F:
比如"01 03"两个16进制数转换成10进制数就是0*(16^3)+1*(16^2)+0*(16^1)+3*(16^0)=259(10进制)

网友G:
进制换算其实很简单的,只要你明白进制之间的换算,对于程序也就不难了,建议你先去学会进制之间的换算,也就几分钟的问题

网友H:
楼上的很多算法可能都是基于数学思维来理解楼主的问题,但是作为mcu的单片机其实并不需要你做进制转换。数据就是以2进制的形式储存在单片机中的,比如你让一个变量=0xff,那这个变量就是11111111。

网友I:
将二进制数每四位切开,就是16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