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k的信号怎么和一个48M的信号进行混频啊?相差太多了。

楼主(2019-08-07):
2019年电赛G题

网友A:
要看信息的类别,例如:数字信号,用一个两输入端的与门,将两种信号接入两个输入端即可。
模拟信号呢,你自己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信息的类别,例如:数字信号,用一个两输入端的与门,将两种信号接入两个输入端即可。
模拟信号呢,你 ...

声音信号,感觉好难实现

网友B:
声音信号应该是调制吧,通过3K对48M进行调制,然后解调出3K信号吧。

网友C:
你翻翻遥控调制的资料,有讲这个的,我记得是音频调制27MHZ

网友D:
3K和48M信号?感觉那是要求3K信号调制48M信号啊,通过48M信号传输,另一端接收48M信号后,需要解调出3K信号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3K和48M信号?感觉那是要求3K信号调制48M信号啊,通过48M信号传输,另一端接收48M信号后,需要解调出3K信号 ...

是的,就是要通过48M载波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