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产生四种波形并可任意切换的正弦波发生器汇编程序

楼主:
  借助51单片机和DAC0832实现通过按键控制不同波形的波形发生器。下文为设计文章及proteus仿真电路图和仿真效果图;后面附有与电路图对应的有效源程序。  工作原理:
产生指定的信号波形可以通过DAC来实现,对输出的二进制数字量进行相应改变来实现不同波形的产生。正弦波是利用MATLAB将正弦曲线均匀取样得到等间隔时刻的y方向上二进制数值,然后依次输出后经D/A转换得到;三角波信号是将输出的二进制数字信号依次加1,达到0xff时再依次减1,并实时将数字信号经D/A转换得到波形信号。
实现方法:
正弦波:先使用MATLAB在x方向进行等间隔取样,将y轴上的读数取整之后转换成16进制数形成一个表格。在程序中采取不断读表输出的方式经 D/A 转换得到正弦波。
三角波:程序中设计三角波最高达到00FFH,先不断加1,达到峰值之后不断减1,将这些信号同步输出,并利用D/A转换得到三角波。可以在虚拟示波器上观察到这两种不同的波形。
仿真原理图:

结果图:

全部实验程序见附件:
; Main.asm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Created:   周五 5月 24 2019
; Processor: AT89C52
; Compiler:  ASEM-51 (Proteus)
;=====================================
$NOMOD51
$INCLUDE (80C52.MCU)
;======================================
; DEFINITIONS
; VARIABLES
; RESET and INTERRUPT VECTORS
;======================================
      ; Reset Vector
      org   0000h
      jmp   Start
;=======================================
; CODE SEGMENT
;=======================================
      org   0100h
Start:
;***R4=0锯齿波R4=1三角波R4=2正弦波R4=3方波R4=梯形波***
;***********************
;       锯齿波
;***********************
       MOV        R4,#0
J0:    MOV        A,#0
J0next:          CJNE                R4,#0,S1    ;判断R4,不等0跳转产生三角波
                  MOV                P2,A                 ;P2赋值
                  LCALL                delay                 ;延时
                  INC                A                     ;增加A的值,产生锯齿波上升沿
                  JB                P1.0,J0p11         ;扫描检测按键给R4赋值选择输出信号波形
                  MOV                R4,#0                 ;产生锯齿波信号
J0p11:          JB                P1.1,J0p12
                  MOV                R4,#1             ;产生三角波信号
J0p12:    JB                P1.2,J0p13
                  MOV                R4,#2                  ;产生正弦波信号
J0p13:          JB                P1.3,J0p14
                  MOV                  R4,#3                  ;产生方波信号
J0p14:          JB                   P1.4,J0p15
                  MOV                R4,#4                  ;产生梯形波信号
J0p15:         SJMP            J0next
;***************************
;          三角波
;***************************
S1:       MOV                A,#0
S1n1:          CJNE                R4,#1,Z3                ;判断R4,不等于1则跳转正弦波发生
                  MOV                P2,A                    ;产生三角波的上升沿
                  LCALL                 delay                    ;调用延时
                  INC                A                    ;增加A
                  JB                P1.0,S11p11            ;扫描检测按键确定输出信号种类
                  MOV            R4,#0                    ;产生锯齿波信号
S11p11:  JB            P1.1,S11p12
                 MOV        R4,#1                        ;产生三角波信号
S11p12:  JB            P1.2,S11p13
                 MOV        R4,#2                         ;产生正弦波信号
S11p13:  JB     P1.3,S11p14
                 MOV    R4,#3                        ;产生方波信号
S11p14:         JB     P1.4,S1p1
                 MOV    R4,#4                        ;产生梯形波信号
S1p1:    CJNE                  A,#255,S1n1
S1n2:    CJNE                 R4,#1,Z3
                MOV                P2,A                        ;产生三角波的下降沿
                LCALL   delay
                DEC                A                        ;减小A
                JB                P1.0,S12p11         ;扫描检测按键状态确定输出信号波形
                MOV                R4,#0                        ;产生锯齿波信号
S12p11:  JB                P1.1,S12p12
                 MOV        R4,#1                          ;产生三角波信号
S12p12:  JB                P1.2,S12p13
                 MOV        R4,#2                        ;产生正弦波信号
S12p13:         JB     P1.3,S12p14
                  MOV             R4,#3                  ;产生方波信号
S12p14:          JB              P1.4,S1p2
                         MOV    R4,#4                  ;产生梯形波信号
S1p2:       CJNE        A,#0,S1n2
                    SJMP        S1n1
;**********************************
;                     正弦波
;**********************************
Z3:          MOV                R0,#0
Z3NEXT:         CJNE        R4,#2,F4    ;判断R4,不等于2跳转输出方波
                        MOV                A,R0
                        MOV                DPTR,#TAB   ;将正弦波的表头给DPTR,转到表格去查表
                        MOVC        A,@A+DPTR
                        MOV                P2,A
                        LCALL          DELAY
                        INC                R0
                        JB                P1.0,Z3p11
                        MOV                R4,#0
Z3p11:  JB        P1.1,Z3p12        ;扫描检测按键选择输出波形
                MOV                  R4,#1
Z3p12:  JB              P1.2,Z3p13
                MOV                     R4,#2
Z3p13:  JB        P1.3,Z3p14
                MOV       R4,#3
Z3p14:  JB        P1.4,Z3next
                    MOV     R4,#4
                SJMP     Z3NEXT
;*******************************
;             方波
;*******************************
F4:    CJNE                 R4,#3,T5          ;判断R4,不等于3则跳转梯形波
                   MOV                 A,#0
                   MOV                 P2,A
                   CALL         FBDELAY
                   MOV                 A,#255
                   MOV                 P2,A
                   CALL         FBDELAY
F40:     JB           P1.0,F41       ;扫描检测按键分别选择输出波形
                 MOV          R4,#0
F41:     JB            P1.1,F42
                 MOV          R4,#1
F42:     JB            P1.2,F43
                 MOV           R4,#2
F43:     JB          P1.3,F44
                 MOV          R4,#3
F44:     JB          P1.4,F4
                 MOV          R4,#4
             JMP          F4
;*******************************
;           梯形波
;*******************************
T5:         MOV          A,#0
T5b:    CJNE          R4,#4,T51b                   ;判断R4,不等4则跳转
                JMP          T51b1
T51b:   JMP          J0                                    ;跳转到锯齿波那一步
T51b1:  MOV     P2,a
                  LCALL         delay
                  INC            A                            ;产生梯形波的上升沿;
              JB            P1.0,T5b0            ;扫描检测按键选择输出波形
                  MOV              R4,#0
T5b0:     JB            P1.1,T5b1
                  MOV           R4,#1
T5b1:     JB            P1.2,T5b2
                  MOV           R4,#2
T5b2:     JB        P1.3,T5b3
                  MOV       R4,#3
T5b3:     JB            P1.4,T5b10
                  MOV           R4,#4
T5b10:   CJNE                    A,#255,T5b
                 LCALL             fbdelay
T5b11:   CJNE           R4,#4,T52b
                 JMP               T52b2
T52b:    JMP               J0
T52b2:         MOV              P2,a
                 LCALL          delay
                 DEC            A                                           ;产生梯形波的下降沿
          JB             P1.0,T5b12                               ;扫描检测按键选择输出波形
                  MOV           R4,#0
T5b12:    JB             P1.1,T5b13
                  MOV           R4,#1
T5b13:    JB             P1.2,T5b14
                  MOV       R4,#2
T5b14:    JB             P1.3,T5b15
                  MOV             R4,#3
T5b15:    JB                 P1.4,T5b16
                  MOV              R4,#4
T5b16:   CJNE                  A,#0,T5b11
             JMP                 T5
DELAY:           MOV          R6,#2                     ;延时函数
D1:                MOV          R7,#20
                    DJNZ  R7,$
                    DJNZ  R6,D1
                RET
fbdelay:   MOV  R1,#40                      ;方波延时函数
D2:        MOV  R2,#255
                           DJNZ R2,$
                       DJNZ R1,D2
                      RET
;正弦波波形表
        TAB:
                        DB 80H,83H,86H,89H,8DH,90H,93H,96H
                        DB 99H,9CH,9FH,0A2H,0A5H,0A8H,0ABH,0AEH
                        DB 0B1H,0B4H,0B7H,0BAH,0BCH,0BFH,0C2H,0C5H
                        DB 0C7H,0CAH,0CCH,0CFH,0D1H, 0D4H,0D6H,0D8H
                        DB 0DAH,0DDH,0DFH,0E1H,0E3H, 0E5H,0E7H,0E9H
                        DB 0EAH,0ECH,0EEH,0EFH,0F1H, 0F2H,0F4H,0F5H
                        DB 0F6H,0F7H,0F8H,0F9H,0FAH, 0FBH,0FCH,0FDH
                        DB 0FDH,0FEH,0FFH,0FFH,0FFH, 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 0FFH,0FEH,0FDH
                        DB 0FDH,0FCH,0FBH,0FAH,0F9H, 0F8H,0F7H,0F6H
                        DB 0F5H,0F4H,0F2H,0F1H,0EFH, 0EEH,0ECH,0EAH
                        DB 0E9H,0E7H,0E5H,0E3H,0E1H, 0DEH,0DDH,0DAH
                        DB 0D8H,0D6H,0D4H,0D1H,0CFH, 0CCH,0CAH,0C7H
                        DB 0C5H,0C2H,0BFH,0BCH,0BAH, 0B7H,0B4H,0B1H
                        DB 0AEH,0ABH,0A8H,0A5H,0A2H, 9FH, 9CH, 99H
                        DB 96H, 93H, 90H, 8DH, 89H, 86H, 83H, 80H
                        DB 80H, 7CH, 79H, 78H, 72H, 6FH, 6CH, 69H
                        DB 66H, 63H, 60H, 5DH, 5AH, 57H, 55H, 51H
                        DB 4EH, 4CH, 48H, 45H, 43H, 40H, 3DH, 3AH
                        DB 38H, 35H, 33H, 30H, 2EH, 2BH, 29H, 27H
                        DB 25H, 22H, 20H, 1EH, 1CH, 1AH, 18H, 16H
                        DB 15H, 13H, 11H, 10H, 0EH, 0DH, 0BH, 0AH
                        DB 09H, 08H, 07H, 06H, 05H, 04H, 03H, 02H
                        DB 02H, 01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02H
                        DB 02H, 03H, 04H, 05H, 06H, 07H, 08H, 09H
                        DB 0AH, 0BH, 0DH, 0EH, 10H, 11H, 13H, 15H
                        DB 16H, 18H, 1AH, 1CH, 1EH, 20H, 22H, 25H
                        DB 27H, 29H, 2BH, 2EH, 30H, 33H, 35H, 38H
                        DB 3AH, 3DH, 40H, 43H, 45H, 48H, 4CH, 4EH
                        DB 51H, 55H, 57H, 5AH, 5DH, 60H, 63H, 66H
                        DB 69H, 6CH, 6FH, 72H, 75H, 78H, 7bH, 7eH
Loop:
      jmp Loop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