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黑币
用STC15单片机测频率,但是得到的数值很奇怪,自己查不出毛病,希望大神能帮帮忙找找问题,比较急。。拜托

楼主:
(图片)

网友A(2019-08-26):
引用 网友B:
程序逻辑错误  正确的应该是这样的

关闭定时器中断,打开外部中断

我的思路不是这样的

我是用定时器定时一个特定时间,然后计数在该时间段内产生的脉冲。
我感觉我这个代码应该是串口函数出问题了,一发送比较大的浮点型数字用文本模式好像接收不到。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程序逻辑错误  正确的应该是这样的

关闭定时器中断,打开外部中断
外部中断检测到上升沿以后,打开定时器中断计数
继续检测外部中断,第二次检测到上升沿中断以后,停止定时器中断,读取当前计数器的值,计算频率,关闭定时器  在开始第二次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