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找了挺长时间的可调正弦波程序,发现都比较复杂。这是通过修改的很容易理解的可调频率正弦波

楼主:
- #include "led.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sys.h"
- #include "usart.h"
- #include "math.h"
- #include "dma.h"
- #include "dac.h"
- #include "timer.h"
- #define DAC_SIN_SIZE 100 //发送数据长度,最好等于sizeof(TEXT_TO_SEND)+2的整数倍.
- u16 DAC_SIN_BUF[DAC_SIN_SIZE]; //发送数据缓冲区
- #define PI 3.1415962
- //产生正弦波函序列,根据DAC_SIN_SIZE生成。
- void dac_creat_sin_buf(void)
- {
- u8 i;
- float inc=2*PI/DAC_SIN_SIZE; //计算增量(一个周期DAC_SIN_BUF个点)
- float outdata=0;
- for(i=0;i<DAC_SIN_SIZE;i++)
- {
- outdata=2047*(1+sin(inc*i)); //计算以dots个点为周期的每个点的值,放大2048倍,并偏移到正数区域。
- printf("%f\r\n",outdata);
- DAC_SIN_BUF[i]=outdata;
- }
- }
- int main(void)
- {
- u8 i=0;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 TIM3_Int_Init(720,0);//最大为72KHZ
- dac_creat_sin_buf();
- Dac1_Init();
- DAC_DMA_Config(DMA1_Channel3,(u32)&DAC->DHR12R1,(u32)DAC_SIN_BUF,DAC_SIN_SIZE);//DMA1通道4,外设为串口1,存储器为SendBuff,长度SEND_BUF_SIZE.
- TIM3->DIER|=1<<8;
- MYDMA_Enable(DMA1_Channel3);
- while(1)
- {
- i++;
- delay_ms(10);
- if(i==20)
- {
- LED0=!LED0;//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 i=0;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