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做GPS测速 源程序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N=P2^7; //LCD使能
sbit RS=P2^6;
sbit KEY=P3^5; //清0键
uchar table[]="0123456789:-";
uchar table1[]={"Wait..."};     //
uchar a,b,c,d,i=0,flag;
uchar table0[62];
float S;
uint Speed_dat,Speed_dat1;
uint Total_distance;
uchar num1=0;
uchar time_flag=0;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1602液晶***********************/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写数据
{ EN=0;    RS=1;  P0=date;        EN=0;  delay(5); EN=1;}
void write_com(uchar date)//写命令
{    EN=0;RS=0;P0=date;    EN=0;delay(5); EN=1; }
void init_1602()  //LCD初始化
{
    uchar num;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7;num++)      //显示“Wait...”
    {
        write_date(table1[num]);//通过循环将要显示的字符注意显示出来
    }
    delay(1000);   //等待大约3s
}

void display()
{
    if(flag==1)
    {
       flag=0;
       if(table0[4]=='M'&&(table0[18]=='A'))//确定是否收到"GPRMC"这一帧数据    且是否为有效数据
       {
               if(table0[43]=='E')      //
            {
                if(table0[46]=='.')  //<10海里每小时
                    S=(table0[45]-48)*100+(table0[47]-48)*10+(table0[48]-48);
                else if(table0[47]=='.')
                    S=(table0[45]-48)*1000+(table0[46]-48)*100+(table0[48]-48)*10+(table0[49]-48);
            }
            Speed_dat=(uint)(S*1.85);     //把海里/h转换成km/h
            Speed_dat1=(uint)(S*0.514);      //把海里/h转换成m/s 计算总里程中用到
            if(time_flag==1)
            {
                time_flag=0;
                Total_distance+=(Speed_dat1/100);    //每秒刷新一次里程单位m
                TR0=1;
            }

            write_com(0x80);        //显示速度
            write_date('S');
            write_date('P');
            write_date('E');
            write_date('E');
            write_date('D');
            write_date(':');
            if(Speed_dat/100<10){write_date(' ');write_date(table[Speed_dat/100]);}
            else{write_date(table[Speed_dat/1000]);write_date(table[Speed_dat%1000/100]);}
            write_date('.');
            write_date(table[Speed_dat%100/10]);
            write_date('K');   write_date('m'); write_date('/');  write_date('h');

            write_com(0x80+0x40);        //显示里程
            write_date('J');write_date('O');write_date('U');write_date('R');
            write_date('N');write_date('E');write_date('Y');
            write_date(':');
            write_date(table[Total_distance/10000]);
            write_date(table[Total_distance%10000/1000]);
            write_date('.');
            write_date(table[Total_distance%10000%1000/100]);
            write_date(table[Total_distance%10000%1000%100/10]);
            write_date('K');    write_date('m');
       }
       ES=1; //开串口中断
   }
}

void init()//初始化
{
       i=0;
       TMOD=0x21;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波特率9600
       TH0=(65536-50000)/256; //给定时器高四位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给定时器第四位赋初值
       ET0=1;        //打开定时器T1中段
        TR0=1;        //启动定时器T0
       SM0=0;       //串行口方式1
       SM1=1;
       REN=1;       ////允许接收
       EA=1;       //开中断
       TR1=1;      //启动T1
       ES=0;       //关闭串行口中断
}
void main()
{
      init();     //系统初始化
      init_1602();//LCD1602初始化
      ES=1;          //开串行口中断
      while(1)
      {
          display(); //显示速度
          if(!KEY)     //清0键按下
          {        delay(10);
                if(!KEY){Total_distance=0;while(!KEY);     }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0
{
    TH0=(65536-50000)/256; //给定时器高四位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给定时器第四位赋初值
    num1++;
    if(num1==20)   //1秒到
    {
        TR0=0;
        num1=0;
        time_flag=1;
    }
}

void ser() interrupt 4//串口中断、初次分离'

开头的字符串,并写入接收数组
{
       RI=0;  table0[i]=SBUF;        i++;
       if(table0[0]==0x24)//如果是此字符;马上接收数据
       {
                 if(i==62){ i=0;flag=1;ES=0; }
       }
       else          i=0;
}

网友A(2022-01-11):
楼主,GPS模块哪家的都行吗?

网友B:
解码部分还是得考虑一下容错和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