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无线供电的旋转LED显示屏制作

楼主(2019-08-07):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完整版请看附件接收端
#include<reg52.h>
#include"24L01.h"
#include"ziku.h"
#include"24c64.h"
extern uchar TxBuf[5];
extern uchar RxBuf[TX_PLOAD_WIDTH];
extern uchar sta;
extern uchar MAX_RT;//重发次数溢出中断,写1清除中断,如果MAX_RT产生中断,必须清楚后系统才能进行通
extern uchar RX_DR;//接收数据中断,当收到有效数据后置1,写1清除中断
extern uchar  TX_DS;//数据发送完成中断,写1清除中断
uchar a;
uchar xdata xiancun1[96];
uchar xdata xiancun2[96];
uint num2;
uchar b;                //接收中断标志(中断1)
uchar stop=1;        //表示移动或者暂停移动标志位
uchar wide=4;        //字体宽度标志
uchar speed=2;        //字体移动速度
uchar up=50;        //动态扫描上限
uchar down=0;        //动态扫描下限
void yanshi(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3;j>0;j--);
}
void main()
{
        uchar i,j=0,k=0,num=6;
        uchar cycle;        //所转的圈数标志
        uchar c;                //接收到的命令类型标志
        uchar d=0;                //不滚动显示时,开始显示汉字的位置
        init_24L01();                //24L01init
        AT24C64_init();

        EA=1;
        EX0=0;
        EX1=1;
        IT0=1;
        IT1=1;
        P0=0xff;
        P1=0xff;
/*        for(i=0;i<32;i++)
        {
                RxBuf=0xaa;
        }
        for(i=0;i<255;i++)
        {
                page_write(i*32,RxBuf);
                delayms(5);
                P0=~P0;
        }
        P0=0xff;  */
        for(i=0;i<32;i++)
        {
                RxBuf=dian;
        }
        for(i=0;i<5;i++)
        {
                TxBuf=0x55;
        }
//        RX_Mode();
        TX_Mode(TxBuf);
        Check_ACK(1);
        delayms(1);
//        sta = SPI_Read(STATUS);          // 读状态寄存器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0x70);                   //清空状态寄存器
        for(i=0;i<6;i++)
        {
                sequential_read(32*i,16,xiancun1+16*i);
                sequential_read(32*i+16,16,xiancun2+16*i);
        }
        while(1)
        {
                RX_Mode();
                if(b)
                {
                        EX0=0;
                        SPI_Read_Buf(RD_RX_PLOAD, RxBuf, TX_PLOAD_WIDTH);
                        if(RxBuf[0]==0xaa&&RxBuf[1]==0x55)        //如果收到的是0xaa,0x55,表示收到的是命令,
                        {
                                EA=0;
                                c=RxBuf[2];
                                switch(c)
                                {
                                        case 1:                           //清除显示内容
                                                for(i=0;i<32;i++)
                                                RxBuf=0;
                                                for(i=0;i<255;i++)
                                                {
                                                        page_write(i*32,RxBuf);
                                                        delayms(5);
                                                        P0=~P0;
                                                }
                                                break;
                                        case 2:stop=!stop;break;
                                        case 3:                                         //字体宽度增加
                                                wide++;
                                                if(wide==10)wide=4;
                                                break;
                                        case 4:                                          //字体宽度减小
                                                wide--;
                                                if(wide==0)wide=4;
                                                break;
                                        case 5:                                                  //字体移动速度增加
                                                speed--;
                                                if(speed==-1)speed=2;
                                                break;                                  //字体移动速度变慢
                                        case 6:
                                                speed++;
                                                if(speed==10)speed=2;
                                                break;
                                        case 7:                                           //不滚动显示时显示开始位置确定
                                                d+=6;
                                                if(d>250)d=0;
                                                num=d+7;
                                                for(i=0;i<6;i++)
                                                {
                                                        sequential_read(32*(i+d),16,xiancun1+16*i);
                                                        sequential_read(32*(i+d)+16,16,xiancun2+16*i);
                                                }
                                                break;
                                        case 8:                                          //不滚动显示时显示开始位置确定
                                                d-=6;
                                                if(d<0)d=250;
                                                num=d+7;
                                                for(i=0;i<6;i++)
                                                {
                                                        sequential_read(32*(i+d),16,xiancun1+16*i);
                                                        sequential_read(32*(i+d)+16,16,xiancun2+16*i);
                                                }
                                                break;
                                        case 9:                                 //接收到的数据在24C64中存储的开始位置
                                                num2=RxBuf[3];
                                                break;
                                        case 10:                         //动态扫描范围上限
                                                up=RxBuf[3];
                                                break;
                                        case 11:                         //动态扫描范围下限
                                                down=RxBuf[3];
                                                break;
                                }
                                EA=1;
                        }                                                                        //如果收到的不是命令,则表示收到的是数据
                        else
                        {                                                                //则存入24c64
                                page_write(num2,RxBuf);
                                num2+=32;
                                TxBuf[0]=num2/32;
                                TxBuf[1]=num2/32;
                                TxBuf[2]=0x55;                          //发送0x55表示接收到了,并通知主机要求发下一帧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0x70);
                                TX_Mode(TxBuf);
                                Check_ACK(1);
                        }
                }
                EX0=1;
                a=1;
                if(b)a=0;
                b=0;
                while(a);
                for(i=0;i<96;i++)
                {
                        P0=~xiancun1;
                        P1=~xiancun2;
                        yanshi(wide);
                }
                P0=0xff;
                P1=0xff;
                cycle++;
                if(cycle>=speed&&stop)
                {
                        cycle=0;
                        for(i=0;i<95;i++)
                        {
                                xiancun1=xiancun1[i+1];
                                xiancun2=xiancun2[i+1];
                        }
                        xiancun1[95]=read_add(32*num+k);                                //更新第六个汉字的第16列
                        xiancun2[95]=read_add(32*num+k+16);
                        k++;
                        if(k==16)
                        {
                                k=0;
                                num++;
                                if(num>=up)
                                num=down;
                        }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a=0;
        EX0=0;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sta = SPI_Read(STATUS);          // 读状态寄存器
        RX_DR=sta>>6&0x01;
        if(RX_DR)
        {
                EX0=0;
                a=0;                                //防止接收到信号中断后,a=1;使程序停止
                b=1;                                //表示接收到数据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0x70);
}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啊,,楼主

下载附件,有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