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个蜂鸣器电路怎么才能响?

楼主(2019-08-07):
他CN7出来好几个接口我不知道该怎么接。我接beep端置0不响。

蜂鸣器

蜂鸣器

单片机

单片机

网友A:
加个三极管8550和一个4.7k电阻,驱动一下

网友B:
根据你的电路图,如果没问题的话,你接CN7的第一个引脚BEEP1那个引脚。不过我觉得你的蜂鸣器那里VCC与蜂鸣器之间应该加一个100R的限流电阻;还有,你检查下你蜂鸣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C:
首先确认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的,有源的通电就响,无源的比如压电陶瓷需要2KHz脉冲才能发声。

网友D:
给你个电路图参考一下

蜂鸣器图

蜂鸣器图

网友E:
加个P型的三极管比如8550,9012驱动一下。

网友F:
2003本身就是一个达林顿驱动电路,不用再接三极管了,只要蜂鸣器是好的,接线是没有问题的。当然,首先要确定7脚输出是直流还是交流信号,如果是直流信号,蜂鸣器就应该选择有源蜂鸣器,如果7脚输出的是交流信号,就必须选择无源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3本身就是一个达林顿驱动电路,不用再接三极管了,只要蜂鸣器是好的,接线是没有问题的。当然,首先要确 ...

那只接beep1端,然后置零就行了吗。蜂鸣器电路其他的管脚呢?

网友G:
加驱动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只接beep1端,然后置零就行了吗。蜂鸣器电路其他的管脚呢?

不懂你的意思!你不是接在ULN2003的10脚吗?蜂鸣器一般只有2个引脚,一个接VCC(正极),一个接ULN2003的10脚(蜂鸣器的负极)。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只接beep1端,然后置零就行了吗。蜂鸣器电路其他的管脚呢?

有源蜂鸣器有极性区别!正极接VCC,负极接GND或者控制端(达林顿驱动电路ULN2003的一个输出端)。如果极性接错,也不会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懂你的意思!你不是接在ULN2003的10脚吗?蜂鸣器一般只有2个引脚,一个接VCC(正极),一个接ULN2003的 ...

就CN7的几个管脚都接哪?

网友H:
首先要保证单片机的驱动端口要为输出状态,单片机的驱动引脚连接CN7到BEEP的脚,然后对于ULN2003的引脚上,只要不断取反2003的beep输入就可以得到一个方波,既可以驱动无源压电,也可以驱动普通的电磁式蜂鸣器

网友F:
”就CN7的几个管脚都接哪?“   接你的单片机相应的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CN7的几个管脚都接哪?“   接你的单片机相应的I/O口。

我要是知道怎么接就不会问了

网友I(2022-06-29):
引用 楼主:
我要是知道怎么接就不会问了

我接的P1.6口,不知道对不对,我也刚学。

网友J:
有源蜂鸣器只需要高低电平就可以控制,无缘蜂鸣器需要频率信号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加个三极管8550和一个4.7k电阻,驱动一下

用功放芯片驱动了

网友K:
有源的加电平 无源的加方波信号

网友L:
你得看看你用的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的蜂鸣器,要是有源的蜂鸣器还是不响那就在前面加个三极管来放大电流驱动蜂鸣器工作。

网友M:
2003输入高电平时输出低电平,置零的话O7是高电平,自然不响,你应该将I7拉高才对

网友N:
如果 2003的 7脚没有上拉电阻的话 要 单片机有io上拉模式才行 2003说白了就是一个反相器驱动一个mos管 而这个反相器是开漏输入的 要电流拉高才行

网友O:
你蜂鸣器对高电平,但ULN2003输入输出是倒相的,要想让蜂鸣器响,ULN输出必需是低电平才会响,那么输入ULN的必需是高电平,你用低电平肯定不响.

在做一个原理图的时候,必需把所有元件性能了解清楚,连元件功能和性能都不清楚就开始画原理图,最后这样是常态.

网友O:
简单来说就是在ULN2003第七脚输入高电平就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