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万用表Proteus仿真(RLC检测电路+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8-08):
自制仪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6;                 //液晶控制端口
sbit RW=P2^5;
sbit E=P2^7;

sbit R=P2^2;                  //RLC控制按键
sbit C=P2^3;
sbit L=P2^4;

sbit A=P2^0; //控制IO口
sbit B1=P2^1;

sbit jd1=P1^0; //继电器1
sbit jd2=P1^1; //继电器2

sbit LED_R=P1^3;                  //RLC指示灯
sbit LED_C=P1^4;
sbit LED_L=P1^5;
uchar code table1[11]={"R=        R"};    //RLC显示数组
uchar code table2[11]={"C=       pF"};
uchar code table3[11]= {"L=       mH"};
uchar code f_table[88]={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
uchar code f_correct[88]={9,10,11,12,12,12,13,14,15,16,17,18,18,18,19,20,21,21,22,23,24,25,25,26,26,27,28,29,29,30,30,31,32,33,33,34, 35,35,36,37,38,38,39,40,41,41,42,42,43,44,45,45,46,47,48,49,49,50,51,51,52,53,54,54,55,55,56,57,57,58,59,60,60,62,62,63,64,64,65,66,66,67,67,68,69,70,71,71,};
uchar data7,data6,data5,data4,data3,data2,data1;    //数据变量
uchar flag;                                   //转换完成标志位
unsigned long cnt,cnt1;                       //长整形数据 记录振荡器计数的次数
uchar f_cnt;                                  //时间溢出次数变量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us();          //us延时
void delay_ms(uint);      //ms延时
void lcd_init();          //1602初始化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
void lcd_display(uchar add,uchar dat);  //指定地址写数据
void delay_us()             //us延时
{
        uchar x=6;
        while(x--);
}
void delay_ms(uint aa)       //ms延时
{
        uint x,y;
        for(x=0;x<aa;x++)
                for(y=0;y<110;y++);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
  E=0;
  RS=0;
  RW=0;
  delay_us();
  P0=com;
  E=1;
  delay_us();
  E=0;
}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
{
  E=0;
  RS=1;
  RW=0;
  delay_us();
  P0=dat;
  E=1;
  delay_us();
  E=0;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delay_ms(10);
   lcd_write_com(0x38);         //设置显示模式
   delay_ms(10);
   lcd_write_com(0x0c);
         lcd_write_com(0x06);
         lcd_write_com(0x01);        //清屏指令
         delay_ms(2);
}

void timer_init(void)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51;          //设置定时器工作模式
        PT0=1;
        TH0=0x3c;           //给定时器0装设初值 50ms
        TL0=0xb0;
        TH1=0;              //不设初值
        TL1=0;
        ET0=1;              //开中断
        ET1=1;
        TR0=1;              //开定时器
        TR1=1;
        EA=1;               //开总中断
}
void lcd_display(uchar add,uchar dat)           //lcd指定地址写数据
{
        lcd_write_com(add);
        lcd_write_dat(dat);
        delay_us();
}
void real_display(void)                        //数据显示函数
{
  if(!R)                                        //检测的是电阻
   {
      A=0;B1=0;
                        LED_R=0;
      LED_L=1;
      LED_C=1;
                        lcd_display(0x80,table1[0]);
                        lcd_display(0x80+1,table1[1]);
                        lcd_display(0x80+9,table1[9]);
                        lcd_display(0x80+10,table1[10]);
   }
   else
          if(!C)                                        //检测的是电容
     {
        A=1;B1=0;
       LED_C=0;
       LED_L=1;
       LED_R=1;
       lcd_display(0x80,table2[0]);
       lcd_display(0x80+1,table2[1]);
       lcd_display(0x80+9,table2[9]);
       lcd_display(0x80+10,table2[10]);
     }
      else
         if(!L)                                           //检测的是电感
     {
         A=0;B1=1;
        LED_L=0;
        LED_R=1;
        LED_C=1;
        lcd_display(0x80,table3[0]);
                                lcd_display(0x80+1,table3[1]);
                                lcd_display(0x80+9,table3[9]);
                                lcd_display(0x80+10,table3[10]);
     }
                 else
     {
                   LED_L=1;
       LED_R=1;
       LED_C=1;
                 }
                if(data7)
     lcd_display(0x80+2,0x30+data7);         //最高位数据不等于零就显示
    else
     lcd_display(0x80+2,' ');             //否则显示空格     以下同样
    if(data7||data6)
     lcd_display(0x80+3,0x30+data6);         //最高位数据不等于零就显示
    else
     lcd_display(0x80+3,' ');             //否则显示空格     以下同样
    if(data7||data6||data5)
     lcd_display(0x80+4,0x30+data5);
    else
     lcd_display(0x80+4,' ');
    if(data7||data6||data5||data4)
     lcd_display(0x80+5,0x30+data4);
    else
     lcd_display(0x80+5,' ');
    if(data7||data6||data5||data4||data3)
     lcd_display(0x80+6,0x30+data3);
    else
     lcd_display(0x80+6,' ');
    if(data7||data6||data5||data4||data3||data2)
     lcd_display(0x80+7,0x30+data2);
    else
     lcd_display(0x80+7,' ');
     lcd_display(0x80+8,0x30+data1);       //显示最低位
}

void correct(void)                   //误差修正函数
{
  uchar i,k;
        unsigned long wucha;
        if(cnt<100000)                     //修正频率范围
         {
                 if(cnt>980&&cnt<2100)           //在不同频率对数据进行修改 经验值 资料参考
                        cnt-=1;
                 if(cnt>=2100&&cnt<3900)
                        cnt-=2;
                 if(cnt>=3900&&cnt<4800)
                        cnt-=3;
                 if(cnt>=4800&&cnt<5700)
                        cnt-=4;
                 if(cnt>=5700&&cnt<8000)
                        cnt-=5;
                 if(cnt>=8000&&cnt<9100)
                        cnt-=6;
                 if(cnt>=9100&&cnt<10900)
                        cnt-=7;
                 if(cnt>=10900&&cnt<11900)
                        cnt-=8;
                 if(cnt>=11900&&cnt<13000)
                        cnt-=9;
                 if(cnt>=13000&&cnt<=100000)
                         {
                                 k=cnt/1000;
                                 for(i=0;i<88;i++)
                                        {
                                                        if(k==f_table[i])
                                                        {
                                                         cnt-=f_correct[i];
                                                        }
                                        }
                         }
  }
         if(cnt>100000)
         {
                wucha=(cnt/1000)*73065/100000;
                cnt-=wucha;
         }
}

void main()
{
        jd2=0;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if(!C)                                        //检测的是电容
     {
        A=1;B1=0;
                 }else
                 if(!R)                                        //检测的是电阻
   {
      A=0;B1=0;
         }else
         if(!L)                                           //检测的是电感
     {
         A=0;B1=1;
                 }
  while(1)
  {
                if(flag==1)             //数据转化完成
                {
                         real_display();       //数据处理并显示
                         flag=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uchar timer0;
        TH0=0x3c;          //50ms定时
        TL0=0xb0;
        timer0++;          //时间变量
        if(timer0==20)     //1s进入一次
         {
                timer0=0;
                TR1=0;                        //定时器1中断关闭
                EA=0;                         //总中断关闭
                cnt=TL1+TH1*256+f_cnt*65536;  //计算1S计数的个数
                correct();                   //修正一下数据
                cnt1=(1e+9)/(2*0.693 *cnt)-20000/2;  //如果开关都不按下 计算数值并且显示
        if(!R)
        {
                 A=0;B1=0;
                cnt1=(500000/(0.2*0.693*cnt))-120;    //计算电阻值 R1=T/(ln2*C-2R2)  此处电容200uf (ln2=0.693)
        }                                      //1000000us=1s   此处是修正好的数据
        else
        if(!C)
        {
                 A=1;B1=0;
                cnt1=100000000/(0.693*3*510*cnt);   //计算电容值 C=T/((R1+2R2)ln2) 此处        R1=R2=5100
        }
        else
        if(!L)
        {
     A=0;B1=1;
                cnt1=(1e+9)/(4*3.14*3.14*cnt*cnt*0.0463);  //计算电感值  L=T/(4*3.14*3.14*C)  C=(C1+C2)/(C1*2C)  电容三点式
        }
        if(!R)
        {
   if(cnt1>1000)
         {
           jd1=1;
         }
         else
         {jd1=0;}
         }
        if(!C)
        {
   if(cnt1>1000)
         {
           jd2=1;
         }
         else
         {jd2=0;}
         }
    data7=cnt1/1000000;
                data6=cnt1%1000000/100000;          //将数据的各位取出
                data5=cnt1%100000/10000;
                data4=cnt1%10000/1000;
                data3=cnt1%1000/100;
                data2=cnt1%100/10;
                data1=cnt1%10;
                flag=1;                    //测量完成标志位
                TH1=0;                     //给定时器装设初始值 T0 T1
                TL1=0;
                TH0=0x3c;                  //定时器0装设初值  50ms
                TL0=0xb0;
                cnt=0;                     //记录时间清零
                f_cnt=0;                   //记录时间清零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定时器1中断
        }
}
void int1() interrupt 3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计算时间(溢出次数)
{
  f_cnt++;
}

网友A(2020-04-15):
用的仿真软件不是pro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