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传感器怎么将测得的PH值转化为相应的溶液

楼主(2019-08-08):
如题?

楼主:
做一个多功能溶液杯,可以将杯内的溶液类型,液位,质量通过显示装置显示。

网友A:
是不是用PH电极测溶液的PH值?如果是,找电极生产厂家,用标准溶液校准。PH4,6,9分别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PH电极测溶液的PH值?如果是,找电极生产厂家,用标准溶液校准。PH4,6,9分别校准

是这样,但是因为我要测的几个溶液PH值都有点相似,所以有点棘手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加油,各种传感器堆起来,就行了

网友C:
PH转化为溶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