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S型曲线设计软件

楼主:
图1-曲线软件界面
电机每步行程:0.056度,是电机细分后的步进角;
例:1.8度的电机32细分后,每步0.05625度,因曲线软件做的不是很谨慎,所以会出现误差,但不影响软件的使用;
PWM时钟输入:单片机定时器的时钟源频率;
              例:见图2,两个红色框的标注;
第一、二、三阶段步数,一般情况下,128、128、256即可;
最初频率、最终频率根据电机运行情况,灵活调整即可;
生成曲线,只生成“匀速曲线1”即可满足大多数的使用需求;

数据使用:软件Data文件夹下的Data.Txt文档,直接使用include包含到相关C文件中;
图2 -PWM时钟的出处
生成的数据

const unsigned short Motor[]=
{
        //电机每步行程0.056 °
        //最初频率1.00 KHz
        //最终频率64.00 KHz
        //PWM时钟输入24000000 Hz
        //第一阶段步数128
        //第二阶段步数128
        //第三阶段步数256
        //各阶段总步数512
        //第一变化率48.86 rad/s2
        //第三变化率-24.43 rad/s2
        //初始速度9.33 r/min
        //最终速度597.33 r/min

        24000,23428,21928,19958,17917,16025,14364,12938,11725,10691,9807,9046,8387,7812,7307,6861,6464,6108,5789,5501,
        5239,5000,4782,4582,4397,4227,4069,3922,3786,3658,3539,3427,3322,3223,3130,3042,2959,2880,2805,2734,
        2667,2602,2541,2483,2427,2373,2322,2273,2226,2181,2138,2096,2056,2018,1981,1945,1910,1877,1845,1814,
        1784,1755,1726,1699,1673,1647,1622,1598,1575,1552,1530,1508,1488,1467,1447,1428,1410,1391,1373,1356,
        1339,1323,1307,1291,1276,1261,1246,1232,1218,1204,1191,1178,1165,1152,1140,1128,1116,1105,1094,1083,
        1072,1061,1051,1041,1031,1021,1011,1002,993,983,975,966,957,949,940,932,924,916,909,901,
        893,886,879,872,865,858,851,844,838,831,825,819,813,807,801,795,790,784,779,774,
        769,764,759,754,749,745,740,736,731,727,723,718,714,710,706,702,699,695,691,688,
        684,680,677,674,670,667,664,660,657,654,651,648,645,642,639,636,633,630,628,625,
        622,620,617,614,612,609,607,604,602,599,597,595,592,590,588,585,583,581,579,577,
        575,573,570,568,566,564,562,560,558,557,555,553,551,549,547,545,544,542,540,538,
        537,535,533,531,530,528,526,525,523,522,520,519,517,515,514,512,511,509,508,507,
        505,504,502,501,499,498,497,495,494,493,491,490,489,487,486,485,484,482,481,480,
        479,477,476,475,474,473,472,471,469,468,467,466,465,464,463,462,461,460,459,458,
        457,456,455,454,453,452,451,451,450,449,448,447,446,445,445,444,443,442,441,440,
        440,439,438,437,437,436,435,434,434,433,432,432,431,430,429,429,428,427,427,426,
        425,425,424,424,423,422,422,421,421,420,419,419,418,418,417,416,416,415,415,414,
        414,413,413,412,412,411,411,410,410,409,409,408,408,407,407,406,406,405,405,405,
        404,404,403,403,402,402,402,401,401,400,400,400,399,399,398,398,398,397,397,397,
        396,396,395,395,395,394,394,394,393,393,393,392,392,392,392,391,391,391,390,390,
        390,389,389,389,389,388,388,388,388,387,387,387,386,386,386,386,386,385,385,385,
        385,384,384,384,384,383,383,383,383,383,382,382,382,382,382,381,381,381,381,381,
        381,380,380,380,380,380,380,379,379,379,379,379,379,379,378,378,378,378,378,378,
        378,378,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7,376,376,376,376,376,376,376,376,376,
        376,376,376,375,375,375,375,375,375,375,375,375,375,375,375,375,375,375,375,375,
        375,375,375,375,375,375,375,375,375,375,375,375,

/*
        1.00,1.02,1.09,1.20,1.34,1.50,1.67,1.85,2.05,2.24,2.45,2.65,2.86,3.07,3.28,3.50,3.71,3.93,4.15,4.36,
        4.58,4.80,5.02,5.24,5.46,5.68,5.90,6.12,6.34,6.56,6.78,7.00,7.22,7.44,7.67,7.89,8.11,8.33,8.55,8.78,
        9.00,9.22,9.44,9.67,9.89,10.11,10.33,10.56,10.78,11.00,11.22,11.45,11.67,11.89,12.11,12.34,12.56,12.78,13.01,13.23,
        13.45,13.67,13.90,14.12,14.34,14.57,14.79,15.01,15.24,15.46,15.68,15.91,16.13,16.35,16.57,16.80,17.02,17.24,17.47,17.69,
        17.91,18.14,18.36,18.58,18.81,19.03,19.25,19.48,19.70,19.92,20.15,20.37,20.59,20.82,21.04,21.26,21.49,21.71,21.93,22.16,
        22.38,22.60,22.83,23.05,23.27,23.50,23.72,23.94,24.17,24.39,24.61,24.84,25.06,25.28,25.51,25.73,25.95,26.18,26.40,26.62,
        26.85,27.07,27.29,27.52,27.74,27.97,28.19,28.41,28.64,28.86,29.08,29.30,29.52,29.73,29.95,30.16,30.37,30.58,30.79,31.00,
        31.20,31.41,31.61,31.81,32.01,32.21,32.41,32.61,32.80,33.00,33.19,33.38,33.57,33.76,33.95,34.14,34.33,34.51,34.70,34.88,
        35.06,35.25,35.43,35.61,35.79,35.96,36.14,36.32,36.49,36.67,36.84,37.02,37.19,37.36,37.53,37.70,37.87,38.04,38.21,38.37,
        38.54,38.71,38.87,39.04,39.20,39.36,39.52,39.69,39.85,40.01,40.17,40.33,40.48,40.64,40.80,40.96,41.11,41.27,41.42,41.58,
        41.73,41.88,42.04,42.19,42.34,42.49,42.64,42.79,42.94,43.09,43.24,43.38,43.53,43.68,43.82,43.97,44.11,44.26,44.40,44.55,
        44.69,44.83,44.98,45.12,45.26,45.40,45.54,45.68,45.82,45.96,46.10,46.24,46.38,46.52,46.65,46.79,46.93,47.06,47.20,47.33,
        47.47,47.60,47.74,47.87,48.00,48.14,48.27,48.40,48.53,48.67,48.80,48.93,49.06,49.19,49.32,49.45,49.58,49.71,49.83,49.96,
        50.09,50.21,50.34,50.46,50.58,50.71,50.83,50.95,51.07,51.19,51.31,51.42,51.54,51.66,51.77,51.89,52.00,52.11,52.22,52.34,
        52.45,52.56,52.67,52.78,52.88,52.99,53.10,53.20,53.31,53.41,53.52,53.62,53.72,53.83,53.93,54.03,54.13,54.23,54.33,54.42,
        54.52,54.62,54.72,54.81,54.91,55.00,55.09,55.19,55.28,55.37,55.46,55.55,55.64,55.73,55.82,55.91,56.00,56.09,56.17,56.26,
        56.34,56.43,56.51,56.60,56.68,56.76,56.84,56.93,57.01,57.09,57.17,57.25,57.33,57.40,57.48,57.56,57.63,57.71,57.79,57.86,
        57.94,58.01,58.08,58.16,58.23,58.30,58.37,58.44,58.51,58.58,58.65,58.72,58.79,58.86,58.92,58.99,59.06,59.12,59.19,59.25,
        59.32,59.38,59.44,59.51,59.57,59.63,59.69,59.75,59.81,59.87,59.93,59.99,60.05,60.11,60.17,60.22,60.28,60.34,60.39,60.45,
        60.50,60.56,60.61,60.66,60.72,60.77,60.82,60.87,60.92,60.97,61.02,61.07,61.12,61.17,61.22,61.27,61.32,61.36,61.41,61.46,
        61.50,61.55,61.59,61.64,61.68,61.72,61.77,61.81,61.85,61.89,61.94,61.98,62.02,62.06,62.10,62.14,62.17,62.21,62.25,62.29,
        62.33,62.36,62.40,62.43,62.47,62.50,62.54,62.57,62.61,62.64,62.67,62.71,62.74,62.77,62.80,62.83,62.86,62.89,62.92,62.95,
        62.98,63.01,63.04,63.06,63.09,63.12,63.14,63.17,63.20,63.22,63.24,63.27,63.29,63.32,63.34,63.36,63.38,63.41,63.43,63.45,
        63.47,63.49,63.51,63.53,63.55,63.57,63.59,63.60,63.62,63.64,63.65,63.67,63.69,63.70,63.72,63.73,63.75,63.76,63.77,63.79,
        63.80,63.81,63.82,63.84,63.85,63.86,63.87,63.88,63.89,63.90,63.91,63.91,63.92,63.93,63.94,63.94,63.95,63.96,63.96,63.97,
        63.97,63.98,63.98,63.98,63.99,63.99,63.99,64.00,64.00,64.00,64.00,64.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