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RC522射频读写卡器以及OLED显示源程序

楼主(2019-08-08):
使用STC89C52单片机,RC522模块采用模拟SPI通信,OLED12864采用模拟IIC通信,实现对M1卡的读写以及显示,不需要原理图,程序里有引脚定义。

#include <stc8.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oled12864.h"
#include "codetab.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idata TagType[2];
unsigned char idata SelectedSnr[4];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System()
{
        P0 = 0xFF; P1 = 0xFF; P3 = 0xFF; P5 = 0xFF;

        PcdReset();                                                                                                    //RC522复位
        PcdAntennaOff();                                                                                                    //关闭RC522天线
        PcdAntennaOn();                                                                                                    //打开RC522天线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设置RC522工作方式
}

  void main( )
{
        char idata status,word_number;
        unsigned char idata snr, buf[16];

  InitializeSystem( );                  //系统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Fill(0xff);                                                                                        //全屏亮
        delayms(100);
        OLED_Fill(0x00);                                                                                        //全屏灭
        delayms(100);

  while (1)
    {
                status= PcdRequest(REQ_ALL,TagType);                                        //RC522开始寻卡
                if(!status)
                {
                        status = PcdAnticoll(SelectedSnr);          //防冲撞
                        if(!status)
                        {
                                status=PcdSelect(SelectedSnr);                                                //选择卡片
                                if(!status)
                                {
                                        snr = 0;                                                                                                    //选择卡片扇区0
          status = PcdAuthState(KEYA, (snr*4+3), DefaultKey, SelectedSnr);                //校验0扇区密码,密码位于每一扇区第3块
                                        {
                                                if(!status)
                                                {
                                                        status = PcdRead((snr*4+1), buf);                                                                  //读卡,读取0扇区1块数据到buf[16]
                                                        for(word_number=0; word_number<3; word_number++)
                                                        {
                                                                OLED_P16x16Ch(40+word_number*16,0,word_number); //通过16*16点阵来显示汉字 -- word_number表示字表数组的位置
                                                        }
                                                        OLED_P8x16Str(50,3,buf);                          //将卡号在OLED上显示出来
                                                        delayms(800);
                                                        OLED_CLS();                                                                                                    //清屏

                                                        if(!status)
                                                        {
                                                                WaitCardOff();                                                                                                    //等待IC卡离开
                                                        }
                                                }
                                        }
                                }
                        }
                }
        }
}

读卡

网友A(2025-03-04):
应该是挺不错的一个应用

网友B(2024-12-09):
  为什么要分开这个多文件让人下载??不可以打一个包吗?

网友C(2024-10-01):
有空学习,顶起来!

网友D(2024-06-30):
下载了希望能成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下载中,学习,谢谢楼主

学习一下 下载了

网友G(2019-12-27):
学习一下 顶起来!

网友H(2019-08-25):
谢谢楼主分享,下载学习学习,不明白了再请教楼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