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RL+单片机最小系统我线接错了吗?

楼主:
第一次碰单片机
准备烧录

但是发现 不接VCC  灯都亮了

用的FT232RL
芯片是STC89C52RC

网友A(2019-08-09):
要接5V电源

网友B:
有可能是线插错了,或者你的FT232RL模块RXD,TXD没有隔离二极管,电流加到单片机上了

网友C:
VCC GND  TCK  DAT这四条线对应的端子看看是否存在连接错误的问题

网友D:
RXD,TXD数据线上的电,要下载你还是要插上5V电源

网友E:
STC官网查下资料,有关于加隔离二极管的具体方法

网友F:
你需要rx接tx tx接rx 5v接单片机VCC(右上) GND接单片机GND(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