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和DHT11温湿度模块在1602液晶上显示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08-08):
大一学生自己编程,供大家参考,仿真在下面
显示效果----------第一行为距离-------第二行为温湿度

注释从keil复制过来的,不知为何变成了问号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3^5;            //1602的数据/指令选择控制线
sbit en=P3^4;          //1602的使能控制线
sbit trig=P0^6;      //超声波测距模块Trig
sbit echo=P0^7;     //超声波测距模块Echo
float distance;    //测量所得距离
uchar code xianshi[]={"Distance: cm"} ;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uchar str1[2];         //存储湿度数组
uchar str2[2];          //存储温度数组
sbit DATA = P3^7;//温湿度传感器DHT11数据接入端
void display2();

uchar TH_data,TL_data,RH_data,RL_data;

uchar TH_temp,TL_temp,RH_temp,RL_temp;

uchar check;

uchar com_data,untemp,temp;

uchar respond;

void delay(uint n)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2;y>0;y--);
}

void delay_ms(uchar ms)// 毫秒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4us延时
             }
     }

}

void delay_us()                   //10us延时程序
{
    uchar i;
    i--;
    i--;
    i--;
    i--;
    i--;
    i--;

}

uchar receive()  // 把电平信息转化为数据》》高电平持续26-28us为1;持续70us为0

{     uchar i;
      com_data=0;
      for(i=0;i<8;i++)
    {         respond=1;
              while((!DATA)&&respond++);         //当总线变为高电平时,等待30us检测,若保持则为1;若变为低则为0;
                    delay_us();
                    delay_us();
                            delay_us();

                    if(DATA)

                    {temp=1;
                     respond=1;
              while((DATA)&&respond++);

                    }
                    else
                     temp=0;

                  com_data<<=1;

                 com_data|=temp;          // 将八位二进制的数移位保存在com_data中
      }

          return(com_data);            //返回至函数 receive

}

void read_DATA()

{
         DATA=0;

         delay_ms(18);

         DATA=1;                   //主机拉低18ms

         delay_us();

         delay_us();

         delay_us();

         delay_us();  //DATA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ATA=1;

         if(!DATA)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

                respond=1;

                while((!DATA)&& respond++);         //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respond=1;

                while(DATA && respond++);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RH_temp = receive();

                RL_temp = receive();

                TH_temp = receive();

                TL_temp = receive();

                check = receive();     //数据接收状态

                DATA=1;

                untemp=(RH_temp+RL_temp+TH_temp+TL_temp);

                if(untemp==check)           //数据校验

                {

                         RH_data = RH_temp;

                         RL_data = RL_temp;

                         TH_data = TH_temp;

                         TL_data = TL_temp;

                }

        }

        //湿度部分

         str1[0] = RH_data/10;

         str1[1] = RH_data%10;

         //温度部分

         str2[0] =TH_data/10;

         str2[1] =TH_data%10;

}

void lcd_com(uchar com)     //命令函数
{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P2=com;            //把命令字送入P0
    delay(5);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n=1;
        delay(5);           //使能线电平变化,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这点非常重要
    en=0;
}

void lcd_dat(uchar dat)    //数据函数
{
    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P2=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入P0
    delay(5);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也就是检测忙信号,这点非常重要。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数据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en=0;
  }

void lcd_init()         //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
    lcd_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用到功能设定指令
    lcd_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用到显示开关控制指令
    lcd_com(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用到了写入模式设置指令
    lcd_com(0x01);    //清屏,用到了清屏指令
}

void lcd_xianshi()       //液晶显示函数
{
            uint i;
       lcd_com(0x80);
        for(i=0;i<10;i++)
                  lcd_dat(xianshi[i]);

        lcd_com(0x80+0x0e);//单位是厘米//
        for(i;i<14;i++)
                 lcd_dat(xianshi[i]);
}

void measuring()   //距离测量函数
{
     float time;
         time=TH0*256+TL0;//把计时器的的值读取到time
         time*=12/11.0592;
         distance=time *0.016 ;

}

void display(uint x)        //        测量结果显示函数
{
        uint bai,shi,ge;
        bai=x/100;
        shi=(x/10%10);         //或shi=x%100/10
        ge=(x%10);

        lcd_com(0x80+0x09);
        lcd_dat(table[bai]);
        lcd_dat(table[shi]);
        lcd_dat(table[ge]);

                TL0=0;
        TH0=0;
}

void main()
{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TMOD=0x01;
     TL0=0;
     TH0=0;
     EA=1;                 //定时器初始化
     trig=0;
     echo=1;

      while(1)
        {

                lcd_xianshi();   //液晶显示特定字符
                trig=1;
                delay(50);
                trig=0;

                while(!echo);
                 TR0=1;                     //echo为高电平时打开计时器
                while(echo);
                TR0=0;                           //echo为低电平时关闭计时器

         measuring() ;
                display(distance);

                display2();
                delay_ms(60) ;

        }

}

void display2()

{
                read_DATA();
        lcd_com(0x80+0x40);
        lcd_dat(table[str1[0]]);
        lcd_dat(table[str1[1]]);
                lcd_com(0x80+0x49);
        lcd_dat(table[str2[0]]);
                lcd_dat(table[str2[1]]);

}

超声波测距与温湿度模块

网友A(2019-10-14):
注释从keil复制过来的,变成了问号,,,->设置KEIL的字体为简体中文就可以了

网友B(2019-11-24):
为什么仿真图中用的是AT89C51,而程序中定义的却是reg52.h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