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执行问题分析

楼主:
为什么划红线那里,改为num = num*10 + i;
在按键按下之后就疯狂做加算(貌似),因为太快看不清。
然后现在这个程序是正常做加算的
我想实现像计算器,输入两个数,便为两位数,并显示
用的是矩阵按键函数检查过,显示函数没问题。主要就是这个红线这里,怎么都想不到怎么办
求助,谢谢了

网友A(2019-08-09):
num的数据类型是什么

网友B:
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做按键的防抖或者每一次计算之后的初始化,你要知道在单片机中程序跑的是飞快的,你一次按键的间隔就是50ms,如果你没有做初始化的话可能他每一次运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会加一次,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C:
找到问题了,是那个一直在重复执行,把服务函数直接放在按键后就行,在按键函数确认执行后,再执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