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透传及数据地址问题

楼主(2019-08-08):
各位大侠好!

      咨询一下,现在的单片机串口透传,都是数据直接上来,多个设备的话,分不清楚是从哪个设备上报上来的数据;

有没串口透传数据,能加上设备地址的例子或思路可以参考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考虑一下给数据帧做下处理,比喻加帧头帧尾设备id,这样直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给数据帧做下处理,比喻加帧头帧尾设备id,这样直观一点

原理都清楚,就是不知怎么加到程序上。

网友B:
目前只能是在设备传输协议上,增加地址ID。,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E2PRO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只能是在设备传输协议上,增加地址ID。,没有别的办法

有没示例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