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的GPS定位源码程序(模块型号:UBLOX-6M)

楼主(2019-08-08):
最近自己调试了以下GPS模块,代码实现经纬度显示、UTC日期及时间、高度、速度、卫星数,这些数据均由串口打印出来。下面是部分参考代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gps.h"

u8 USART5_TX_BUF[USART2_MAX_RECV_LEN];                                         //串口1,发送缓存区
nmea_msg gpsx;                                                                                         //GPS信息
__align(4) u8 dtbuf[50];                                                                   //打印缓存器
const u8*fixmode_tbl[4]={"Fail","Fail"," 2D "," 3D "};        //fix mode字符串

//显示GPS定位信息
void Gps_Msg_Show(void)
{
         float tp;
        tp=gpsx.longitude;
        printf("Longitude:%.5f %1c  \r\n ",tp/=100000,gpsx.ewhemi);        //得到经度字符串

        tp=gpsx.latitude;
        printf("Latitude:%.5f %1c   \r\n ",tp/=100000,gpsx.nshemi);        //得到纬度字符串

        tp=gpsx.altitude;
         printf("Altitude:%.1fm    \r\n  ",tp/=10);                                    //得到高度字符串

        tp=gpsx.speed;
         printf("Speed:%.3fkm/h   \r\n   ",tp/=1000);                                    //得到速度字符串

        if(gpsx.fixmode<=3)                                                                                                    //定位状态
        {
                printf("Fix Mode:%s  \r\n",fixmode_tbl[gpsx.fixmode]);

        }
        printf("Valid satellite:%02d  \r\n",gpsx.posslnum);                         //用于定位的卫星数

        printf("Visible satellite:%02d \r\n",gpsx.svnum%100);                         //可见卫星数

        printf("UTC Date:%04d/%02d/%02d \r\n   ",gpsx.utc.year,gpsx.utc.month,gpsx.utc.date);        //显示UTC日期
        //printf("year2:%d\r\n",gpsx.utc.year);

        printf("UTC Time:%02d:%02d:%02d   \r\n ",gpsx.utc.hour,gpsx.utc.min,gpsx.utc.sec);        //显示UTC时间

}

int main(void)
{
        u16 i,rxlen;
        u16 lenx;
        u8 upload=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5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usart2_init(9600);                //初始化串口3波特率为9600
        usmart_dev.init(84);                 //初始化USMART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if(Ublox_Cfg_Rate(1000,1)!=0)        //设置定位信息更新速度为1000ms,顺便判断GPS模块是否在位.
        {
        printf("NEO-6M Setting...\r\n");
                while((Ublox_Cfg_Rate(1000,1)!=0))        //持续判断,直到可以检查到NEO-6M,且数据保存成功
                {
                        usart2_init(9600);                        //初始化串口3波特率为9600(EEPROM没有保存数据的时候,波特率为9600.)
                          Ublox_Cfg_Prt(38400);                        //重新设置模块的波特率为38400
                        Ublox_Cfg_Tp(1000000,100000,1);        //设置PPS为1秒钟输出1次,脉冲宽度为100ms
                        Ublox_Cfg_Cfg_Save();                //保存配置
            printf("检测设备\r\n");
                }

        }
        while(1)
        {
                delay_ms(1);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printf("GPS_Res_sucess...\r\n");
                        rxlen=USART2_RX_STA&0X7FFF;        //得到数据长度
                        for(i=0;i<rxlen;i++)USART5_TX_BUF[i]=USART2_RX_BUF[i];
                         USART2_RX_STA=0;                           //启动下一次接收
                        USART5_TX_BUF[i]=0;                        //自动添加结束符
                        GPS_Analysis(&gpsx,(u8*)USART5_TX_BUF);//分析字符串
                        Gps_Msg_Show();                                //显示信息
                        if(upload)printf("\r\n%s\r\n",USART5_TX_BUF);//发送接收到的数据到串口1
                 }

                        upload=!upload;
                        if(upload)printf("NMEA Data Upload:ON ");
                        else printf("NMEA Data Upload:OFF");
         delay_ms(1000);
                if((lenx%500)==0)
                lenx++;
        }
}

网友A(2023-04-21):
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