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clude "stm32f10x.h"

楼主:
- #include "sys.h"
- #include "led.h"
- #include "Beep.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usart.h"
- #include "key.h"
- #include <fdc2214.h>
- #include <oled.h>
- #include <niming.h>
- #include <text.h>
- #include <Menu.h>
- #include <SortArr.h>
- #include "time5.h"
- unsigned char EntryFigerTimes=0;//录入54321时,所需记录的次数
- unsigned char EntryFistTimes =0;//录入石头剪刀布时,所需记录的次数
- //相应标志位
-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Flg=1,InterruptFlg=0;//按下按键 产生的相应标志位
- unsigned char Train_Figer_Entry_Flg=0,Train_Fist_Entry_Flg=0;//进入猜拳训练 划拳训练 相应标志位
- unsigned char Judge_Figer_Flg=0,Judge_Fist_Flg=0;//进入猜拳判决 划拳判决 相应标志位
- //数组排序次数
- unsigned char SortTimes=0;//录入结束后,对数组进行排序的次数
- //电容值存放数据
- float temp0=0,temp1=0,temp2=0,temp3=0;//四路通道值存放的变量
- float Total_Value;//四路通道总值
- //待存录入数组
- float ArrayData[10]={0};//录入手势时,四路通道总值要存放的数组(在录入手势时采集了十次数据,并且采用滤波算法)
- float ArrayA[8]={0};//录入54321时 存放54321数据的数组
- float ArrayB[8]={0};//录入石头剪刀布时 存放石头剪刀布数据的数组
- //按键数据
- int Page_New=0;//OLED菜单页面
- int ConfirmKey=0;//确认键(确认键按下: 1)
- int KeyUpDownFlg=0;//记录上下按键相对变化,正常按上键加1,按下键减1
- int KeyRightLeftFlg=0;//按键右与左(两个按键采用一个变量 右键: 1 左键: -1)
- //加载中 次数
- long int Loding_Times=0;//加载中 相应判断次数
- void GetFouChVal(void);//读取四路通道值的函数
- int main()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 TIM5_init(79,7199); //10ms中断
-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 IIC_Start(); //IIC初始化
-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 LED_Init(); //led初始化
- //Key_Init(); //初始化五向按键和开关按键,可使用Key_Scan()函数得到返回值
- //key_exti_test(); //按键检测
- while(FDC2214_Init()); //fdc2214初始化 成功:0 失败:1
- Beep=0;delay_ms(10);Beep=1; //蜂鸣器提示
- UI_TILTLE(); //标题
- while(1)
- Loding_Times=0; //加载中函数的加载次数
- //在页面0 显示四路通道值
- //if(Page_New==0)
- //{
- Oled_Printf_U32(28,3,(unsigned long int)temp0,0);
- Oled_Printf_U32(28,4,(unsigned long int)temp1,0);
- Oled_Printf_U32(28,5,(unsigned long int)temp2,0);
- Oled_Printf_U32(28,6,(unsigned long int)temp3,0);
- //}
- /**
- **在按键按下时 oled菜单界面进行相应的切换
- **并且相应标志位被重新赋值
- **/
- /*if(Interrupt_Flg==1)//按一次方向按键'Interrupt_Flg'变量会被置1
- {
- if(Page_New==0)
- {
- ConfirmKey=0;
- }
- OLED_Page_Show(KeyRightLeftFlg, KeyUpDownFlg,ConfirmKey);//此函数为oled菜单显示函数(参数分别为: 按键左右值 按键上下值 以及确认键)
- ConfirmKey=0;
- Interrupt_Flg=0;
- InterruptFlg =0;
- KeyUpDownFlg =0;
- KeyRightLeftFlg=0;
- }
- InterruptFlg=0;//此标志位为 录入手势时所需的标志位
- /**
- ** 在进入'Figer'训练界面时'Train_Figer_Entry_Flg'标志位被置1
- ** 在此训练期间,不会跳出此循环 除非强制返回或录入结束
- ** 相应标志位在此处被赋值
- **/
- /*while(Train_Figer_Entry_Flg)
- { SortTimes=0;
- Loading();
- if(InterruptFlg==1)
- {
- EntryFiger();
- InterruptFlg=0;
- }
- ConfirmKey=0;
- KeyUpDownFlg=2;
- Interrupt_Flg=1;
- KeyRightLeftFlg=-1;
- }
- /**
- **'Figer'训练期间如果强制返回则代表录入失败
- ** 相应所存放数据的数组被清零
- **/
- /* if(EntryFigerTimes!=0)
- {
- unsigned char i;
- for(i=0;i<6;i++)
- {
- ArrayA[i]=0;
- }
- EntryFigerTimes=0;//录入手势时的次数
- KeyUpDownFlg=0;
- /**
- ** 在进入'JudgeNum'判决界面时'Judge_Figer_Flg'标志位被置1
- ** 因为在录入手势时不需要按照顺序,所以此处用到冒泡排序算法
- ** oled显示相应结果
- **/
- /* if(Judge_Figer_Flg==1)
- {
- if(SortTimes==0)//录入一次数据只排序一次
- SortArr(ArrayA,6);//冒泡排序算法
- JudgmentFigerRange();//对手势范围进行整定
- }
- switch(JudgmentFiger())
- {
- case 0: OLED_ShowCN(52,4,35);OLED_ShowCN(52,5,35); break;
- case 1: OLED_ShowStr(52,4,"1",2); break;
- case 2: OLED_ShowStr(52,4,"2",2); break;
- case 3: OLED_ShowStr(52,4,"3",2); break;
- case 4: OLED_ShowStr(52,4,"4",2); break;
- case 5: OLED_ShowStr(52,4,"5",2);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SortTimes=1;
- /**
- ** 在进入'Fist'训练界面时'Train_Fist_Entry_Flg'标志位被置1
- ** 在此训练期间,不会跳出此循环 除非强制返回或录入结束
- ** 相应标志位在此处被赋值
- **/
- /* while(Train_Fist_Entry_Flg)
- {
- Loading();
- SortTimes=0;
- if(InterruptFlg==1)
- {
- EntryFist();
- InterruptFlg=0;
- }
- ConfirmKey=0;
- KeyUpDownFlg=2;//训练结束,回到上级菜单时,光标直接跳到猜拳判决处
- Interrupt_Flg=1;
- KeyRightLeftFlg=-1;
- }
- /**
- **'Fist'训练期间如果强制返回则代表录入失败
- ** 相应所存放数据的数组被清零
- **/
- /* if(EntryFistTimes!=0)
- {
- unsigned char i;
- for(i=0;i<4;i++)
- {
- ArrayB[i]=0;
- }
- EntryFistTimes=0;//录入手势时的次数
- KeyUpDownFlg=0;
- /**
- ** 在进入'JudgeFist'判决界面时'Judge_Fist_Flg'标志位被置1
- ** 因为在录入手势时不需要按照顺序,所以此处用到冒泡排序算法
- ** oled显示相应结果
- **/
- /* if(Judge_Fist_Flg==1)
- {
- if(SortTimes==0)//录入一次数据只排序一次
- {
- SortArr(ArrayB,4);
- JudgmentFistRange();
- }
- switch(JudgmentFist())
- {
- case 0: OLED_ShowCN(48,5,35); OLED_ShowCN(64,5,35);break;//空格
- case 1: OLED_ShowCN(48,5,30); OLED_ShowCN(64,5,31);break;//石头
- case 2: OLED_ShowCN(48,5,32); OLED_ShowCN(64,5,33);break;//剪刀
- case 3: OLED_ShowCN(48,5,34); OLED_ShowCN(64,5,35);break;//布
- default: break;
- }
- SortTimes=1;
- }*/
- }
- }
- /**
- **可在此函数中直接采集四路通道值
- **/
- void GetFouChVal()
- {
- temp0= Cap_Calculate(0);
- temp1= Cap_Calculate(1);
- temp2= Cap_Calculate(2);
- temp3= Cap_Calculate(3);
- Total_Value=(temp0+temp1+temp2+temp3)/10000;
- }
- /**
- **定时器5中断函数 10ms
- **在定时器中采集四路通道值,并计算总值
- **/
-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
- if(TIM5->SR&0X0001)//溢出中断
- {
- temp0= Cap_Calculate(0);
- temp1= Cap_Calculate(1);
- temp2= Cap_Calculate(2);
- temp3= Cap_Calculate(3);
- Total_Value=(temp0+temp1+temp2+temp3)/10000;
- }
- TIM5->SR&=~(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