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3V单片机IO口输出PWM控制12V0.4A的直流风扇电路图

楼主(2019-08-08):
画一个3.3V单片机io口输出pwm来控制电压12V,电流0.5A的直流风扇电路图,我只要风扇驱动电路,12V供电模块我有,用三极管、mos管都可以,别给我整变压器、变阻器就行,手上2线、4线风扇都有。

网友A:
只提供电路原理图,三极管的参数需要自己去确定,不知道需求的功率.

网友B:
用8050或者MOS管进行电平变换应该可以驱动2线12V风扇。

网友C:
8550一般的小风扇是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