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8t6单片机制作的多功能时钟闹钟 源程序

楼主:
基于stm32c8t6,结合DHT12 、 DS1302 、OLED 屏 、 5独立按键,可实现5界面切换:第一界面时间显示,温湿度显示;第二界面秒表功能,按键开启、结束与清零;第三界面录放音,同步记录录放音时间显示 ;第四界面三闹钟,按键选择闹钟,并制定闹钟时间;第五界面时间调整,通过按键手动调节1302时间。同时具备简单串口接收功能,上位机发送1,
单片机即回传1.程序未优化,main函数1000多行基本全是界面设计,但逻辑比较清晰

#include "Systerm.h"

/*****************秒表变量*********************/
u32 Stopwatch_counting = 0;
u8 Stopwatch_Start = 0;
u8 Stopwatch_RST = 0;
/*****************录音变量*********************/
u16 Luyin_counting = 0;
u8 Luyin_start = 0;
/*****************放音变量*********************/
u16 Fangyin_counting = 0;
u8 Fangyin_start = 0;
/*****************时间调整*********************/
int        clock_gengxin[7] = {0,1,1};
int main(void)
{
         static uint8 key=0;
         static uint8 key1=0;
         static uint8 key2=0;

         static uint8 key3=0;
//         static uint8 key4=0;

         uint8 Add1=0,Add2=0,Add3=0,Add4=0,Add5=0,Add6 = 0;
         uint8 ADd1=0;

         /*****************录放音变量*********************/
         u32 Stopwatch_count[2];
         u16 Luyin_count[2] = {0,0};
         u16 Fangyin_count[2] = {0,0};
         uint8 i;
         /*****************闹钟变量*********************/
         uint16 Shi = 0,Shi1 = 0,Shi2 = 0,Fen = 0,Fen1 = 0,Fen2 = 0,Miao = 0,Miao1 = 0,Miao2 = 0;
         uint16 Alarm_clock_S1 = 0,Alarm_clock_F1 = 0,Alarm_clock_M1 = 0;
         uint16 Alarm_clock_S2 = 0,Alarm_clock_F2 = 0,Alarm_clock_M2 = 0;
         uint16 Alarm_clock_S3 = 0,Alarm_clock_F3 = 0,Alarm_clock_M3 = 0;

          /*****************时间调整变量*********************/
         u32 t = 2000;

         Systerm_Init();

        while(1)
        {

                BLED_ON;                        //蓝色指示灯

                DHT12_READ();                        //读取温湿度
                Ds1302_Readtime();        //读取时间

                key = KEY_Scan();                //读取按键值

                /*************************************************一界面------------------秒表*********************************************/
                if(key == 1)                                                                                                    //一界面------------------秒表
                {
                                if(!Add1)
                                {
                                                OLED_Clear();                //先清屏
                                          Add1 = 1;
                                }
                                Add2 = 0;
                                Add3 = 0;
                                Add4 = 0;
                                Add5 = 0;
                                Add6 = 0;

                                for(i=10;i<12;i++)
                                {
                                        OLED_P16x16Ch(46+(i-10)*16,0,i);//一界面显示“秒表”
                                }
                                for(i=14;i<16;i++)
                                {
                                        OLED_P16x8Ch(1+(i-14)*16,3,i);//一界面显示“计时”
                                }
                                if(KEY2==1)
                                {
                                                Stopwatch_Start = 1;
                                }
                                else if(KEY3==1)
                                {
                                                Stopwatch_Start = 0;
                                }
                                else if(WK_UP==1)
                                {
                                                Stopwatch_counting = 0;
                                                Stopwatch_Start = 0;
                                }

                                Stopwatch_count[1] = Stopwatch_counting/10;
                                Stopwatch_count[0] = Stopwatch_counting%10;

                                OLED_F6x8Str1(84,6,Stopwatch_count[1],4);
                                OLED_P6x8Str(108,6,".");
                                OLED_F6x8Str1(114,6,Stopwatch_count[0],1);
                }
                /*************************************************二界面------------------录放音*********************************************/
                else if(key == 2)                                                                                //二界面------------------录放音
                {
                                if(!Add2)
                                {
                                                OLED_Clear();                //先清屏
                                          Add2 = 1;
                                }
                                Add1 = 0;
                                Add3 = 0;
                                Add4 = 0;
                                Add5 = 0;
                                Add6 = 0;

                                for(i=12;i<15;i++)
                                {
                                        OLED_P16x16Ch(38+(i-12)*16,0,i);//二界面显示“录放音”
                                }

                                OLED_P16x16Ch(5,3,12);//二界面显示“录”
                                OLED_P16x16Ch(5+16,3,14);//二界面显示“音”
                                OLED_P16x16Ch(5+32,3,23);//二界面显示“:”

                                OLED_P16x16Ch(5,6,13);//二界面显示“放”
                                OLED_P16x16Ch(5+16,6,14);//二界面显示“音”
                                OLED_P16x16Ch(5+32,6,23);//二界面显示“:”
                                if(Luyin_counting<100)
                                {
                                                OLED_F6x8Str1(104,4,Luyin_count[1],2);
                                                OLED_P6x8Str(116,4,".");
                                                OLED_F6x8Str1(122,4,Luyin_count[0],1);

                                                OLED_F6x8Str1(104,7,Fangyin_count[1],2);
                                                OLED_P6x8Str(116,7,".");
                                                OLED_F6x8Str1(122,7,Fangyin_count[0],1);
                                }
                                /*************************************************录音*********************************************/
                                if(KEY4 == 1)
                                {

                                                if(Luyin_counting>100)
                                                {

                                                                Luyin_start = 0;
                                                                for(i=24;i<29;i++)
                                                                {
                                                                        OLED_P16x16Ch(55+(i-24)*16,3,i);//二界面显示“录音超时”
                                                                        ADd1 = 1;
                                                                }
                                                }
                                                else
                                                {
                                                                LY_start;
                                                                Luyin_start = 1;

                                                                for(i=16;i<18;i++)
                                                                {
                                                                        OLED_P16x8Ch(55+(i-16)*16,4,i);//二界面显示“开始”
                                                                }
                                                                Luyin_count[1] = Luyin_counting/10;
                                                                Luyin_count[0] = Luyin_counting%10;
                                                }

                                }
                                else
                                {
                                                                Luyin_counting = 0;
                                                                LY_stop;
                                                                Luyin_start = 0;
                                                                if(ADd1 == 1)
                                                                {
                                                                                ADd1 = 0;
                                                                                for(i=55;i<128;i++)
                                                                                {
                                                                                        OLED_P6x8Str(i,3," ");
                                                                                        OLED_P6x8Str(i,4," ");
                                                                                }
                                                                }
                                                                for(i=18;i<20;i++)
                                                                {
                                                                        OLED_P16x8Ch(55+(i-18)*16,4,i);//二界面显示“结束”
                                                                }
                                }
                                /*************************************************放音*********************************************/
                                if(WK_UP == 1)
                                {
                                                BF_start;
                                                Fangyin_start = 1;

                                                for(i=16;i<18;i++)
                                                {
                                                        OLED_P16x8Ch(55+(i-16)*16,7,i);//二界面显示“开始”
                                                }
                                }
                                Fangyin_count[1] = Fangyin_counting/10;
                                Fangyin_count[0] = Fangyin_counting%10;

                                if(Fangyin_counting>Luyin_count[1]*10+Luyin_count[0])
                                {
                                                TBF_stop;
                                                Fangyin_start = 0;
                                                Fangyin_counting =0;
                                                for(i=18;i<20;i++)
                                                {
                                                        OLED_P16x8Ch(55+(i-18)*16,7,i);//二界面显示“结束”
                                                }
                                }

                }
                /*************************************************三界面------------------闹钟*********************************************/
                else if(key == 3)
                {
                                if(!Add3)
                                {
                                                OLED_Clear();                //先清屏
                                          Add3 = 1;
                                }
                                Add1 = 0;
                                Add2 = 0;
                                Add4 = 0;
                                Add5 = 0;
                                Add6 = 0;

                                for(i=29;i<31;i++)
                                {
                                        OLED_P16x16Ch(46+(i-29)*16,0,i);//三界面显示“闹钟”
                                }

                                key1 = KEY_Scan2();                //读取按键值

                                if(key1 == 1)
                                {
                                                for(i=23;i<26;i++)
                                                {
                                                        OLED_P16x8Ch(5+(i-23)*16,5,i);//三界面显示“定时二”
                                                }
                                                OLED_P16x8Ch(5+3*16,5,29);//三界面显示“:”
                                                for(i=26;i<29;i++)
                                                {
                                                        OLED_P16x8Ch(5+(i-26)*16,7,i);//三界面显示“定时三”
                                                }
                                                OLED_P16x8Ch(5+3*16,5,29);//三界面显示“:”
                                                OLED_F6x8Str1(67,5,Shi1,2);                //shi
                                                OLED_P6x8Str(82,5,":");
                                                OLED_F6x8Str1(91,5,Fen1,2);                //shi
                                                OLED_P6x8Str(106,5,":");
                                                OLED_F6x8Str1(115,5,Miao1,2);                //shi

                                                OLED_P16x8Ch(5+3*16,7,29);//三界面显示“:”
                                                OLED_F6x8Str1(67,7,Shi2,2);                //shi
                                                OLED_P6x8Str(82,7,":");
                                                OLED_F6x8Str1(91,7,Fen2,2);                //shi
                                                OLED_P6x8Str(106,7,":");
                                                OLED_F6x8Str1(115,7,Miao2,2);                //shi
                                                /***************************上面是把上一界面消掉*********************************/
                                                for(i=20;i<23;i++)
                                                {
                                                        OLED_P16x8Ch1(5+(i-20)*16,3,i);//三界面显示“定时一”
                                                }
                                                OLED_P16x8Ch1(5+3*16,3,29);//三界面显示“:”
                                                key2 = KEY_Scan3();                //读取按键值
                                                if(key2 == 1)
                                                {
                                                                OLED_F6x8Str2(67,3,Shi,2);                //shi
                                                                OLED_P6x8Str(82,3,":");
                                                                OLED_F6x8Str1(91,3,Fen,2);                //shi
                                                                OLED_P6x8Str(106,3,":");
                                                                OLED_F6x8Str1(115,3,Miao,2);                //shi
                                                                if(KEY4 == 1)
                                                                {
                                                                                delay_ms(100);
                                                                                if(KEY4 == 1)
                                                                                {
                                                                                        Shi++;
                                                                                        if(Shi>24)
                                                                                        {
                                                                                                   Shi = 0;
                                                                                        }
                                                                                }
                                                                }
                                                }
                                                else if(key2 == 2)
                                                {
                                                                OLED_F6x8Str1(67,3,Shi,2);                //shi
                                                                OLED_P6x8Str(82,3,":");
                                                                OLED_F6x8Str2(91,3,Fen,2);                //shi
                                                                OLED_P6x8Str(106,3,":");
                                                                OLED_F6x8Str1(115,3,Miao,2);                //shi
                                                                if(KEY4 == 1)
                                                                {
                                                                                delay_ms(100);
                                                                                if(KEY4 == 1)
                                                                                {
                                                                                        Fen++;
                                                                                        if(Fen>60)
                                                                                        {
                                                                                                   Fen = 0;
                                                                                        }
                                                                                }
                                                                }
                                                }
                                                else if(key2 == 3)
                                                {
                                                                OLED_F6x8Str1(67,3,Shi,2);                //shi
                                                                OLED_P6x8Str(82,3,":");
                                                                OLED_F6x8Str1(91,3,Fen,2);                //shi
                                                                OLED_P6x8Str(106,3,":");
                                                                OLED_F6x8Str2(115,3,Miao,2);                //shi
                                                                if(KEY4 == 1)
                                                                        {
                                                                                        delay_ms(100);
                                                                                        if(KEY4 == 1)
                                                                                        {
                                                                                                Miao++;
                                                                                                if(Miao>60)
                                                                                                {
                                                                                                   Miao = 0;
                                                                                                }
                                                                                        }
                                                                        }
                                                }
                                                else
                                                {
                                                                OLED_F6x8Str1(67,3,Shi,2);                //shi
                                                                OLED_P6x8Str(82,3,":");
                                                                OLED_F6x8Str1(91,3,Fen,2);                //shi
                                                                OLED_P6x8Str(106,3,":");
                                                                OLED_F6x8Str1(115,3,Miao,2);                //shi
                                                }
                                                if(WK_UP == 1)
                                                {

                                                                Alarm_clock_S1 = Shi;
                                                                Alarm_clock_F1 = Fen;
                                                                Alarm_clock_M1 = Miao;

                                                                counting = 0;
                                                }
                                                /***************************界面准备完毕,开始变量*********************************/

                                }
                                else if(key1 == 2)
                                {
                                                for(i=26;i<29;i++)
                                                {
                                                        OLED_P16x8Ch(5+(i-26)*16,7,i);//三界面显示“定时三”
                                                }
                                                OLED_P16x8Ch(5+3*16,7,29);//三界面显示“:”
                                                for(i=20;i<23;i++)
                                                {
                                                        OLED_P16x8Ch(5+(i-20)*16,3,i);//三界面显示“定时一”
                                                }
                                                OLED_P16x8Ch(5+3*16,3,29);//三界面显示“:”
                                                OLED_F6x8Str1(67,3,Shi,2);                //shi
                                                OLED_P6x8Str(82,3,":");
                                                OLED_F6x8Str1(91,3,Fen,2);                //shi
                                                OLED_P6x8Str(106,3,":");
                                                OLED_F6x8Str1(115,3,Miao,2);                //shi

                                                OLED_F6x8Str1(67,7,Shi2,2);                //shi
                                                OLED_P6x8Str(82,7,":");
                                                OLED_F6x8Str1(91,7,Fen2,2);                //shi
                                                OLED_P6x8Str(106,7,":");
                                                OLED_F6x8Str1(115,7,Miao2,2);                //shi
                                                /***************************上面是把上一界面消掉*********************************/
                                                for(i=23;i<26;i++)
                                                {
                                                        OLED_P16x8Ch1(5+(i-23)*16,5,i);//三界面显示“定时二”
                                                }
                                                OLED_P16x8Ch1(5+3*16,5,29);//三界面显示“:”
                                                key2 = KEY_Scan3();                //读取按键值
                                                if(key2 == 1)
                                                {
                                                                OLED_F6x8Str2(67,5,Shi1,2);                //shi
                                                                OLED_P6x8Str(82,5,":");
                                                                OLED_F6x8Str1(91,5,Fen1,2);                //shi
                                                                OLED_P6x8Str(106,5,":");
                                                                OLED_F6x8Str1(115,5,Miao1,2);                //shi
                                                                if(KEY4 == 1)
                                                                {
                                                                                delay_ms(100);
                                                                                if(KEY4 == 1)
                                                                                {
                                                                                        Shi1++;
                                                                                        if(Shi1>23)
                                                                                        {
                                                                                                   Shi1 = 0;
                                                                                        }
                                                                                }
                                                                }

                                                }
                                                else if(key2 == 2)
                                                {
                                                                OLED_F6x8Str1(67,5,Shi1,2);                //shi
                                                                OLED_P6x8Str(82,5,":");
                                                                OLED_F6x8Str2(91,5,Fen1,2);                //shi
                                                                OLED_P6x8Str(106,5,":");
                                                                OLED_F6x8Str1(115,5,Miao1,2);                //shi
                                                                if(KEY4 == 1)
                                                                {
                                                                                delay_ms(100);
                                                                                if(KEY4 == 1)
                                                                                {
                                                                                        Fen1++;
                                                                                        if(Fen1>60)
                                                                                        {
                                                                                                   Fen1 = 0;
                                                                                        }
                                                                                }
                                                                }
                                                }
                                                else if(key2 == 3)
                                                {
                                                                OLED_F6x8Str1(67,5,Shi1,2);                //shi
                                                                OLED_P6x8Str(82,5,":");
                                                                OLED_F6x8Str1(91,5,Fen1,2);                //shi
                                                                OLED_P6x8Str(106,5,":");
                                                                OLED_F6x8Str2(115,5,Miao1,2);                //shi
                                                                if(KEY4 == 1)
                                                                        {
                                                                                        delay_ms(100);
                                                                                        if(KEY4 == 1)
                                                                                        {
                                                                                                Miao1++;
                                                                                                if(Miao1>60)
                                                                                                {
                                                                                                   Miao1 = 0;
                                                                                                }
                                                                                        }
                                                                        }
                                                }
                                                else
                                                {
                                                                OLED_F6x8Str1(67,5,Shi1,2);                //shi
                                                                OLED_P6x8Str(82,5,":");
                                                                OLED_F6x8Str1(91,5,Fen1,2);                //shi
                                                                OLED_P6x8Str(106,5,":");
                                                                OLED_F6x8Str1(115,5,Miao1,2);                //shi

                                                }
                                                if(WK_UP == 1)
                                                                {

                                                                                Alarm_clock_S2 = Shi1;
                                                                                Alarm_clock_F2 = Fen1;
                                                                                Alarm_clock_M2 = Miao1;

                                                                                counting = 0;
                                                                }
                                                /***************************界面准备完毕,开始变量*********************************/

                                }
                                else if(key1 == 3)
                                {
                                                for(i=20;i<23;i++)
                                                {
                                                        OLED_P16x8Ch(5+(i-20)*16,3,i);//三界面显示“定时一”
                                                }
                                                OLED_P16x8Ch(5+3*16,3,29);//三界面显示“:”
                                                for(i=23;i<26;i++)
                                                {
                                                        OLED_P16x8Ch(5+(i-23)*16,5,i);//三界面显示“定时二”
                                                }
                                                OLED_P16x8Ch(5+3*16,5,29);//三界面显示“:”
                                                OLED_F6x8Str1(67,3,Shi,2);                //shi
                                                OLED_P6x8Str(82,3,":");
                                                OLED_F6x8Str1(91,3,Fen,2);                //shi
                                                OLED_P6x8Str(106,3,":");
                                                OLED_F6x8Str1(115,3,Miao,2);                //shi

                                                OLED_F6x8Str1(67,5,Shi1,2);                //shi
                                                OLED_P6x8Str(82,5,":");
                                                OLED_F6x8Str1(91,5,Fen1,2);                //shi
                                                OLED_P6x8Str(106,5,":");
                                                OLED_F6x8Str1(115,5,Miao1,2);                //shi
                                                /***************************上面是把上一界面消掉*********************************/
                                                for(i=26;i<29;i++)
                                                {
                                                        OLED_P16x8Ch1(5+(i-26)*16,7,i);//三界面显示“定时三”
                                                }
                                                OLED_P16x8Ch1(5+3*16,7,29);//三界面显示“:”
                                                key2 = KEY_Scan3();                //读取按键值
                                                if(key2 == 1)
                                                {
                                                                OLED_F6x8Str2(67,7,Shi2,2);                //shi
                                                                OLED_P6x8Str(82,7,":");
                                                                OLED_F6x8Str1(91,7,Fen2,2);                //shi
                                                                OLED_P6x8Str(106,7,":");
                                                                OLED_F6x8Str1(115,7,Miao2,2);                //shi
                                                                if(KEY4 == 1)
                                                                {
                                                                                delay_ms(100);
                                                                                if(KEY4 == 1)
                                                                                {
                                                                                        Shi2++;
                                                                                        if(Shi2>23)
                                                                                        {
                                                                                                   Shi2 = 0;
                                                                                        }
                                                                                }
                                                                }
                                                }
                                                else if(key2 == 2)
                                                {
                                                                OLED_F6x8Str1(67,7,Shi2,2);                //shi
                                                                OLED_P6x8Str(82,7,":");
                                                                OLED_F6x8Str2(91,7,Fen2,2);                //shi
                                                                OLED_P6x8Str(106,7,":");
                                                                OLED_F6x8Str1(115,7,Miao2,2);                //shi
                                                                if(KEY4 == 1)
                                                                {
                                                                                delay_ms(100);
                                                                                if(KEY4 == 1)
                                                                                {
                                                                                        Fen2++;
                                                                                        if(Fen2>59)
                                                                                        {
                                                                                                   Fen2 = 0;
                                                                                        }
                                                                                }
                                                                }
                                                }
                                                else if(key2 == 3)
                                                {
                                                                OLED_F6x8Str1(67,7,Shi2,2);                //shi
                                                                OLED_P6x8Str(82,7,":");
                                                                OLED_F6x8Str1(91,7,Fen2,2);                //shi
                                                                OLED_P6x8Str(106,7,":");
                                                                OLED_F6x8Str2(115,7,Miao2,2);                //shi
                                                                if(KEY4 == 1)
                                                                        {
                                                                                        delay_ms(100);
                                                                                        if(KEY4 == 1)
                                                                                        {
                                                                                                Miao2++;
                                                                                                if(Miao2>59)
                                                                                                {
                                                                                                   Miao2 = 0;
                                                                                                }
                                                                                        }
                                                                        }
                                                }
                                                else
                                                {
                                                                OLED_F6x8Str1(67,7,Shi2,2);                //shi
                                                                OLED_P6x8Str(82,7,":");
                                                                OLED_F6x8Str1(91,7,Fen2,2);                //shi
                                                                OLED_P6x8Str(106,7,":");
                                                                OLED_F6x8Str1(115,7,Miao2,2);                //shi

                                                }
                                                if(WK_UP == 1)
                                                                {

                                                                                Alarm_clock_S2 = Shi2;
                                                                                Alarm_clock_F2 = Fen2;
                                                                                Alarm_clock_M2 = Miao2;

                                                                                counting = 0;
                                                                }
                                                /***************************界面准备完毕,开始变量*********************************/

                                }
                                else
                                {
                                                /*******************************定时一*******************************/
                                                for(i=20;i<23;i++)
                                                {
                                                        OLED_P16x8Ch(5+(i-20)*16,3,i);//三界面显示“定时一”
                                                }
                                                OLED_P16x8Ch(5+3*16,3,29);//三界面显示“:”

                                                OLED_F6x8Str1(67,3,Shi,2);                //shi
                                                OLED_P6x8Str(82,3,":");
                                                OLED_F6x8Str1(91,3,Fen,2);                //shi
                                                OLED_P6x8Str(106,3,":");
                                                OLED_F6x8Str1(115,3,Miao,2);                //shi

                                                /*******************************定时二*******************************/
                                                for(i=23;i<26;i++)
                                                {
                                                        OLED_P16x8Ch(5+(i-23)*16,5,i);//三界面显示“定时二”
                                                }
                                                OLED_P16x8Ch(5+3*16,5,29);//三界面显示“:”

                                                OLED_F6x8Str1(67,5,Shi1,2);                //shi
                                                OLED_P6x8Str(82,5,":");
                                                OLED_F6x8Str1(91,5,Fen1,2);                //shi
                                                OLED_P6x8Str(106,5,":");
                                                OLED_F6x8Str1(115,5,Miao1,2);                //shi

                                                /*******************************定时三*******************************/
                                                for(i=26;i<29;i++)
                                                {
                                                        OLED_P16x8Ch(5+(i-26)*16,7,i);//三界面显示“定时三”
                                                }
                                                OLED_P16x8Ch(5+3*16,7,29);//三界面显示“:”

                                                OLED_F6x8Str1(67,7,Shi2,2);                //shi
                                                OLED_P6x8Str(82,7,":");
                                                OLED_F6x8Str1(91,7,Fen2,2);                //shi
                                                OLED_P6x8Str(106,7,":");
                                                OLED_F6x8Str1(115,7,Miao2,2);                //shi

                                                /*******************************定时初始界面结束*******************************/
                                }

                }
                /*************************************************四界面------------------时间调整*********************************************/
                else if(key == 4)
                {
                                if(!Add4)
                                {
                                                OLED_Clear();                //先清屏
                                          Add4 = 1;
                                }
                                Add1 = 0;
                                Add2 = 0;
                                Add3 = 0;
                                Add5 = 0;
                                Add6 = 0;

                                for(i=31;i<35;i++)
                                {
                                        OLED_P16x16Ch(28+(i-31)*16,0,i);//三界面显示“闹钟”
                                }

                                key3 = KEY_Scan21();

                                if(key3 == 1)
                                {
                                                OLED_P16x8Ch(5,3,30);//四界面显示“时”
                                                OLED_P16x8Ch(5,6,31);//四界面显示“间”

                                                OLED_P16x8Ch(40,2,0);//四界面显示“年”
                                                OLED_P16x8Ch(61,2,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3,1);//四界面显示“月”
                                                OLED_P16x8Ch(61,3,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4,2);//四界面显示“日”
                                                OLED_P16x8Ch(61,4,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5,3);//四界面显示“时”
                                                OLED_P16x8Ch(61,5,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6,4);//四界面显示“分”
                                                OLED_P16x8Ch(61,6,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7,5);//四界面显示“秒”
                                                OLED_P16x8Ch(61,7,29);//四界面显示“:”

                                                OLED_F6x8Str2(96,2,t+clock_gengxin[0],4);                //shi
                                                OLED_F6x8Str1(108,3,clock_gengxin[1],2);                //shi
                                                OLED_F6x8Str1(108,4,clock_gengxin[2],2);                //shi
                                                OLED_F6x8Str1(108,5,clock_gengxin[3],2);                //shi
                                                OLED_F6x8Str1(108,6,clock_gengxin[4],2);                //shi
                                                OLED_F6x8Str1(108,7,clock_gengxin[5],2);                //shi
                                                if(KEY3 == 1)
                                                {
                                                                delay_ms(100);
                                                                if(KEY3 == 1)
                                                                {
                                                                        clock_gengxin[0]++;
                                                                        if(clock_gengxin[0]>99)
                                                                        {
                                                                                        clock_gengxin[0] = 0;
                                                                                        t+=100;
                                                                        }
                                                                }
                                                }
                                                else if(KEY4 == 1)
                                                {
                                                                delay_ms(100);
                                                                if(KEY4 == 1)
                                                                {
                                                                        clock_gengxin[0]--;
                                                                        if(clock_gengxin[0]<0)
                                                                        {
                                                                                        clock_gengxin[0] = 99;
                                                                                        t-=100;
                                                                        }
                                                                }
                                                }

                                }
                                else if(key3 == 2)
                                {
                                                OLED_P16x8Ch(5,3,30);//四界面显示“时”
                                                OLED_P16x8Ch(5,6,31);//四界面显示“间”

                                                OLED_P16x8Ch(40,2,0);//四界面显示“年”
                                                OLED_P16x8Ch(61,2,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3,1);//四界面显示“月”
                                                OLED_P16x8Ch(61,3,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4,2);//四界面显示“日”
                                                OLED_P16x8Ch(61,4,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5,3);//四界面显示“时”
                                                OLED_P16x8Ch(61,5,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6,4);//四界面显示“分”
                                                OLED_P16x8Ch(61,6,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7,5);//四界面显示“秒”
                                                OLED_P16x8Ch(61,7,29);//四界面显示“:”

                                                OLED_F6x8Str1(96,2,2000+clock_gengxin[0],4);                //shi
                                                OLED_F6x8Str2(108,3,clock_gengxin[1],2);                //shi
                                                OLED_F6x8Str1(108,4,clock_gengxin[2],2);                //shi
                                                OLED_F6x8Str1(108,5,clock_gengxin[3],2);                //shi
                                                OLED_F6x8Str1(108,6,clock_gengxin[4],2);                //shi
                                                OLED_F6x8Str1(108,7,clock_gengxin[5],2);                //shi
                                                if(KEY3 == 1)
                                                {
                                                                delay_ms(100);
                                                                if(KEY3 == 1)
                                                                {
                                                                        clock_gengxin[1]++;
                                                                        if(clock_gengxin[1]>12)
                                                                        {
                                                                                        clock_gengxin[1] = 1;
                                                                        }
                                                                }
                                                }
                                                else if(KEY4 == 1)
                                                {
                                                                delay_ms(100);
                                                                if(KEY4 == 1)
                                                                {
                                                                        clock_gengxin[1]--;
                                                                        if(clock_gengxin[1]<1)
                                                                        {
                                                                                        clock_gengxin[1] = 12;
                                                                        }
                                                                }
                                                }
                                }
                                else if(key3 == 3)
                                {
                                                OLED_P16x8Ch(5,3,30);//四界面显示“时”
                                                OLED_P16x8Ch(5,6,31);//四界面显示“间”

                                                OLED_P16x8Ch(40,2,0);//四界面显示“年”
                                                OLED_P16x8Ch(61,2,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3,1);//四界面显示“月”
                                                OLED_P16x8Ch(61,3,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4,2);//四界面显示“日”
                                                OLED_P16x8Ch(61,4,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5,3);//四界面显示“时”
                                                OLED_P16x8Ch(61,5,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6,4);//四界面显示“分”
                                                OLED_P16x8Ch(61,6,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7,5);//四界面显示“秒”
                                                OLED_P16x8Ch(61,7,29);//四界面显示“:”

                                                OLED_F6x8Str1(96,2,2000+clock_gengxin[0],4);                //shi
                                                OLED_F6x8Str1(108,3,clock_gengxin[1],2);                //shi
                                                OLED_F6x8Str2(108,4,clock_gengxin[2],2);                //shi
                                                OLED_F6x8Str1(108,5,clock_gengxin[3],2);                //shi
                                                OLED_F6x8Str1(108,6,clock_gengxin[4],2);                //shi
                                                OLED_F6x8Str1(108,7,clock_gengxin[5],2);                //shi
                                                if(KEY3 == 1)
                                                {
                                                                delay_ms(100);
                                                                if(KEY3 == 1)
                                                                {
                                                                        clock_gengxin[2]++;
                                                                        if(clock_gengxin[2]>31)
                                                                        {
                                                                                        clock_gengxin[2] = 1;
                                                                        }
                                                                }
                                                }
                                                else if(KEY4 == 1)
                                                {
                                                                delay_ms(100);
                                                                if(KEY4 == 1)
                                                                {
                                                                        clock_gengxin[2]--;
                                                                        if(clock_gengxin[2]<1)
                                                                        {
                                                                                        clock_gengxin[2] = 31;
                                                                        }
                                                                }
                                                }

                                }
                                else if(key3 == 4)
                                {
                                                OLED_P16x8Ch(5,3,30);//四界面显示“时”
                                                OLED_P16x8Ch(5,6,31);//四界面显示“间”

                                                OLED_P16x8Ch(40,2,0);//四界面显示“年”
                                                OLED_P16x8Ch(61,2,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3,1);//四界面显示“月”
                                                OLED_P16x8Ch(61,3,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4,2);//四界面显示“日”
                                                OLED_P16x8Ch(61,4,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5,3);//四界面显示“时”
                                                OLED_P16x8Ch(61,5,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6,4);//四界面显示“分”
                                                OLED_P16x8Ch(61,6,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7,5);//四界面显示“秒”
                                                OLED_P16x8Ch(61,7,29);//四界面显示“:”

                                                OLED_F6x8Str1(96,2,2000+clock_gengxin[0],4);                //shi
                                                OLED_F6x8Str1(108,3,clock_gengxin[1],2);                //shi
                                                OLED_F6x8Str1(108,4,clock_gengxin[2],2);                //shi
                                                OLED_F6x8Str2(108,5,clock_gengxin[3],2);                //shi
                                                OLED_F6x8Str1(108,6,clock_gengxin[4],2);                //shi
                                                OLED_F6x8Str1(108,7,clock_gengxin[5],2);                //shi
                                                if(KEY3 == 1)
                                                {
                                                                delay_ms(100);
                                                                if(KEY3 == 1)
                                                                {
                                                                        clock_gengxin[3]++;
                                                                        if(clock_gengxin[3]>23)
                                                                        {
                                                                                        clock_gengxin[3] = 0;
                                                                        }
                                                                }
                                                }
                                                else if(KEY4 == 1)
                                                {
                                                                delay_ms(100);
                                                                if(KEY4 == 1)
                                                                {
                                                                        clock_gengxin[3]--;
                                                                        if(clock_gengxin[3]<1)
                                                                        {
                                                                                        clock_gengxin[3] = 24;
                                                                        }
                                                                }
                                                }
                                }
                                else if(key3 == 5)
                                {
                                                OLED_P16x8Ch(5,3,30);//四界面显示“时”
                                                OLED_P16x8Ch(5,6,31);//四界面显示“间”

                                                OLED_P16x8Ch(40,2,0);//四界面显示“年”
                                                OLED_P16x8Ch(61,2,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3,1);//四界面显示“月”
                                                OLED_P16x8Ch(61,3,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4,2);//四界面显示“日”
                                                OLED_P16x8Ch(61,4,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5,3);//四界面显示“时”
                                                OLED_P16x8Ch(61,5,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6,4);//四界面显示“分”
                                                OLED_P16x8Ch(61,6,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7,5);//四界面显示“秒”
                                                OLED_P16x8Ch(61,7,29);//四界面显示“:”

                                                OLED_F6x8Str1(96,2,2000+clock_gengxin[0],4);                //shi
                                                OLED_F6x8Str1(108,3,clock_gengxin[1],2);                //shi
                                                OLED_F6x8Str1(108,4,clock_gengxin[2],2);                //shi
                                                OLED_F6x8Str1(108,5,clock_gengxin[3],2);                //shi
                                                OLED_F6x8Str2(108,6,clock_gengxin[4],2);                //shi
                                                OLED_F6x8Str1(108,7,clock_gengxin[5],2);                //shi
                                                if(KEY3 == 1)
                                                {
                                                                delay_ms(100);
                                                                if(KEY3 == 1)
                                                                {
                                                                        clock_gengxin[4]++;
                                                                        if(clock_gengxin[4]>59)
                                                                        {
                                                                                        clock_gengxin[4] = 0;
                                                                        }
                                                                }
                                                }
                                                else if(KEY4 == 1)
                                                {
                                                                delay_ms(100);
                                                                if(KEY4 == 1)
                                                                {
                                                                        clock_gengxin[4]--;
                                                                        if(clock_gengxin[4]<0)
                                                                        {
                                                                                        clock_gengxin[4] = 59;
                                                                        }
                                                                }
                                                }
                                }
                                else if(key3 == 6)
                                {
                                                OLED_P16x8Ch(5,3,30);//四界面显示“时”
                                                OLED_P16x8Ch(5,6,31);//四界面显示“间”

                                                OLED_P16x8Ch(40,2,0);//四界面显示“年”
                                                OLED_P16x8Ch(61,2,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3,1);//四界面显示“月”
                                                OLED_P16x8Ch(61,3,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4,2);//四界面显示“日”
                                                OLED_P16x8Ch(61,4,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5,3);//四界面显示“时”
                                                OLED_P16x8Ch(61,5,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6,4);//四界面显示“分”
                                                OLED_P16x8Ch(61,6,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7,5);//四界面显示“秒”
                                                OLED_P16x8Ch(61,7,29);//四界面显示“:”

                                                OLED_F6x8Str1(96,2,2000+clock_gengxin[0],4);                //shi
                                                OLED_F6x8Str1(108,3,clock_gengxin[1],2);                //shi
                                                OLED_F6x8Str1(108,4,clock_gengxin[2],2);                //shi
                                                OLED_F6x8Str1(108,5,clock_gengxin[3],2);                //shi
                                                OLED_F6x8Str1(108,6,clock_gengxin[4],2);                //shi
                                                OLED_F6x8Str2(108,7,clock_gengxin[5],2);                //shi
                                                if(KEY3 == 1)
                                                {
                                                                delay_ms(100);
                                                                if(KEY3 == 1)
                                                                {
                                                                        clock_gengxin[5]++;
                                                                        if(clock_gengxin[5]>59)
                                                                        {
                                                                                        clock_gengxin[5] = 0;
                                                                        }
                                                                }
                                                }
                                                else if(KEY4 == 1)
                                                {
                                                                delay_ms(100);
                                                                if(KEY4 == 1)
                                                                {
                                                                        clock_gengxin[5]--;
                                                                        if(clock_gengxin[5]<0)
                                                                        {
                                                                                        clock_gengxin[5] = 59;
                                                                        }
                                                                }
                                                }
                                }
                                else
                                {

                                                OLED_P16x8Ch(5,3,30);//四界面显示“时”
                                                OLED_P16x8Ch(5,6,31);//四界面显示“间”

                                                OLED_P16x8Ch(40,2,0);//四界面显示“年”
                                                OLED_P16x8Ch(61,2,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3,1);//四界面显示“月”
                                                OLED_P16x8Ch(61,3,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4,2);//四界面显示“日”
                                                OLED_P16x8Ch(61,4,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5,3);//四界面显示“时”
                                                OLED_P16x8Ch(61,5,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6,4);//四界面显示“分”
                                                OLED_P16x8Ch(61,6,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7,5);//四界面显示“秒”
                                                OLED_P16x8Ch(61,7,29);//四界面显示“:”
                                                OLED_F6x8Str1(96,2,2000+clock_gengxin[0],4);                //shi
                                                OLED_F6x8Str1(108,3,clock_gengxin[1],2);                //shi
                                                OLED_F6x8Str1(108,4,clock_gengxin[2],2);                //shi
                                                OLED_F6x8Str1(108,5,clock_gengxin[3],2);                //shi
                                                OLED_F6x8Str1(108,6,clock_gengxin[4],2);                //shi
                                                OLED_F6x8Str1(108,7,clock_gengxin[5],2);                //shi
                                }
                                if(WK_UP == 1)
                                {
                                                delay_ms(100);
                                                if(WK_UP == 1)
                                                {
                                                                OLED_P16x8Ch(5,3,30);//四界面显示“时”
                                                                OLED_P16x8Ch(5,6,31);//四界面显示“间”

                                                                OLED_P16x8Ch(40,2,0);//四界面显示“年”
                                                                OLED_P16x8Ch(61,2,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3,1);//四界面显示“月”
                                                                OLED_P16x8Ch(61,3,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4,2);//四界面显示“日”
                                                                OLED_P16x8Ch(61,4,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5,3);//四界面显示“时”
                                                                OLED_P16x8Ch(61,5,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6,4);//四界面显示“分”
                                                                OLED_P16x8Ch(61,6,29);//四界面显示“:”
                                                                OLED_P16x8Ch(40,7,5);//四界面显示“秒”
                                                                OLED_P16x8Ch(61,7,29);//四界面显示“:”
                                                                OLED_F6x8Str1(96,2,2000+clock_gengxin[0],4);                //shi
                                                                OLED_F6x8Str1(108,3,clock_gengxin[1],2);                //shi
                                                                OLED_F6x8Str1(108,4,clock_gengxin[2],2);                //shi
                                                                OLED_F6x8Str1(108,5,clock_gengxin[3],2);                //shi
                                                                OLED_F6x8Str1(108,6,clock_gengxin[4],2);                //shi
                                                                OLED_F6x8Str1(108,7,clock_gengxin[5],2);                //shi
                                                                coun2 = 0;
                                                                Ds1302_Write_Time_All1();
                                                }
                                }

                }
                /*************************************************五界面------------------操作提示*********************************************/
                else if(key == 5)
                {
                                if(!Add5)
                                {
                                                OLED_Clear();                //先清屏
                                          Add5 = 1;
                                }
                                Add1 = 0;
                                Add2 = 0;
                                Add3 = 0;
                                Add4 = 0;
                                Add6 = 0;

                                for(i=35;i<39;i++)
                                {
                                        OLED_P16x16Ch(30+(i-35)*16,1,i);//主界面显示“演示结束”
                                }
                                for(i=39;i<44;i++)
                                {
                                        OLED_P16x16Ch(28+(i-39)*16,4,i);//主界面显示“谢谢师傅!”
                                }
                }
                else                                                                                                    //主界面---------------时间、温湿度
                {
                                if(!Add6)
                                {
                                                OLED_Clear();                //先清屏
                                          Add6 = 1;
                                }
                                Add1 = 0;
                                Add2 = 0;
                                Add3 = 0;
                                Add4 = 0;
                                Add5 = 0;

                                for(i=0;i<7;i++)
                                {
                                        OLED_P16x16Ch(8+i*16,0,i);//主界面显示“多功能电子时钟”
                                }

                                for(i=0;i<3;i++)
                                {
                                        OLED_P16x8Ch(1+i*16,3,i);//主界面显示“年月日”
                                }
                                for(i=3;i<6;i++)
                                {
                                        OLED_P16x8Ch(1+(i-3)*16,4,i);//主界面显示“时分秒”
                                }

                                OLED_P6x8Str(1,6,"Temperature:");
                                OLED_P6x8Str(1,7,"Humidity:");

                                clock_NYR();
                                clock_SFM();
                                Temperature_and_humidity();

                }
                if(ascii_time[2] == Alarm_clock_S1 && ascii_time[1] == Alarm_clock_F1 && ascii_time[0] == Alarm_clock_M1 )        //闹钟
                {
                                BEEP_ON;
                }
                else if(ascii_time[2] == Alarm_clock_S2 && ascii_time[1] == Alarm_clock_F2 && ascii_time[0] == Alarm_clock_M2)
                {
                                BEEP_ON;
                }
                else if(ascii_time[2] == Alarm_clock_S3 && ascii_time[1] == Alarm_clock_F3 && ascii_time[0] == Alarm_clock_M3)
                {
                                BEEP_ON;
                }
                else
                {

                                if(WK_UP == 1)
                                {
                                                BEEP_OFF;
                                }
                }

/***********************************程序结束**************************************/
        }

}

网友A(2019-08-09):
很不错的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B:
有没有电路图,谢谢

网友C:
有没有温湿度显示

网友D:
很棒的资料啊,很喜欢。。

网友E(2019-11-18):
很好的例子

网友F(2020-01-02):
那个四角开关是怎么接线

网友G(2020-02-17):
很不错的项目,支持!

网友H:
有没有单独按键控制闹钟部分的程序呢

网友I:
is there a technical way to reduce consuption of engie ?

网友J(2020-03-19):
很不错的东西,值得研究研究。

网友K(2020-09-26):
不错呀,楼主不错呀,做得不错

网友L:
请问可以提供电路图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