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可以直接控制舵机吗?

楼主(2019-08-08):
如果我单独给单片机和舵机供电并共地,那么单片机IO口可以用定时器直接控制舵机吗

网友A:
不能,IO口的驱动电流太小了,只能用驱动模块

网友B:
可以的,给出相应的占空比就可以了。像某宝上卖的sg90舵机,都有相关的程序的,你去找找

网友C:
舵机信号接单片机IO口,应该没问题

网友D:
电流不够大应该驱动不了

网友E:
普通舵机  是可以的   用I/0口直接模拟PWM波
如果是别的那就  不好说   大概是  不可以需要驱动板

网友F:
最好不要用单片机的i/o驱动舵机,假如你接了其他的模块就会发现舵机的大电流对其他模块甚至也有影响,而且大电流还有可能烧坏单片机。

网友G:
5g舵机应该可以,9克以上电流不够,加个mos或者三极管扩流就行,其实舵机接收的就是20ms的pmw信号,只要信号对了,谁还管你是谁发送的。

网友H:
可以驱动但是最好不要用单片机的i/o驱动,而且大电流还有可能烧坏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舵机  是可以的   用I/0口直接模拟PWM波
如果是别的那就  不好说   大概是  不可以需要驱动板

普通舵机主要是指哪一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5g舵机应该可以,9克以上电流不够,加个mos或者三极管扩流就行,其实舵机接收的就是20ms的pmw信号,只要信 ...

可以请问一下5g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I:
不能,IO口的驱动电流太小了,只能用驱动模块,,

网友J:
你好,单片机是无法直接控制舵机的。原因如下: 1:单片机IO口输出的电流太低,无法全功率驱动电机。 2:有些单片机加上拉后输出电流可提高,但舵机属于感性负载,在动作时会产生较大的干扰,影响单片机或者周围元器件的正常工作。 建议:最稳妥的方法是单片机输出驱动光耦,光耦驱动MOS管,MOS管驱动舵机。如果舵机功率较小用三极管驱动即可。如果舵机数量较多或者功率较大要做到电源隔离。

网友K:
可以的,单片机是控制用的,而不是电源,准确的说单片机I/O口只是提供信号,供电可以另接,所以不用考虑电压不够的问题

网友L:
完全可以,我现在用的就是直接驱动的,单片机输出的只是控制信号。

网友M:
可以,用IO模拟PWM,一个周期内作一次长低电平和一次高电平脉冲

网友N:
看你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吧,要是低于单片机IO口的输出就可以驱动,否则就要扩流或用专门的驱动模块了。

网友O:
当然可以了 只要舵机消耗电流不超过IO口输出能力就行 超过的话要么不动要么烧单片机呗

网友P:
要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Q:
可以呀,直接用单片机的pwm控制多好

网友R:
看驱动电流多大,最好用三极管提高一下驱动电流,避免单片机IO口烧掉

网友S:
舵机自身要求电流超过IO口输出能力的话建议用电调或者L298n来驱动,没超过是可以的

网友T:
完全ok 控制舵机只需要pwm就行了,一般三根线,vcc gnd 还有就是pwm了网上有的是例程

网友U:
1. 尽量不要这么干;
2. 电动势,电流都是问题,说不定什么时候单片机就坏了;
3. 加驱动芯片或分立驱动安全多了。

网友V:
可以,舵机一般由三线控制,电源线,地线和信号线,只需要配置好信号线pwm波的占空比,便可以驱动舵机了

网友W:
应该没问题,但是不建议这样子做,单片机可以同时控制很多外围的模块,单片机承受的电流大了会对其他的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