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单片机串口收发出现的奇怪问题,返回数据不正确

楼主(2019-08-08):
下面的代码是自己写的串口通信收发程序。从PC发给单片机16进制的数据,单片机收到后原样返回给PC机,程序能够运行,但单片机返回的数据有时候字符不正确(发送十次大约有一二次返回给PC的数据不正确,比如PC机发出的是7E,经过单片机返回的数据PC收到后不是7E),请教高手,看看是什么原因。

rs232:;串口中断处理程序
push dpl; 压栈保存断点
push dph;压栈保存断点
jnb ri,rett;判断是不是串口接收中断,不是接收中断就返回
mov a,sbuf;接收上位机发来的一个字节
clr ri;清接收中断
clr ti;清发送中断、
acall cc;调用延时程序,做为字符间隔
mov sbuf,a;将刚才上位机发来的一个字节通过串口再发送到上位机
acall cc;调用延时程序,做为字符间隔
clr ti;清发送中断
clr ri;清接收中断
ajmp rett;转到中断返回子程序

网友A(2020-07-20):
可能是波特率不准确!用示波器看下一个BIT的脉宽是否正确

网友B:
51单片机的9600波特率12MHZ的出错率为6%,如果是11.0952还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