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和422转RS485接哪种好?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9-08-08):
PLC和触摸屏两端有422和232接口,由于距离远想转成485,
1、这两种接口哪种转成485效果好?感觉422好一些不知对不对?
2、网上包括那个宝都是232转485的资料和实物,422转485的介绍为什么那么少,用不着吗?

422转485有什么芯片或者电路图?

楼主:
422转485有什么芯片吗,求推荐一下,或者原理图

楼主:
422转485有什么芯片或者电路图?真是奇怪了,网上找了一下午就是没有这方面的,都是232转485的电路

网友A:
從電路上來講, 422 = 485 X 2,
就是兩路相同的485, 一路負責收, 一路負責發.
而485是半雙工, 422是全雙工. 直接轉換會涉及到數據緩存的問題.
遠端推薦使用422, 有較強的抗干擾能力.

网友B:
422转485,只需要把TX+和RX+短接,TX-和RX-短接,我们实际产品项目上都这么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