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存器属于触发器吗?

楼主(2019-08-08):
锁存器属于触发器吗?怎么在有的书上会提到锁存器这一概念,但是从他的定义看我感觉锁存器就是电平触发的触发器呀,只是和边沿触发器的触发方式不同而已,按说都应该叫触发器呀怎么还搞出了个锁存器?有知道的帮忙解惑一下,是我哪理解的不对吗?不要从百度上复制,哪些都看过了,请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A:
习惯上,一般认为锁存器是由触发器组成的,打个比方:锁存器是房子,那么触发器就是砖头.
暂且抛开那些单稳 双稳 暂态之类的概念不管.
可以这么理解(不严格的) 触发器就是1个1位的锁存器,或者说锁存器就是N个触发器并列放一起.

网友B:
不太懂,那可能这两个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上,一般认为锁存器是由触发器组成的,打个比方:锁存器是房子,那么触发器就是砖头.
暂且抛开那些单稳 双 ...

感觉您说反了吧

网友C:
的确,锁存器和触发器是有关联的
数电书上有详细的介绍锁存器和触发器,锁存器是用来存储数据用的,一般都是保持稳态的,触发器就是由锁存器构成的,只不过锁存器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构成触发器(例如我记得就有主从式,两个锁存器构成的D触发器),然后D触发器可以改造成其他类型触发器(JK触发器、T触发器等等)

网友D:
锁存器—对脉冲电平敏感的存储电路,在特定输入脉冲电平作用下改变状态。
触发器—对脉冲边沿敏感的存储电路,在时钟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的变化瞬间改变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锁存器—对脉冲电平敏感的存储电路,在特定输入脉冲电平作用下改变状态。
触发器—对脉冲边沿敏感的存储电 ...

触发器不是也有电平触发的吗?您这样说会不会太片面了一下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发器不是也有电平触发的吗?您这样说会不会太片面了一下鸭

我也是疑惑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