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内容为82C52单片机通过wifi模块(ESP8266)将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温度数据通过HTTP协议上传到OneNET云平台。

楼主:
所需的硬件设备:
单片机一块;
ESP8266模块一个;
DS18B20一个。
软件:
需要在OneNET平台注册一个账号,并建立相关产品设备。
如图所示:
部分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Q=P2^4;
sbit k1=P1^0;
uchar aa[1]="";
uint i,temp;
void delay(uint i) //延时5us
{
do
{
_nop_();
_nop_();
_nop_();
i--;
}
while(i);
}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endChar(uchar a) //单片机发送一个字节
{
SBUF = a;
while(TI==0);
TI=0;
}
void sendString(uchar *s) //发送一个字符串
{
while(*s!='\0')
{
sendChar(*s);
s++;
}
}
void init()
{
/*串口中断定时器初始化*/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
TH1=0xfd; //波特率为9600,精振为11.0592MHz
TL1=0xfd;
REN=1; //启动串行口接收数据
SM0=0; //串口工作在方式1
SM1=1; //串行口工作方式选择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定时器中断
/*esp8266初始化*/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WMODE=3\r\n"); //设置WIFI应用模式
delay1(1000); //设置WIFI应用模式
sendString("AT+RST\r\n"); //重置WIFI模块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IFSR\r\n"); //查询本地IP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WJAP=\"123456\",\"wds123456\"\r\n");//连接无线路由器 //需要修改成你的热点名称和密码
delay1(5000);
}
void chuansu() //单片机通过8266给OneNET传送数据
{
sendString("AT+CIPSTART=\"TCP\",\"183.230.40.33\",80\r\n");//和服务器建立TCP连接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IPMODE=1\r\n"); //进入透明传输模式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IPSEND\r\n"); //开始传输
delay1(1000);
sendString("POST /devices/527602572/datapoints?type=3 HTTP/1.1\r\n"); //需要修改成你自己的id
delay1(1000);
sendString("api-key:sggrqbMr4YanhJ2YyjP6E=EwWd4=\r\n"); //需要修改成你的api-key
delay1(1000);
sendString("Host:api.heclouds.com\r\n");
delay1(1000);
sendString("Content-Length:11\r\n");
delay1(1000);
sendString("\r\n");
delay1(5000);
sendString("{\"temp\":");
delay1(1000);
sendString(aa); //aa为温度数据
delay1(1000);
sendString("}");
delay1(1000);
sendString("\r\n");
delay1(1000);
ES=1; //开串口中断
(有不懂或者不完善的地方欢迎大家评论)

网友A(2020-05-11):
引用 网友B:
大佬,有没有8266连接阿里云的代码呀??

没有

网友C(2020-06-11):
如果是用GPRS模块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佬,我把我手机热点改成了123456,密码wds123456。key和设备id改成了自己的onenet,然后发现连接不上WiFi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2020-07-21):
这个代码能在arduino  ide环境下烧录吗?

网友G:
void Common_Init()
{
        Phase = 0;
        NextPhase = 0;

        TuneDutyRatioCnt = 0;

        PWMDutyCycle = PWM_DUTYCYCLE_05;

        CurrentPgaSample = 0;
        CurrentSample = 0;        // 电流采样值
        VoltageSample = 0;        // 电压采样值
        UserSpeedSample = 0;

        ADCIntProtectCnt = 0;
        flag_ADCSample = 0;

        flag_ErrorException = 0;

        LastPhase = 0;
        SamePhaseCnt = 0;

        flag_SpeedTime = 0;
        SpeedTimeCnt = 0;
        SpeedTime = 0;
        SpeedTimeTemp = 0;
        SpeedTimeSum = 0;

        MotorSpeed = 0;
        UserRequireSpeed = 0;        // 用户请求转速

        RheostatCnt = 0;

        VoltageProCnt = 0;
        CurrentPgaProCnt = 0;
        CurrentProCnt = 0;

        #if(SENSORMODE)
        NowHallState = 0;
        PreHallState = 0;

        flag_HallStateRight = 0;

网友H:
厉害厉害,再有一个视频给我这种小白学习就好了

网友I(2020-12-20):
大佬,求教一下那个设备创建的多协议接入是哪来的?

网友J:
改完以后,串口接受乱码。esp8266的波特率已经改到9600,,求解答

网友K(2021-02-21):
消息队列服务TOPIC关闭后,是不是就不能上传数据至ONENET了

网友L(2021-03-24):
请问,这个程序实现后,可以在手机端用APP实时查看温度值吗?谢谢,请指教!

网友M:
大佬可以帮忙解决连接51板+8266连接onenet吗

网友N(2021-04-29):
引用 网友O:
加了延时就解决了AT+CIPSEND的问题 在后一步开始传输id和api——key又出问题了 一直解决不了
HTTP/1.1 2 ...

我也是这样,请问你有找到问题么?

网友P:
我的可以连接到WIFI热点了 但是数据发不到onenet平台上,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WiFi模块的波特率与单片机不一样

应该是你热点的频段是5G

网友R(2021-11-25):
我想问一下这个的发送时间间隔太长了,要如何改进呢

网友S(2021-12-27):
引用 网友T:
WIFI CONNECTED
WIFI GOT IP
AT+CIPMUX=0busy p...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连不上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S:
引用 网友P:
我的可以连接到WIFI热点了 但是数据发不到onenet平台上,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我也是,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U:
如果仅仅是应用,既然都已经用上了了8266,那就没必要用单片机了

网友V(2022-03-13):
你好 这个程序我在51上试过可以用 换到stc15上面为什么就不行了呢 延时我都换成15的了 串口配置需要换吗

网友W:
引用 网友X:
sendString("AT+CIPSTART=\"TCP\",\"183.230.40.33\",80\r\n");//和服务器建立TCP连接
这段代码怎么修改 ...

这个数据是你申请的OneNet给你的,你要注意记录

网友Y:
楼主这个为啥现在那个直接连不上WiFi

网友Z(2022-09-01):
单片机代码编译后在OneNET平台哪个地方看温度数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