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简易水情检测系统设计 附源程序

楼主(2019-08-08):
系统方案

本系统主要由STC89C52RC芯片组为核心、PCF8591模块、液位传感器模块、Ph值传感器模块、6V电池组供电组成,下面分别论证这几个模块的选择。

1、方案的论证与选择

方案一:由STC89C52RC芯片组为核心、PCF8591模块、重力传感器模块、Ph值传感器模块、6V电池组供电组成,

方案二:由STC89C52RC芯片组为核心、PCF8591模块、超声破传感器模块、Ph值传感器模块、6V电池组供电组成,

方案三:由STC89C52RC芯片组为核心、PCF8591模块、液位传感器模块、Ph值传感器模块、6V电池组供电组成,

分析方案一,使用重力传感器,但重力传感器不能在水库,河流等复杂地区使用,只能用于实验阶段,所以放弃方案一。

分析方案二,使用超声波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在水库,河流等复杂地区不好固定,所以方案二也不考虑。

方案三使用液位传感器模块,方便参赛使用,最后选择方案三。

2水位传感器
水位传感器工作原理,用静压测量原理:当液位变送器投入到被测液体中某一深度时,传感器迎液面受到的压力公式为:Ρ = ρ .g.H + Po式中:
  P :变送器迎液面所受压力
  ρ:被测液体密度
  g :当地重力加速度
  Po :液面上大气压
  H :变送器投入液体的深度
  同时,通过导气不锈钢将液体的压力引入到传感器的正压腔,再将液面上的大气压 Po 与传感器的负压腔相连,以抵消传感器背面的 Po,
使传感器测得压力为:ρ .g.H ,显然 , 通过测取压力 P ,可以得到液位深度。
功能特点:
  稳定性好,满度、零位长期稳定性可达 0.1%FS/ 年。在补偿温度 0 ~ 70 ℃范围内,温度飘移低于 0.1%FS ,在整个允许工作温度范围内低于 0.3%FS 。
  具有反向保护、限流保护电路,在安装时正负极接反不会损坏变送器,异常时送器会自动限流在 35MA 以内。
  固态结构,无可动部件,高可靠性,使用寿命长。
  安装方便、结构简单、经济耐用。
3Ph值测量
Ph值传感器工作原理,在传感器内部的 pH 放大器是一个能通过数据采集器监测的有标准 pH 电极的电路。传感器连接线的末端是一个BTA 插头或一个 5-针的 DIN 插头来与数据采集器连接。  在 pH 7 的缓冲溶液中,它将产生一个 1.75 伏特的电压。pH 值每增加1,电压增加0.25 伏。pH 值每减少1,电压降低 0.25 伏。  这个冻胶填充的 pH 值传感器的设计测量范围为:0 到 14。它在玻璃感应电极头延长出一个冻胶体,是初中、高中、大学中进行科学研究、环境测量的良好的设备。冻胶填充的参考半电化池是密封的,所以它无需重充。
2水位高度的计算
    由于本次使用的水位传感器量程有限,故以容器150mm高度线做为0刻度线,水位传感器检测数据+150mm为最终结果,具体高度以12864液晶显示屏显示为准。
3Ph的计算
   在 pH 7 的缓冲溶液中,它将产生一个 1.75 伏特的电压。pH 值每增加1,电压增加 0.25 伏。pH 值每减少1,电压降低 0.25 伏。
4供电电池组电压的计算

   本次电池组由4节干电池组成,电压为6V,因部分元器件最高工作电压为5V,故使用1K电阻对其进行分压,使其最后输出电压降为5V。

三、电路与程序设计
1电路的设计
1系统总体框图

系统总体框图如图所示

       系统总体框图

2水位检测子系统框图

1、水位检测子系统框图

水位检测子系统框图

3PH检测子系统框图

1、PH检测子系统框图

   PH检测子系统框图

2程序的设计1程序功能描述与设计思路

1、程序功能描述

根据题目要求软件部分主要实现键盘的设置和显示。

1)键盘实现功能:设置频率值、频段、电压值以及设置输出信号类型。

2)显示部分:显示电压值、频段、步进值、信号类型、频率。

2、程序设计思路

2程序流程图

1、主程序流程图

2、水位检测子程序流程图

3、PH检测子程序流程图

4、电压检测子程序流程图

四、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1测试方案

(1)硬件测试

  搭建基本框架,将各个模块连接在STC89C52单片机上。

(2)软件仿真测试

  根据题目要求,用ISIS仿真软件画出原理图,进行仿真。

(3)硬件软件联调

  将总程序录在STC89C52单片机芯片中,把所有需要的元器件都接在系统上,测试各部分功能。

2测试条件与仪器

测试条件:检查多次,仿真电路和硬件电路必须与系统原理图完全相同,并且检查无误,硬件电路保证无虚焊。

测试仪器:水位传感器、PH传感器、钢尺、PH试纸、万用表。

3测试结果及分析1测试结果
     经PH计和PH试纸、钢尺、和万用表检测结果与水位、PH、电压传感器检测结果的对比,误差均没有超过题目要求的最大允许误差。

2测试分析与结论

根据测试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加入液体后,在1分钟内可以完成水位测量并显示,误差小于5mm。

3、电池组输出电压可以准确测量并显示,误差不大于0.01V。

综上所述,本设计达到设计要求。

附录1:电路原理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I2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bit write=0;  //写24c02的标志
    //串行数据输入端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define  PCF8591 0x90    //PCF8591 地址

unsigned char code smg1[]="0123456789.mmVV";
unsigned int  val;
unsigned char ge,shi,bai;

#define SLAVEADDR  0x98                 //定义器件地址
#define nops()  do{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while(0) //定义空指令

sbit SCL = P2^1;       //I2C  时钟
sbit SDA = P2^0;       //I2C  数据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uchar code table1[] = "  水情检测系统  ";
uchar code table2[] = "水位: ";
uchar code table3[] = "Ph值: ";
uchar code table4[] = "电压: ";
void delay(uint16 n)
{
        while (n--);
}
void delay1()   //延时4-5个微秒
{;;}

void delay_1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SDA=0;
     delay1();
}

void stop()      //停止信号
{
  SDA=0;
     delay1();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

void respons()//应答  相当于一个智能的延时函数
{
         uchar i;
   SCL=1;
     delay1();
   while((SDA==1)&&(i<250))
            i++;
       SCL=0;
     delay1();
}

void init()      //初始化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1();
   SDA=1;
     delay1();
   for(i=0;i<4;i++)
    {
          SCL=1;
             delay1();
           k=(k<<1)|SDA;//先左移一位,再在最低位接受当前位
              SCL=0;
             delay1();
   }
  return k;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写一字节数据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4;i++)
    {
          temp=temp<<1; //左移一位 移出的一位在CY中
           SCL=0;                      //只有在scl=0时sda能变化值
                 delay1();
           SDA=CY;
            delay1();
           SCL=1;
             delay1();
   }
   SCL=0;
     delay1();
   SDA=1;
     delay1();
}

void write_add(uchar control,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PCF8591);        //10010000  前四位固定 接下来三位全部被接地了 所以都是0 最后一位是写 所以为低电平
         respons();
         write_byte(control);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control)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PCF8591);
       respons();
         write_byte(control);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PCF8591+1);      //把最后一位变成1,读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uart_init(void)
{
    ET1=0;
    TMOD = 0x21;        //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自动重装)
    SCON = 0x50;        // 10位uart,允许串行接受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EN=0;
                delayms(1);
                            P0=com;
                            delayms(1);
                            EN=1;
                            delayms(5);
                            EN=0;
                            delayms(5);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S=1;
                            RW=0;
                            EN=0;
                delayms(1);
                            P0=dat;
                            delayms(1);
                            EN=1;
                            delayms(5);
                            EN=0;
                            delayms(5);
}

void init1()
{
              delayms(100);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30);
              delayms(1);
              write_com(0x0e);
              delayms(1);
              write_com(0x0c);
              delayms(1);
              write_com(0x06);
              delayms(1);
              write_com(0x01);
              delayms(1);
}

void hanzi(uchar *ch)
{
              while(*ch!=0)
              write_dat(*ch++);
              delayms(50);
}

void display1()
{
              uchar i;
              write_com(0x80);
              for(i=0; i<16; i++)
              {
                            write_dat(table1[i]);
                            delayms(5);
              }
}

void display2()
{
              uint i,val=45;
              bai=val%1000/100;
    shi=val%100/10;
    ge=val%10;
              write_com(0x90);
              for(i=0; i<6; i++)
              {
                            write_dat(table2[i]);
                            delayms(5);
              }
                            write_dat(smg1[bai]);
                            delayms(5);
                            write_dat(smg1[shi]);
                            delayms(5);
                            write_dat(smg1[ge]);
                            delayms(5);
                            write_dat(smg1[12]);
                            delayms(5);
                            write_dat(smg1[12]);
                            delayms(5);

}

void display3()
{
              uint i;
              write_com(0x88);
              for(i=0; i<6; i++)
              {
                            write_dat(table3[i]);
                            delayms(5);
              }
                            write_dat(smg1[6]);
                            delayms(5);
                            write_dat(smg1[10]);
                            delayms(5);
                            write_dat(smg1[3]);
                            delayms(5);
}
void display4()
{
              uint i;
              write_com(0x98);
              for(i=0; i<6; i++)
              {
                            write_dat(table4[i]);
                            delayms(5);
              }
                            write_dat(smg1[4]);
                            delayms(5);
                            write_dat(smg1[10]);
                            delayms(5);
                            write_dat(smg1[8]);
                            delayms(5);
                            write_dat(smg1[0]);
                            delayms(5);
                            write_dat(smg1[14]);
                            delayms(5);
                            write_dat(smg1[15]);
                            delayms(5);
}

void main()
{
              //uint8 ans;
              uart_init();
              init();
              init1();
              display1();
              display2();
              display3();
              display4();

              while(1);

}

网友A:
棒很好很有用

网友B:
请问液位传感器模块、Ph值传感器模块、6V电池组供电组成是装在哪的,学渣看不懂啊大哥

网友B:
图片有些模糊,能将元器件的型号规格 列一下吗,谢谢

网友C(2020-04-04):
引用 网友B:
请问液位传感器模块、Ph值传感器模块、6V电池组供电组成是装在哪的,学渣看不懂啊大哥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D(2021-06-20):
代码里面没有,头文件呀

网友D:
能不能分享一下代码里面的头文件,谢谢

网友D: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的源程序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D:
程序里面的头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