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01的问题 AT+CIPSTATUS 返回的是STATUS:5

楼主(2019-08-08):
AT+CIPSTATUS  返回的是STATUS:5

没有别的信息

手册上是这样的  求助

网友A(2019-12-09):
你好 请问一下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如何解决 的

网友C(2020-01-30):
本来我也想问的,后来自己解决了,5是esp8266当前为非STA模式,如果你当前是AP模式,用AT+CIPSTATUS就会返回5,AT+CWMODE=1切换到STA就可以了

网友D(2020-05-08):
引用 网友C:
本来我也想问的,后来自己解决了,5是esp8266当前为非STA模式,如果你当前是AP模式,用AT+CIPSTATUS就会返 ...

切换到sta还是一样

网友E(2022-04-29):
5就是没联网,你联个网就不是5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切换到sta还是一样

5就是没联网,联网就不是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