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蜂鸣器程序的思路求助

楼主(2019-08-08):
如何使单片机执行一个程序,在LCD显示结果的同时蜂鸣器发声。按键后,蜂鸣器关闭,重新执行此程序并重新计算得出新结果,并蜂鸣器发声,如此循环。

网友A:
不明白为何问这种问题?即简单,正常的程序执行就可,又复杂,涉及3个部件。
程序执行是顺序执行,先LCD显示,下一条语句蜂鸣器发声,也是“同时”,人无法感受先后差异。

网友B:
这个问题不知道,你要表达啥意思,最基本的执行就可以了,if按键就可以关闭了

网友C:
用高低电平来控制不就好了

网友D:
下午我学单片机按键控制led灯时,也做了类似拓展,就是按下按键时蜂鸣器会响一下,想了好久才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