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阵列按钮的检测问题

楼主(2019-08-09):
看到郭天祥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的按钮阵列时,我完全被弄晕了,先上代码

我写的是用键盘阵列去改变P3管脚的电平,通过电平的改变去改变P2管脚从而驱动LED小灯,功能都实现了,但是我现在唯一搞不懂的地方就是检测矩阵键盘的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按下了矩阵键盘第2行的第2列,那么这个时候P3管脚的电平应该是11011101也就是0xDD

哪位大神帮小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两天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key;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 j;
        for(i = xms; i > 0; i--)
                for(j = 110; j > 0; j--);
}

void matrixKeyScan() {

        uchar _temp;

        //检测第一行
        P3    = 0xFE;
        _temp = P3;
        _temp = _temp & 0xF0;
        if(_temp != 0xF0){
                delayms(10);
                _temp = P3;
                _temp = _temp & 0xF0;
                if(_temp != 0xF0){
                        _temp = P3;
                        switch(_temp) {
                                case 0xEE:
                                        key = 0;
                                        break;
                                case 0xDE:
                                        key = 1;
                                        break;
                                case 0xBE:
                                        key = 2;
                                        break;
                                case 0x7E:
                                        key = 3;
                                        break;
                        }
                        while(_temp != 0xF0){
                                _temp = P3;
                                _temp = _temp & 0xF0;
                        }
                }
        }

        //检测第二行
        P3 = 0xFD;
        _temp = P3;
        _temp = _temp & 0xF0;
        if(_temp != 0xF0){
                delayms(10);
                _temp = P3;
                _temp = _temp & 0xF0;
                if(_temp != 0xF0){
                        _temp = P3;
                        switch(_temp) {
                                case 0xED:
                                        key = 4;
                                        break;
                                case 0xDD:
                                        key = 5;
                                        break;
                                case 0xBD:
                                        key = 6;
                                        break;
                                case 0x7D:
                                        key = 7;
                                        break;
                        }
                        while(_temp != 0xF0){
                                _temp = P3;
                                _temp = _temp & 0xF0;
                        }
                }
        }

        //检测第三行
        P3 = 0xFB;
        _temp = P3;
        _temp = _temp & 0xF0;
        if(_temp != 0xF0){
                delayms(10);
                _temp = P3;
                _temp = _temp & 0xF0;
                if(_temp != 0xF0){
                        _temp = P3;
                        switch(_temp) {
                                case 0xEB:
                                        key = 8;
                                        break;
                                case 0xDB:
                                        key = 9;
                                        break;
                                case 0xBB:
                                        key = 10;
                                        break;
                                case 0x7B:
                                        key = 11;
                                        break;
                        }
                        while(_temp != 0xF0){
                                _temp = P3;
                                _temp = _temp & 0xF0;
                        }
                }
        }

        //检测第四行
        P3 = 0xF7;
        _temp = P3;
        _temp = _temp & 0xF0;
        if(_temp != 0xF0){
                delayms(10);
                _temp = P3;
                _temp = _temp & 0xF0;
                if(_temp != 0xF0){
                        _temp = P3;
                        switch(_temp) {
                                case 0xE7:
                                        key = 12;
                                        break;
                                case 0xD7:
                                        key = 13;
                                        break;
                                case 0xB7:
                                        key = 14;
                                        break;
                                case 0x77:
                                        key = 15;
                                        break;
                        }
                        while(_temp != 0xF0){
                                _temp = P3;
                                _temp = _temp & 0xF0;
                        }
                }
        }

}

void main() {

        key = 99;

        while(1) {
                matrixKeyScan();

                switch(key) {
                        case 0:
                                P2 = 0xFE;
                                break;
                        case 1:
                                P2 = 0xFD;
                                break;
                        case 2:
                                P2 = 0xFB;
                                break;
                        case 3:
                                P2 = 0xF7;
                                break;
                        case 4:
                                P2 = 0xEF;
                                break;
                        case 5:
                                P2 = 0xDF;
                                break;
                        case 6:
                                P2 = 0xBF;
                                break;
                        case 7:
                                P2 = 0x7F;
                }
        }

}

网友A:
给你一个例子程序吧,比你的程序好、实用。
/*
本实例为矩阵键盘的实验
1、按不同的键,显示所按的键的数字。其实主要是实验出按的哪个键,程序判断对不对
   完全可以通过按键执行其它任务
2、矩阵键盘得到所按哪个键的过程相对复杂一点,注意理解。
*/

#include<reg51.h>

#define GPIO_DIG P0//数码管
#define GPIO_KEY P1//矩阵键盘

sbit LSA=P2^2;//数码管位码CBA分别为000第一位,001第二位,010第三位
sbit LSB=P2^3;//                   011第四位,100第五位,101第六位
sbit LSC=P2^4;//                                   110第七位,111第八位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KeyValue;//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bit KeyState;        //记录按键的状态,0没有,1有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一个管分配一个数组

void Delay10ms();   //延时10ms
void KeyDown();                 //检测按键函数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void main(void)
{
        KeyState=0;//初始化按键
        while(1)
        {
                KeyDown();//检测按键
                 if(KeyState==1)//有键按下才执行
                {
                        DisplayData[7]=DisplayData[6];//显示的内容左移一位
                        DisplayData[6]=DisplayData[5];
                        DisplayData[5]=DisplayData[4];
                        DisplayData[4]=DisplayData[3];
                        DisplayData[3]=DisplayData[2];
                        DisplayData[2]=DisplayData[1];
                        DisplayData[1]=DisplayData[0];
                        DisplayData[0]=DIG_CODE[KeyValue];

                        KeyState=0;//显示完毕要初始化
                }
                DigDisplay();//显示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只有8个数码管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KeyDow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Down(void)//其实最简单的就是逐行扫描,就不难懂了。这里的行列扫描法有点
                                  //难理解,程序也复杂。
{
        unsigned char a=0;
        GPIO_KEY=0x0f;//测试列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此处按键消抖,不可在测试列之后,那样显示时间不对,亮度很小
                if(GPIO_KEY!=0x0f)
                {
                        KeyState=1;//有按键按下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Delay10ms();//此处延时为了消抖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200)&&(GPIO_KEY!=0xf0))//按键松手检测,a的值太小,就会在按下不松
                                                                                        //手时,产生多次按键的结果,现在有2s时间
                        {
                                Delay10ms();
                                a++;
                        }
                        a=0;
                }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网友B:
通过按键进行扫描矩阵的处理

网友C:
列扫描和竖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