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款简单实用的双态电烙铁电路

楼主:
  电子爱好者们制作与维修时经常要使用电烙铁,而在使用电烙铁时又不是持续使用,有时,测量,分析的时间比焊接的时间还要多。也就是电烙铁歇置在烙铁架上的时间比在手上的时间要多一些。歇置的电烙铁因为没有与焊接物接触,烙铁头上的热量无法传递,只能通过空气散热。所以温度比焊接时要高。长时间歇置,不但浪费电能而且容易导致烙铁头寿命缩短。本人设计了一款双态电烙铁,歇置时通过烙铁架上的磁铁将常闭干簧管触点断开使得大阻值电阻R1串联在可控硅的触发回路中实现对可控硅的导通角控制。可控硅导通角减小,负载获得的平均电压降低,一旦需要焊接,电烙铁离开烙铁架,此时,磁铁与干簧管距离增大,干簧管失磁而恢复常闭状态,短路R1,可控硅的导通角增大,负载获得的平均电压升高,获得的功率增大。调节RV可以实现电烙铁调温。选择不同阻值的R1可以设置歇置状态的电烙铁温度。R2的作用是保护作用。

从附图不难看出,电路非常简单,成本也比较低,电路可以放置在电烙铁手柄内部,RV可以使用一只体积比较小的有机实心电位器,调节处或者整个电位器非金属部分外露以便于调节。这样,一个双态可调温电烙铁就改造完毕。

网友A(2020-04-04):
您这串的R1,RV是控制触发电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这串的R1,RV是控制触发电流吗?

对!间接控制移相角

网友A:
我也喜欢用最少元件实现既定功能,但您这个更厉害,可以说利用了硬件的bug。有时间我试试,只有100-8不知能不能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喜欢用最少元件实现既定功能,但您这个更厉害,可以说利用了硬件的bug。有时间我试试,只有100-8不知能 ...

100-8的灵敏度要高一些,限流电阻可以适当增大一些。可以!

网友C:
有个疑问,两个G点之间,会有电流通过吗?它们与PN极不是没有电流交互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两个G点之间,会有电流通过吗?它们与PN极不是没有电流交互的吗?

查一下手册看看,反向的PN结当电压超过其反向击穿电压时会导通的

网友D(2025-03-23):
rl 要多大呢?

网友E:
RL是负载,电烙铁基本几十瓦,一二百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RL是负载,电烙铁基本几十瓦,一二百瓦

谢谢你的回答。我现在把这个电路搭建出来了。但是开关不管是开还是关,负载两端的电压都是是220v左右。用按键开关代替的干簧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我现在把这个电路搭建出来了。但是开关不管是开还是关,负载两端的电压都是是220v左右。用 ...

可控硅可能触发灵敏度太高导致的误触发。MCR100系列的单向可控硅触发灵敏度很高,容易误触发。BT169的灵敏度相对低一些。或者现在2A的单向可控硅。

网友B:
今天实测了一下,因为网购的可控硅质量一般很难满意,所以对电路做了一些改进,增加了泄放电阻R1,R2分别对Q1,Q2的触发极感应的电流进行泄放和分流,以降低可控硅的触发灵敏度。实测用的是触发灵敏度很高的MCR100系列单向可控硅。500K电位器串联了一只1M电阻(R3,R4使用的是20k电阻)可以可靠调光。不要用万用表测电压,用白炽灯来观察比较直观。

网友B:
我用220V25W白炽灯做负载调光电压在80-220V

网友B:
要实现双温度电烙铁,可以将R3或者R4换成1M左右的电阻与干簧管并联实现磁控短路或者开路实现不同电压,调节可调电阻RP1实现待机温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今天实测了一下,因为网购的可控硅质量一般很难满意,所以对电路做了一些改进,增加了泄放电阻R1,R2分别对Q ...

上面那个图没试,我没有白炽灯。这个图试了,成功了。可控硅用的是2p4m。 感谢大佬指导。

网友B:
干簧管选择常闭型的,磁铁固定在烙铁座上,这样,电烙铁放在烙铁座时,干簧管靠近磁铁,常闭干簧管触点断开,电阻R6串入电路使触发电流减小,而拿起电烙铁时,烙铁离开磁铁,常闭干簧管触点闭合短路R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