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ini板下的超声波模块US-015的测试例程

楼主(2019-08-09):
这次由于抽空调式了一阵超声波模块US-015,从一些大神那里下了代码进行了改编,得出了stm32Mini板的测试程序。下面我讲解几点注意的事项:
程序用到的外设主要有:USART1, TIM2, TIM3等。
因为我自己也看过数据手册,对其计算距离的公式也进行了一次推导,发现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用串口打印出来的数据单位却好像是cm;
而且似乎也不能测得很远,我觉得有效范围也就40cm左右。如果诸位有更好的方法或程序,还望指点分享一二!!!
好了,先这样,感谢阅读!
资料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w.h"

float distance;

int main()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CH_SR04_Init();
        led_init();
        uart_init(115200);
        delay_init();
        LED1=1;
        while(1)
        {
                distance=Senor_Using();
                printf("距离为:%f cm\n",distance);
                //printf("距离为:%f cm\n",Senor_Using());
                if(distance>20)
                             LED0=~LED0;
                LED1=~LED1;
                delay_ms(100);
        }
}

网友A(2021-01-19):
距离为:0.928200 cm
距离为:0.924800 cm
距离为:0.924800 cm
数据是这样样子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大佬,请问一下这个超声波模块是怎么接在mini板上的?正点的教程上也没写,小白感觉要学废了

网友C(2019-11-23):
感谢,正在考虑移植

网友D(2019-10-07):
感谢分享,正考虑重新写函数让他从51移植到stm32m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