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单片机为什么P1口用手一碰就进中断

楼主(2019-08-09):
msp430F149为什么P1口已设置下降沿中断,为什么用杜邦线一碰就进中断?杜邦线另外一段什么也没接啊?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万分感谢!!

楼主:
已经解决了,先谢谢大家,以后可能会针对这个问题写个经验贴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类似的,一般是电源接地不良造成的. 拿个万用表打到交流电压档,一个手捏住表笔,另外个表笔量下单片机电源或者地,如果万用表有大于10V交流的读数,则很容易出现你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