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TTL芯片 ch340g 突然不能下载单片机了

楼主(2019-08-09):
usb -TTL芯片 ch340g 突然不能下载了,本来一直好好的,上午用了好几次都好好的,然后什么也

没动就下载不了了,显示一直检测单片机,短接了RX-TX
串口助手收发正常,单片机也换了,网上查拨插GND也试了就是不行,我是一个小白,请大神们帮帮

1

1

2

2

3

3

4

4

网友A:
电脑端换个usb口试试

网友B:
试一下下载的时候把单片机供电暂时断一下马上打开

网友C:
我遇到过,我那个是因为外接电源电压不足导致的,你先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D:
跳到5V试试

楼主:
试了,但是还是不行,我在网上又买了一块板,等回来再测试一下吧

网友E:
你的单片机是stc89c52rc而不是stc89c52,你或许需要换一个芯片型号

网友F:
建议先测下VCC实际值,看看与5V差距大否,如果不大,STC ISP按“检测MCU选项”,然后冷启动,开关键多按一会,若检测到显示MCU信息再下载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先测下VCC实际值,看看与5V差距大否,如果不大,STC ISP按“检测MCU选项”,然后冷启动,开关键多按一 ...

检测MCU选项,,请问这个选项在哪?

网友E:
你单片机换成了STC89C52RC 不是你ISP选择的对应的芯片 之前或许是因为电压不足 现在建议你先换单片机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单片机换成了STC89C52RC 不是你ISP选择的对应的芯片 之前或许是因为电压不足 现在建议你先换单片机型号

不是单片机型号问题,一直用的都是RC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单片机换成了STC89C52RC 不是你ISP选择的对应的芯片 之前或许是因为电压不足 现在建议你先换单片机型号

谢谢,可以了,以前一直是52,但突然不行了。刚听了你的再试一下发现可以了

网友F:
仔细看STC-ISP画面,“检测MCU选项”按钮就在“下载/编程”按钮下边

网友G:
给几个建议哈,首先,1.下载软件很少会出问题,不用担心,2.下载器,就是你的CH340,这个可能出问题,我烧过一个,检查方式。你找个串口助手软件,插上CH340,把CH340的TX RX短接,然后用串口助手发数据,如果有回显就是没问题,如果没的话大概就是坏了。3.单片机,先查供电,供电5v没问题的话,查复位脚,看正不正常。4.换杜邦线,这个很容易出问题,我做控制系统时经常是杜邦线松,你看着插的很紧,但就是接触不良。你之前能下载,现在不行了,可能就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慢慢查,总会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仔细看STC-ISP画面,“检测MCU选项”按钮就在“下载/编程”按钮下边

看到了,谢谢 ,谢谢大家帮忙,问题解决了,还学会了很多东西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单片机换成了STC89C52RC 不是你ISP选择的对应的芯片 之前或许是因为电压不足 现在建议你先换单片机型号

这个是正解 单片机型号不对